在数码管显示的时候问什么没有指定的数码管会跟着各位或者十位数字变化显示,

楼主(2018-09-18):
#include<reg52.h>
#define Data_Outport P0
sbit Lotch_Duan=P2^2;
sbit Lotch_Wei=P2^3;
sbit KEY_ADD=P3^3;
sbit KEY_DEC=P3^4;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t);
void delay2(unsigned int t);
void displ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code Wei_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uan_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Huan_Chun[8];
void Shi_Jian(void);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0;
    Shi_Jian();
    while(1)
        {
                    if(KEY_ADD==0)
                 {
                    delay2(10);
                        if(KEY_ADD==0)
                        {
                           while(!KEY_ADD);
                                    if(num<99)
                                  {
                                  num++;
                                    }

                        }
                 }
                 if(KEY_DEC==0)
                 {
                    delay2(10);
                        if(KEY_DEC==0)
                        {
                           while(!KEY_DEC);
                                    if(num>0)
                                  {
                                  num--;
                                    }

                        }
                 }
                 Huan_Chun[0]=Duan_Ma[num/10];
                 Huan_Chun[1]=Duan_Ma[num%10];

        }
}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delay2(unsigned int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1(245);
         delay1(245);
}
}
void displ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_Outport=0;
        Lotch_Duan=1;
        Lotch_Duan=0;

        Data_Outport=Huan_Chun[i];
        Lotch_Duan=1;
        Lotch_Duan=0;

        Data_Outport=Wei_Ma[i+FirstBit];
        Lotch_Wei=1;
        Lotch_Wei=0;
        i++;
        if(i==Num)
        {
            i=0;
        }

}
void Shi_Jian(void)
{
   TMOD |=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ing_Shi(void)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disply(0,8);
}

网友A:
        Data_Outport=0;
        Lotch_Duan=1;
        Lotch_Duan=0;

        Data_Outport=Wei_Ma[i+FirstBit];
        Lotch_Wei=1;
        Lotch_Wei=0;

        Data_Outport=Huan_Chun[i];
        Lotch_Duan=1;
        Lotch_Duan=0;

        i++;
        if(i==Num)
        {
            i=0;
        }

次序换一下,先关闭段码,再设置位码,然后打开段码。否则位还没换,就打开段码,显示就错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