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ube生成的代码在keil仿真中,运行到这里就不运行了。怎么回事? Wait till PLL ...

楼主(2018-09-18):
        /* Get Star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LLRDY)  == RESET)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PLL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HAL_GetTick() 返回值 一直为0.

楼主:
最近就查了一下, 需要 对KEIL软件进行设置。太麻烦了。直接上硬件仿真做了。

网友A:
看注释呗,应该是PLL锁相环没配置好吧

网友B(2022-07-04):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碰到一样的问题了。代码是工具生成的。。

网友C:
软件仿真肯定出不来啊,要上硬件仿真平台,进行硬件仿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碰到一样的问题了。代码是工具生成的。。

这里是在HSE起振,软件仿真肯定仿不了,因为没相关硬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里是在HSE起振,软件仿真肯定仿不了,因为没相关硬件。

我如果生成一个普通工程就没问题,如果用生成一个rtthread的工程就会卡死在这里。都是用的外部晶振。

网友E:
软件仿真不了有些部件,只能修改才能通过

网友F:
软件仿真不了有些部件,要上硬件仿真平台,进行硬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