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有源小音响HIFI记录

楼主:
原来机器的底噪偏大

先从5V电源开始,因为是DC-DC BUCK降压,用的电容太差,改了固态电容,降低了噪音。
再进一步降低噪音

网友A(2018-09-18):
改善低频,原来的低频的EQ过度提升了,造成浑浊,而且导致互调影响中频。
原来的EQ
改进的EQ
当然,还有一些小细节的改进,比如不同去耦电解电容对音色的影响和个人口味偏好,相移补偿网络修正下高频阻抗,让LC滤波器和功放负载的频响更平坦,因为不同负载,LC滤波器在截止频率段有起伏。

最后是改进定稿的苹果手机录音视频,是现场的三四成。
https://user.qzone.qq.com/282853189/311/1006_ac4e6a355f674b9594cdff7f71114250

网友B:
好东东啊,楼主能分享一下电路吗?

网友C(2021-03-20):
请教,你这个曲线是用什么设备和软件得出的?好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