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模块 手机接收不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楼主(2018-09-18):
请教下蓝牙模块能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数据给手机,手机也能通过蓝牙发送数据给串口助手,但是手机接收不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要怎么解决呢?昨天调试好,手机能够接收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网友A:
能分享解决过程吗?

网友B:
我想楼主应该是串口初始化或者数据发送函数没配置好。我自己周一的时候刚用STC12C5A60S2和HC-05做了个简单的遥控小车,也是手机端蓝牙调试助手控制的,实现的功能就是:手机发送指令,单片机通过hc-05接收到之后再经hc-05把数据返回到手机端。主要的配置就是串口的初始化、数据发送、数据接收。发送和接收主要就是用到RI(串口接受中断申请标志位)TI(串口发送中断申请标志位)接收模式下:判断RI==1是否成立,成立后标志清零,把接受到的数据从SBUF(缓冲区)中取出。发送模式下:先清零TI(串口发送中断申请标志位),然后把要发送的数据存储到SBUF中进行发送然后while(TI==0);是否成立,跳出循环代表此次的发送完成,然后清零TI。

网友C:
你的模块的波特率设置对了么,可以用用线连接到电脑上重新配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