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 三軸重力加速感測器

楼主(2018-09-18):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最详细的资料了, 针对 ADXL345 三轴G重力加速 sensor 最新的原理图, 单芯片说明书, ST源成码, Arduino 代码.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觉得好用, 别忘了打赏 !

Arduino .h 代碼:
/**************************************************************************/
/*!
    @file     Adafruit_ADS1015.h
    @author   K. Townsend (Adafruit Industries)
    @license  BSD (see license.txt)

    This is a library for the Adafruit ADS1015 breakout board
    ----> 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s/???

    Adafruit invests time and resources providing this open source code,
    please support Adafruit and open-source hardware by purchasing
    products from Adafruit!

    @section  HISTORY

    v1.0  - First release
*/
/**************************************************************************/

#if ARDUINO >= 100
#include "Arduino.h"
#else
#include "WProgram.h"
#endif

#include <Adafruit_Sensor.h>
#include <Wire.h>

/*=========================================================================
    I2C ADDRESS/BITS
    -----------------------------------------------------------------------*/
    #define ADXL345_ADDRESS                 (0x53)    // Assumes ALT address pin low
/*=========================================================================*/

/*=========================================================================
    REGISTERS
    -----------------------------------------------------------------------*/
    #define ADXL345_REG_DEVID               (0x00)    // Device ID
    #define ADXL345_REG_THRESH_TAP          (0x1D)    // Tap threshold
    #define ADXL345_REG_OFSX                (0x1E)    // X-axis offset
    #define ADXL345_REG_OFSY                (0x1F)    // Y-axis offset
    #define ADXL345_REG_OFSZ                (0x20)    // Z-axis offset
    #define ADXL345_REG_DUR                 (0x21)    // Tap duration
    #define ADXL345_REG_LATENT              (0x22)    // Tap latency
    #define ADXL345_REG_WINDOW              (0x23)    // Tap window
    #define ADXL345_REG_THRESH_ACT          (0x24)    // Activity threshold
    #define ADXL345_REG_THRESH_INACT        (0x25)    // Inactivity threshold
    #define ADXL345_REG_TIME_INACT          (0x26)    // Inactivity time
    #define ADXL345_REG_ACT_INACT_CTL       (0x27)    // Axis enable control for activity and inactivity detection
    #define ADXL345_REG_THRESH_FF           (0x28)    // Free-fall threshold
    #define ADXL345_REG_TIME_FF             (0x29)    // Free-fall time
    #define ADXL345_REG_TAP_AXES            (0x2A)    // Axis control for single/double tap
    #define ADXL345_REG_ACT_TAP_STATUS      (0x2B)    // Source for single/double tap
    #define ADXL345_REG_BW_RATE             (0x2C)    // Data rate and power mode control
    #define ADXL345_REG_POWER_CTL           (0x2D)    // Power-saving features control
    #define ADXL345_REG_INT_ENABLE          (0x2E)    // Interrupt enable control
    #define ADXL345_REG_INT_MAP             (0x2F)    // Interrupt mapping control
    #define ADXL345_REG_INT_SOURCE          (0x30)    // Source of interrupts
    #define ADXL345_REG_DATA_FORMAT         (0x31)    // Data format control
    #define ADXL345_REG_DATAX0              (0x32)    // X-axis data 0
    #define ADXL345_REG_DATAX1              (0x33)    // X-axis data 1
    #define ADXL345_REG_DATAY0              (0x34)    // Y-axis data 0
    #define ADXL345_REG_DATAY1              (0x35)    // Y-axis data 1
    #define ADXL345_REG_DATAZ0              (0x36)    // Z-axis data 0
    #define ADXL345_REG_DATAZ1              (0x37)    // Z-axis data 1
    #define ADXL345_REG_FIFO_CTL            (0x38)    // FIFO control
    #define ADXL345_REG_FIFO_STATUS         (0x39)    // FIFO status
/*=========================================================================*/

/*=========================================================================
    REGISTERS
    -----------------------------------------------------------------------*/
    #define ADXL345_MG2G_MULTIPLIER (0.004)  // 4mg per lsb
/*=========================================================================*/

/* Used with register 0x2C (ADXL345_REG_BW_RATE) to set bandwidth */
typedef enum
{
  ADXL345_DATARATE_3200_HZ    = 0b1111, // 1600Hz Bandwidth   140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1600_HZ    = 0b1110, //  800Hz Bandwidth    90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800_HZ     = 0b1101, //  400Hz Bandwidth   140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400_HZ     = 0b1100, //  200Hz Bandwidth   140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200_HZ     = 0b1011, //  100Hz Bandwidth   140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100_HZ     = 0b1010, //   50Hz Bandwidth   140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50_HZ      = 0b1001, //   25Hz Bandwidth    90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25_HZ      = 0b1000, // 12.5Hz Bandwidth    60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12_5_HZ    = 0b0111, // 6.25Hz Bandwidth    50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6_25HZ     = 0b0110, // 3.13Hz Bandwidth    45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3_13_HZ    = 0b0101, // 1.56Hz Bandwidth    40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1_56_HZ    = 0b0100, // 0.78Hz Bandwidth    34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0_78_HZ    = 0b0011, // 0.39Hz Bandwidth    23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0_39_HZ    = 0b0010, // 0.20Hz Bandwidth    23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0_20_HZ    = 0b0001, // 0.10Hz Bandwidth    23渙 IDD
  ADXL345_DATARATE_0_10_HZ    = 0b0000  // 0.05Hz Bandwidth    23渙 IDD (default value)
} dataRate_t;

/* Used with register 0x31 (ADXL345_REG_DATA_FORMAT) to set g range */
typedef enum
{
  ADXL345_RANGE_16_G          = 0b11,   // +/- 16g
  ADXL345_RANGE_8_G           = 0b10,   // +/- 8g
  ADXL345_RANGE_4_G           = 0b01,   // +/- 4g
  ADXL345_RANGE_2_G           = 0b00    // +/- 2g (default value)
} range_t;

class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 : public Adafruit_Sensor {
public: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int32_t sensorID = -1);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uint8_t clock, uint8_t miso, uint8_t mosi, uint8_t cs, int32_t sensorID = -1);

  bool       begin(void);
  void       setRange(range_t range);
  range_t    getRange(void);
  void       setDataRate(dataRate_t dataRate);
  dataRate_t getDataRate(void);
  bool       getEvent(sensors_event_t*);
  void       getSensor(sensor_t*);

  uint8_t    getDeviceID(void);
  void       writeRegister(uint8_t reg, uint8_t value);
  uint8_t    readRegister(uint8_t reg);
  int16_t    read16(uint8_t reg);

  int16_t    getX(void), getY(void), getZ(void);
private:

  inline uint8_t  i2cread(void);
  inline void     i2cwrite(uint8_t x);

  int32_t _sensorID;
  range_t _range;
  uint8_t _clk, _do, _di, _cs;
  bool    _i2c;
};

Arduino .cpp代碼:
/**************************************************************************/
/*!
    @file     Adafruit_ADXL345.cpp
    @author   K.Townsend (Adafruit Industries)
    @license  BSD (see license.txt)

    The ADXL345 is a digital accelerometer with 13-bit resolution, capable
    of measuring up to +/-16g.  This driver communicate using I2C.

    This is a library for the Adafruit ADXL345 breakout
    ----> 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s/1231

    Adafruit invests time and resources providing this open source code,
    please support Adafruit and open-source hardware by purchasing
    products from Adafruit!

    @section  HISTORY

    v1.1 - Added Adafruit_Sensor library support
    v1.0 - First release
*/
/**************************************************************************/
#if ARDUINO >= 100
#include "Arduino.h"
#else
#include "WProgram.h"
#endif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mits.h>

#include "Adafruit_ADXL345_U.h"

/**************************************************************************/
/*!
    @brief  Abstract away platform differences in Arduino wire library
*/
/**************************************************************************/
inline uint8_t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i2cread(void) {
  #if ARDUINO >= 100
  return Wire.read();
  #else
  return Wire.receive();
  #endif
}

/**************************************************************************/
/*!
    @brief  Abstract away platform differences in Arduino wire library
*/
/**************************************************************************/
inline void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i2cwrite(uint8_t x) {
  #if ARDUINO >= 100
  Wire.write((uint8_t)x);
  #else
  Wire.send(x);
  #endif
}

/**************************************************************************/
/*!
    @brief  Abstract away SPI receiver & transmitter
*/
/**************************************************************************/
static uint8_t spixfer(uint8_t clock, uint8_t miso, uint8_t mosi, uint8_t data) {
  uint8_t reply = 0;
  for (int i=7; i>=0; i--) {
    reply <<= 1;
    digitalWrite(clock, LOW);
    digitalWrite(mosi, data & (1<<i));
    digitalWrite(clock, HIGH);
    if (digitalRead(miso))
      reply |= 1;
  }
  return reply;
}

/**************************************************************************/
/*!
    @brief  Writes 8-bits to the specified destination register
*/
/**************************************************************************/
void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writeRegister(uint8_t reg, uint8_t value) {
  if (_i2c) {
    Wire.beginTransmission(ADXL345_ADDRESS);
    i2cwrite((uint8_t)reg);
    i2cwrite((uint8_t)(value));
    Wire.endTransmission();
  } else {
    digitalWrite(_cs, LOW);
    spixfer(_clk, _di, _do, reg);
    spixfer(_clk, _di, _do, value);
    digitalWrite(_cs, HIGH);
  }
}

/**************************************************************************/
/*!
    @brief  Reads 8-bits from the specified register
*/
/**************************************************************************/
uint8_t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readRegister(uint8_t reg) {
  if (_i2c) {
    Wire.beginTransmission(ADXL345_ADDRESS);
    i2cwrite(reg);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ADXL345_ADDRESS, 1);
    return (i2cread());
  } else {
    reg |= 0x80; // read byte
    digitalWrite(_cs, LOW);
    spixfer(_clk, _di, _do, reg);
    uint8_t reply = spixfer(_clk, _di, _do, 0xFF);
    digitalWrite(_cs, HIGH);
    return reply;
  }
}

/**************************************************************************/
/*!
    @brief  Reads 16-bits from the specified register
*/
/**************************************************************************/
int16_t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read16(uint8_t reg) {
  if (_i2c) {
    Wire.beginTransmission(ADXL345_ADDRESS);
    i2cwrite(reg);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ADXL345_ADDRESS, 2);
    return (uint16_t)(i2cread() | (i2cread() << 8));
  } else {
    reg |= 0x80 | 0x40; // read byte | multibyte
    digitalWrite(_cs, LOW);
    spixfer(_clk, _di, _do, reg);
    uint16_t reply = spixfer(_clk, _di, _do, 0xFF)  | (spixfer(_clk, _di, _do, 0xFF) << 8);
    digitalWrite(_cs, HIGH);
    return reply;
  }
}

/**************************************************************************/
/*!
    @brief  Read the device ID (can be used to check connection)
*/
/**************************************************************************/
uint8_t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getDeviceID(void) {
  // Check device ID register
  return readRegister(ADXL345_REG_DEVID);
}

/**************************************************************************/
/*!
    @brief  Gets the most recent X axis value
*/
/**************************************************************************/
int16_t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getX(void) {
  return read16(ADXL345_REG_DATAX0);
}

/**************************************************************************/
/*!
    @brief  Gets the most recent Y axis value
*/
/**************************************************************************/
int16_t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getY(void) {
  return read16(ADXL345_REG_DATAY0);
}

/**************************************************************************/
/*!
    @brief  Gets the most recent Z axis value
*/
/**************************************************************************/
int16_t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getZ(void) {
  return read16(ADXL345_REG_DATAZ0);
}

/**************************************************************************/
/*!
    @brief  Instantiates a new ADXL345 class
*/
/**************************************************************************/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Adafruit_ADXL345_Unified(int32_t sensorID) {
  _sensorID = sensorID;
  _range = ADXL345_RANGE_2_G;
  _i2c = true;
}

/**************************************************************************/
/*!
    @brief  Instantiates a new ADXL345 class in SPI mode
*/
/**************************************************************************/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Adafruit_ADXL345_Unified(uint8_t clock, uint8_t miso, uint8_t mosi, uint8_t cs, int32_t sensorID) {
  _sensorID = sensorID;
  _range = ADXL345_RANGE_2_G;
  _cs = cs;
  _clk = clock;
  _do = mosi;
  _di = miso;
  _i2c = false;
}

/**************************************************************************/
/*!
    @brief  Setups the HW (reads coefficients values, etc.)
*/
/**************************************************************************/
bool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begin() {

  if (_i2c)
    Wire.begin();
  else {
    pinMode(_cs, OUTPUT);
    pinMode(_clk, OUTPUT);
    digitalWrite(_clk, HIGH);
    pinMode(_do, OUTPUT);
    pinMode(_di, INPUT);
  }

  /* Check connection */
  uint8_t deviceid = getDeviceID();
  if (deviceid != 0xE5)
  {
    /* No ADXL345 detected ... return false */
    Serial.println(deviceid, HEX);
    return false;
  }

  // Enable measurements
  writeRegister(ADXL345_REG_POWER_CTL, 0x08);

  return true;
}

/**************************************************************************/
/*!
    @brief  Sets the g range for the accelerometer
*/
/**************************************************************************/
void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setRange(range_t range)
{
  /* Red the data format register to preserve bits */
  uint8_t format = readRegister(ADXL345_REG_DATA_FORMAT);

  /* Update the data rate */
  format &= ~0x0F;
  format |= range;

  /* Make sure that the FULL-RES bit is enabled for range scaling */
  format |= 0x08;

  /* Write the register back to the IC */
  writeRegister(ADXL345_REG_DATA_FORMAT, format);

  /* Keep track of the current range (to avoid readbacks) */
  _range = range;
}

/**************************************************************************/
/*!
    @brief  Sets the g range for the accelerometer
*/
/**************************************************************************/
range_t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getRange(void)
{
  /* Red the data format register to preserve bits */
  return (range_t)(readRegister(ADXL345_REG_DATA_FORMAT) & 0x03);
}

/**************************************************************************/
/*!
    @brief  Sets the data rate for the ADXL345 (controls power consumption)
*/
/**************************************************************************/
void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setDataRate(dataRate_t dataRate)
{
  /* Note: The LOW_POWER bits are currently ignored and we always keep
     the device in 'normal' mode */
  writeRegister(ADXL345_REG_BW_RATE, dataRate);
}

/**************************************************************************/
/*!
    @brief  Sets the data rate for the ADXL345 (controls power consumption)
*/
/**************************************************************************/
dataRate_t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getDataRate(void)
{
  return (dataRate_t)(readRegister(ADXL345_REG_BW_RATE) & 0x0F);
}

/**************************************************************************/
/*!
    @brief  Gets the most recent sensor event
*/
/**************************************************************************/
bool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getEvent(sensors_event_t *event) {
  /* Clear the event */
  memset(event, 0, sizeof(sensors_event_t));

  event->version   = sizeof(sensors_event_t);
  event->sensor_id = _sensorID;
  event->type      = SENSOR_TYPE_ACCELEROMETER;
  event->timestamp = 0;
  event->acceleration.x = getX() * ADXL345_MG2G_MULTIPLIER * SENSORS_GRAVITY_STANDARD;
  event->acceleration.y = getY() * ADXL345_MG2G_MULTIPLIER * SENSORS_GRAVITY_STANDARD;
  event->acceleration.z = getZ() * ADXL345_MG2G_MULTIPLIER * SENSORS_GRAVITY_STANDARD;

  return true;
}

/**************************************************************************/
/*!
    @brief  Gets the sensor_t data
*/
/**************************************************************************/
void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getSensor(sensor_t *sensor) {
  /* Clear the sensor_t object */
  memset(sensor, 0, sizeof(sensor_t));

  /* Insert the sensor name in the fixed length char array */
  strncpy (sensor->name, "ADXL345", sizeof(sensor->name) - 1);
  sensor->name[sizeof(sensor->name)- 1] = 0;
  sensor->version     = 1;
  sensor->sensor_id   = _sensorID;
  sensor->type        = SENSOR_TYPE_PRESSURE;
  sensor->min_delay   = 0;
  sensor->max_value   = -156.9064F; /* -16g = 156.9064 m/s^2  */
  sensor->min_value   = 156.9064F;  /*  16g = 156.9064 m/s^2  */
  sensor->resolution  = 0.03923F;   /*  4mg = 0.0392266 m/s^2 */
}

Arduino 測試程序: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Sensor.h>
#include <Adafruit_ADXL345_U.h>

/* Assign a unique ID to this sensor at the same time */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 accel = Adafruit_ADXL345_Unified(12345);

void displaySensorDetails(void)
{
  sensor_t sensor;
  accel.getSensor(&sensor);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  ("Sensor:       "); Serial.println(sensor.name);
  Serial.print  ("Driver Ver:   "); Serial.println(sensor.version);
  Serial.print  ("Unique ID:    "); Serial.println(sensor.sensor_id);
  Serial.print  ("Max Value:    "); Serial.print(sensor.max_value); Serial.println(" m/s^2");
  Serial.print  ("Min Value:    "); Serial.print(sensor.min_value); Serial.println(" m/s^2");
  Serial.print  ("Resolution:   "); Serial.print(sensor.resolution); Serial.println(" m/s^2");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delay(500);
}

void displayDataRate(void)
{
  Serial.print  ("Data Rate:    ");

  switch(accel.getDataRate())
  {
    case ADXL345_DATARATE_3200_HZ:
      Serial.print  ("3200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1600_HZ:
      Serial.print  ("1600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800_HZ:
      Serial.print  ("800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400_HZ:
      Serial.print  ("400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200_HZ:
      Serial.print  ("200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100_HZ:
      Serial.print  ("100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50_HZ:
      Serial.print  ("50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25_HZ:
      Serial.print  ("25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12_5_HZ:
      Serial.print  ("12.5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6_25HZ:
      Serial.print  ("6.25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3_13_HZ:
      Serial.print  ("3.13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1_56_HZ:
      Serial.print  ("1.56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0_78_HZ:
      Serial.print  ("0.78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0_39_HZ:
      Serial.print  ("0.39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0_20_HZ:
      Serial.print  ("0.20 ");
      break;
    case ADXL345_DATARATE_0_10_HZ:
      Serial.print  ("0.10 ");
      break;
    default:
      Serial.print  ("???? ");
      break;
  }
  Serial.println(" Hz");
}

void displayRange(void)
{
  Serial.print  ("Range:         +/- ");

  switch(accel.getRange())
  {
    case ADXL345_RANGE_16_G:
      Serial.print  ("16 ");
      break;
    case ADXL345_RANGE_8_G:
      Serial.print  ("8 ");
      break;
    case ADXL345_RANGE_4_G:
      Serial.print  ("4 ");
      break;
    case ADXL345_RANGE_2_G:
      Serial.print  ("2 ");
      break;
    default:
      Serial.print  ("?? ");
      break;
  }
  Serial.println(" g");
}

void setup(void)
{
#ifndef ESP8266
  while (!Serial); // for Leonardo/Micro/Zero
#endif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Accelerometer Test"); Serial.println("");

  /* Initialise the sensor */
  if(!accel.begin())
  {
    /* There was a problem detecting the ADXL345 ... check your connections */
    Serial.println("Ooops, no ADXL345 detected ... Check your wiring!");
    while(1);
  }

  /* Set the range to whatever is appropriate for your project */
  accel.setRange(ADXL345_RANGE_16_G);
  // displaySetRange(ADXL345_RANGE_8_G);
  // displaySetRange(ADXL345_RANGE_4_G);
  // displaySetRange(ADXL345_RANGE_2_G);

  /* Display some basic information on this sensor */
  displaySensorDetails();

  /* Display additional settings (outside the scope of sensor_t) */
  displayDataRate();
  displayRange();
  Serial.println("");
}

void loop(void)
{
  /* Get a new sensor event */
  sensors_event_t event;
  accel.getEvent(&event);

  /* Display the results (acceleration is measured in m/s^2) */
  Serial.print("X: "); Serial.print(event.acceleration.x);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Y: "); Serial.print(event.acceleration.y);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Z: "); Serial.print(event.acceleration.z);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m/s^2 ");
  delay(500);
}

STMicro 測試代碼:
//***************************************
// GY-29 ADXL345 IIC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杅擂傷諳
sbit          SCL=P1^0;      //IIC奀笘竘褐隅砱
sbit           SDA=P1^1;      //IIC杅擂竘褐隅砱
sbit      LCM_RS=P2^0;   //LCD1602韜鍔傷諳
sbit      LCM_RW=P2^1;   //LCD1602韜鍔傷諳
sbit      LCM_EN=P2^2;   //LCD1602韜鍔傷諳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隅砱璃婓IIC軞盄笢腔植華硊,跦擂ALT  ADDRESS華硊竘褐祥肮党蜊
                              //ALT  ADDRESS竘褐諉華奀華硊峈0xA6ㄛ諉萇埭奀華硊峈0x3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諉彶杅擂遣湔
uchar ge,shi,bai,qian,wan;           //珆尨曹講
int  dis_data;                       //曹講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場宎趙lcd1602
void Init_ADXL345(void);             //場宎趙ADXL345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等跺迡杅擂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等跺黍囀窒敵湔杅擂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蟀哿腔黍囀窒敵湔杅擂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豻堍呾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豻堍呾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豻堍呾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豻堍呾
    ge=temp_data+0x3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晊奀5峚鏃(STC90C52RC@12M)
祥肮腔馱釬遠噫,剒猁覃淕森滲杅ㄛ蛁砩奀笘徹辦奀剒猁党蜊
絞蜊蚚1T腔MCU奀,覃淕森晊奀滲杅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晊奀5瑭鏃(STC90C52RC@12M)
祥肮腔馱釬遠噫,剒猁覃淕森滲杅
絞蜊蚚1T腔MCU奀,覃淕森晊奀滲杅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宎陓瘍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嶺詢杅擂盄
    SCL = 1;                    //嶺詢奀笘盄
    Delay5us();                 //晊奀
    SDA = 0;                    //莉汜狟蔥朓
    Delay5us();                 //晊奀
    SCL = 0;                    //嶺腴奀笘盄
}

/**************************************
礿砦陓瘍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嶺腴杅擂盄
    SCL = 1;                    //嶺詢奀笘盄
    Delay5us();                 //晊奀
    SDA = 1;                    //莉汜奻汔朓
    Delay5us();                 //晊奀
}

/**************************************
楷冞茼湘陓瘍
諳統杅: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迡茼湘陓瘍
    SCL = 1;                    //嶺詢奀笘盄
    Delay5us();                 //晊奀
    SCL = 0;                    //嶺腴奀笘盄
    Delay5us();                 //晊奀
}

/**************************************
諉彶茼湘陓瘍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嶺詢奀笘盄
    Delay5us();                 //晊奀
    CY = SDA;                   //黍茼湘陓瘍
    SCL = 0;                    //嶺腴奀笘盄
    Delay5us();                 //晊奀

    return CY;
}

/**************************************
砃IIC軞盄楷冞珨跺趼誹杅擂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弇數杅
    {
        dat <<= 1;              //痄堤杅擂腔郔詢弇
        SDA = CY;               //冞杅擂諳
        SCL = 1;                //嶺詢奀笘盄
        Delay5us();             //晊奀
        SCL = 0;                //嶺腴奀笘盄
        Delay5us();             //晊奀
    }
    ADXL345_RecvACK();
}

/**************************************
植IIC軞盄諉彶珨跺趼誹杅擂
**************************************/
BYTE 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妏夔囀窒奻嶺,袧掘黍杅擂,
    for (i=0; i<8; i++)         //8弇數杅
    {
        dat <<= 1;
        SCL = 1;                //嶺詢奀笘盄
        Delay5us();             //晊奀
        dat |= SDA;             //黍杅擂
        SCL = 0;                //嶺腴奀笘盄
        Delay5us();             //晊奀
    }
    return dat;
}

//******等趼誹迡*******************************************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宎陓瘍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楷冞扢掘華硊+迡陓瘍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囀窒敵湔華硊ㄛ統蕉笢恅pdf22珜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囀窒敵湔杅擂ㄛ統蕉笢恅pdf22珜
    ADXL345_Stop();                   //楷冞礿砦陓瘍
}

//********等趼誹黍*****************************************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宎陓瘍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楷冞扢掘華硊+迡陓瘍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楷冞湔揣等啋華硊ㄛ植0羲宎
    ADXL345_Start();                          //宎陓瘍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楷冞扢掘華硊+黍陓瘍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黍堤敵湔杅擂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礿砦陓瘍
    return REG_data;
}
//*********************************************************
//
//蟀哿黍堤ADXL345囀窒樓厒僅杅擂ㄛ華硊毓峓0x32~0x37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宎陓瘍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楷冞扢掘華硊+迡陓瘍
    ADXL345_SendByte(0x32);                   //楷冞湔揣等啋華硊ㄛ植0x32羲宎
    ADXL345_Start();                          //宎陓瘍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楷冞扢掘華硊+黍陓瘍
         for (i=0; i<6; i++)                      //蟀哿黍6跺華硊杅擂ㄛ湔揣笢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湔揣0x32華硊笢腔杅擂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郔綴珨跺杅擂剒猁隙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隙茼ACK
       }
   }
    ADXL345_Stop();                          //礿砦陓瘍
    Delay5ms();
}

//*****************************************************************

//場宎趙ADXL345ㄛ跦擂剒猁統蕉pdf輛俴党蜊************************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聆講毓峓,淏蛹16gㄛ13弇耀宒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厒薹扢隅峈12.5 統蕉pdf13珜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恁寁萇埭耀宒   統蕉pdf24珜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妏夔 DATA_READY 笢剿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痄講 跦擂聆彸換覜腔袨怓迡pdf29珜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痄講 跦擂聆彸換覜腔袨怓迡pdf29珜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痄講 跦擂聆彸換覜腔袨怓迡pdf29珜
}
//***********************************************************************
//珆尨x粣
void display_x()
{   float temp;
    dis_data=(BUF[1]<<8)+BUF[0];  //磁傖杅擂
        if(dis_data<0){
        dis_data=-dis_data;
    DisplayOneChar(2,0,'-');      //珆尨淏蛹睫瘍弇
        }
        else DisplayOneChar(2,0,' '); //珆尨諾跡

    temp=(float)dis_data*3.9;  //數呾杅擂睿珆尨,脤蕉ADXL345辦厒藷菴4珜
    conversion(temp);          //蛌遙堤珆尨剒猁腔杅擂
        DisplayOneChar(0,0,'X');   //菴0俴ㄛ菴0蹈 珆尨X
    DisplayOneChar(1,0,':');
    DisplayOneChar(3,0,qian);
        DisplayOneChar(4,0,'.');
    DisplayOneChar(5,0,bai);
    DisplayOneChar(6,0,shi);
        DisplayOneChar(7,0,'g');
}

//***********************************************************************
//珆尨y粣
void display_y()
{     float temp;
    dis_data=(BUF[3]<<8)+BUF[2];  //磁傖杅擂
        if(dis_data<0){
        dis_data=-dis_data;
    DisplayOneChar(2,1,'-');      //珆尨淏蛹睫瘍弇
        }
        else DisplayOneChar(2,1,' '); //珆尨諾跡

    temp=(float)dis_data*3.9;  //數呾杅擂睿珆尨,脤蕉ADXL345辦厒藷菴4珜
    conversion(temp);          //蛌遙堤珆尨剒猁腔杅擂
        DisplayOneChar(0,1,'Y');   //菴1俴ㄛ菴0蹈 珆尨y
    DisplayOneChar(1,1,':');
    DisplayOneChar(3,1,qian);
        DisplayOneChar(4,1,'.');
    DisplayOneChar(5,1,bai);
    DisplayOneChar(6,1,shi);
        DisplayOneChar(7,1,'g');
}

//***********************************************************************
//珆尨z粣
void display_z()
{      float temp;
    dis_data=(BUF[5]<<8)+BUF[4];    //磁傖杅擂
        if(dis_data<0){
        dis_data=-dis_data;
    DisplayOneChar(10,1,'-');       //珆尨蛹睫瘍弇
        }
        else DisplayOneChar(10,1,' ');  //珆尨諾跡

    temp=(float)dis_data*3.9;  //數呾杅擂睿珆尨,脤蕉ADXL345辦厒藷菴4珜
    conversion(temp);          //蛌遙堤珆尨剒猁腔杅擂
        DisplayOneChar(10,0,'Z');  //菴0俴ㄛ菴10蹈 珆尨Z
    DisplayOneChar(11,0,':');
    DisplayOneChar(11,1,qian);
        DisplayOneChar(12,1,'.');
    DisplayOneChar(13,1,bai);
    DisplayOneChar(14,1,shi);
        DisplayOneChar(15,1,'g');
}

//*********************************************************
//******翋最唗********
//*********************************************************
void main()
{
  uchar devid;
  delay(500);                           //奻萇晊奀
  InitLcd();                      //珘儒場宎趙ADXL345
  Init_ADXL345();                 //場宎趙ADXL345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黍堤腔杅擂峈0XE5,桶尨淏
  while(1)                         //悜遠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蟀哿黍堤杅擂ㄛ湔揣婓BUF笢
    display_x();                   //---------珆尨X粣
    display_y();                   //---------珆尨Y粣
    display_z();                   //---------珆尨Z粣
    delay(200);                    //晊奀
  }
}

网友A:
怎么很多的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