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怎样检查原理图是否存在错误和瑕疵

楼主(2018-09-18):
AD18怎样检查原理图的错误和不妥之处

原理图画完后,在设计PCB板之前,一定要检查原理图是否存在错误或不妥之处。以防把错误带到PCB板中,使PCB板产生瑕疵或废品。
点击AD18原理图编辑器菜单:项目project----compile PCB project------启动了原理图编译程序。编译结果发现的错误和瑕疵,保存在AD18的消息messages面板中。此时消息面板没有打开,看不到。

启动打开消息面板:点击AD18原理图编辑器屏幕右下角的panels(面板)-----从弹出的菜单中选中消息messages-------弹出消息面板,见下图:

上图中,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显示原理图存在的警告:没有错误严重,但存在瑕疵。下部分显示:选中项存在问题详细说明:零件U3的第二部件没有使用。U3的型号是SN74LS123,这是一个芯片内部包含两个单稳态振荡器:A和B。本电路图中只使用了A部分,B部分没有使用。

双击上部分中的警告、错误任一项,系统就会自动放大原理图,并且把存在问题的电路部位、零件引脚放大到屏幕中心,放得很大。同时,系统还对原理图进行调光处理,加黑突出显示问题部位,正常部位被淡化遮蔽变得浅白色看不清,这样可以突出重点显示。放大的倍率可以事先设定,放大的倍率如果太大,不便于看清故障点。需要根据个人习惯设定在合适值。同样,调光等级也不要太高,合适最好。调节设置的方法:
点击AD18原理图编辑器右上角的齿轮图标:preferences选项------弹出preferrences对话框

点击上图中system------navigaton------弹出上图变焦调节杆zooming,设置在中间这样比较好用。
dimming调光调节杆:设置在中间值比较好用。点击OK保存设定值。

按上述方法设定好,双击一个错误/警告项,系统自动缩放和调光后,显示页面见下图:
从上图可见:有问题的部件是接地符号GND,接地符号GND被高亮显示。其余被淡化遮蔽。接地符号没有和电容下端连接。重新接好就可以了。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

网友A(2018-11-08):
你好,我双击错误或警告,为什么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