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CCAVR中“无修改”的状态下重新编译一次,然后烧写程序就出错

楼主(2018-09-18):
编译器: ICCAVR
程序下载:AVR Studio

1--在AVR Studio中将一个例程的.hex文件下载到AVR开发板上,正常
2--同一个例程,我在ICCAVR中“无修改”的状态下重新编译一次(编译通过),然后烧写到开发板上,程序就出错了(执行的现象错误)。

请问这样的问题,原因是什么?有小伙伴遇到过吗??
感谢了。

楼主:
     首先抱歉,贸贸然发帖,等发帖后发现删除不了。
     这里说下出错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偶然出现的“编译错误”以及帖子上述的问题,是因为“指定的文件路径”问题造成的,虽然打开软件时发现路径是正确的,但是编译还是会有问题出现,此时重新制定以下路径,再编译,则没有“编译错误”以及“烧写到开发板执行异常”的问题了。
     感觉这贴没啥营养,当做下笔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