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万年历,帮忙改错

楼主:
错误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LED2.c...
LED2.c(13):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LED2.c(14):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B skipped
LED2.c(1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_nop_();_nop_();_nop_();}
        sbit K1=P1^0;//Ñ¡Ôñμ÷ÕûD¡ê±»ò·ÖÖó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íê3ééèÖÃ
        sbit SPK=P3^0;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uchar code Str1[]="  Current Time  ";
        uchar code Str2[]="  Set New Time  "£»
        uchar HMS_String[]="  00:00:00  ";//′yÏÔê¾ê±¼ä
        bit Settime=0;//êÇ·ñDT¸Äê±¼ä
        bit Change_H_or_M_=1;//1 is change H,0 is not change M
        uchar Millisecond,Hour=0,Minute=0,Second=0;
        //------------------------------------------------------
        //Ñó3ùoˉêy
        //------------------------------------------------------
        void DelayMS(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0;i<120;i++);
        }
        //-------------------------------------------------------
        //LEDÃ|×′쬼ì2a
        //--------------------------------------------------------
        bit LCD_Busy_check()
        {
                bit result;
                RS=0;RW=1;E=1;DelayNOP();result=(bit)(P0&0x80);E=0;
                return result;
        }
        //---------------------------------------------------------
        //D′LCDÃüáî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_Check());//LCD is busy or not
                RS=0;RW=0;E=0;nop_();nop_();P0=cmd;DelayNOP();
                E=1;DelayNOP();E=0;
        }
        //-----------------------------------------------------------
        //éèÖÃLCDÏÔê¾Î»ÖÃ
        //------------------------------------------------------------
        void LCD_Set_Pos(uchar pos)
        {
                LCD_Write_Command(pos|0x80);//?

        }
        //------------------------------------------------------------
        //D′LCDêy¾Y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LCD_Busy_Check());//LCD is busy or not
                RS=1;RW=0;E=0;
                P0=dat; DelayNOP();
                E=1;DelayNOP();E=0;
        }
        //----------------------------------------------------------------
        //LCD3õê¼»ˉ
        //-----------------------------------------------------------------
        void LCD_Initialize()
        {
                LCD_Write_Command(0x38);DelayMS(1);//éèÖÃ8λ¸ñê½£¬2DDÏÔê¾£¬5*7  1|Äüé趨ָáî
                LCD_Write_Command(0x0c);DelayMS(1);//ÏÔê¾1|Äü¿a£¬ÎT1a±ê£¬1a±êéá˸  ÏÔ꾿a1a¿ØÖÆÖ¸áî
                LCD_Write_Command(0x06);DelayMS(1);//D′èëDÂêy¾Y1a±êóòòÆ£¬ÏÔê¾Æá2»òƶˉ   Ä£ê½éèÖÃÖ¸¶¨
                LCD_Write_Command(0x01);DelayMS(1);//ÇåÆá1|Äü
        }
        //----------------------------------------------------------------------
        //ÏÔê¾êy¾Y£¬ÔúLCDÖ¸¶¨μÄDDéÏÏÔê¾×Ö·û
        //-----------------------------------------------------------------------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str,uchar LineNo)
        {
                uchar k;
                LCD_Set_Pos(LineNo);
                for(k=0;k<16;k++)
                LCD_Write_Data(str[k]);
        }
        //----------------------------------------------------------------------
        //·äÃùÆ÷
        //----------------------------------------------------------------------
        void Beep()
        {
                uchar i,j=70;
                for(i=0;i<200;i++)
                {
                        while(--j);
                        SPK=~SPK;
                }
                DelayMS(300);
                SPK=0;
        }
        //---------------------------------------------------------------------------
        //ê±·ÖÃëÏÔê¾
        //---------------------------------------------------------------------------
        void Display_HMS(uchar h,m,s)
        {
                if(settime)HMS_String[3]='>';
                else   HMS_String[3]=' ';
                HMS_String[4]=h/10+'0';//ê±
                HMS_String[5]=h%10+'0';
                HMS_String[7]=m/10+'0';//·Ö
                HMS_String[8]=m%10+'0';
                HMS_String[10]=s/10+'0';//Ãë
                HMS_String[11]=s%10+'0';
        }
        //----------------------------------------------------------------------------
        //éèÖÃê±¼ä
        //----------------------------------------------------------------------------
        void Change_Time()
        {
                Settime=0;
                if(K1==0||K2==0||K3==0)
                {
                        TR0=0;
                        Display_String(Str2,0x00);
                  Settime=1;
                }
        while(Settime)
        {
                if(K1==0)
                {
        Beep();
        while(K1==0);
        Change_H_or_M=!Change_H_or_M;
    }
                else if(K2==0)
                {
                        Beep();
                        while(K2==0);
                        if(Change_H_or_M=1)
                        {
                                if(++Hour==24)Hour=0;
                        }
                        else
                        {
                                if(++Minute==60)Minute=0;
                        }
                }
                else if(K3==0)
                {
                        Beep();
                        while(K3==0);
                        if(Change_H_or_M=1)
                        {
                                if(-Hour==0xff)Hour=23;
                        }
                        else
                        {
                                if(-Minute==0xff)Minute=59;
                        }
                }
                else if(K4==0)
                {
                        Beep();
                while(K4==0);
                Display_String(Str1,0x00);
                Settime=0;
                TR0=1;
                }
        }
}
//----------------------------------------------------------------------
//¶¨ê±Æ÷ÖD¶Ï0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if(++MilliSecond==20)
        {
                MilliSecond=0;
                if(++Second==60)
                {
                        Second=0;
                        if(++Minute==60)
                        {
                                Minute=0;
                                if(++Hour==24)
                                {
                                        Hour=0;Minute=0;Second=0;
                                }
                        }
                }
        }
}
//------------------------------------------------------------------------
//Ö÷oˉêy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IE=0x82;
        SPK=0;
        LCD_Initialize();
        Display_String(Str1,0x00);//μúò»DDÏÔê¾
        TR0=1;
        P1=0xFF;
        while(1)
        {
                Display_HSM(Hour,Minute,Second);
                DelayMS(500);
                Change_Time();
        }
}

网友A(2018-09-18):
已改,第一个错误是定义数组类型的错误,第二个是输入法出现了问题

网友A:
请大神帮我看看有没有其他错误。。。。感谢

网友B:
延时函数能这么写?x*120就能达到想要的延时时间?

网友C:
兄弟,看代码是看不出来的,源码给我我帮你调试

网友D: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