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7805的应用,限流电阻大小计算和散热问题

楼主:
如何计算7805前面的限流电阻大小和封装:

输入要求9-30V,输出要求5V/40mA.
7805的压降要2V,也就是说输入最小要2+5V=7V。(管压降+输出电压=最小输入电压)
9-7=2V;30-7=23V;2~23V是限流电阻承受的,但是不可能(哈哈哈),因为有负载电流大小的关系,如:40ma
那么,23V/0.04=575欧姆,但是不满足9V最低输入的要求,因为电流达不到,算一下9V的时候,电阻压降是2V,那么
2/575=3.48mA  没有大于40mA所以不能取575欧姆。
那按照9V最小的输入电压计算一下:
9-7=2V,R=2/0.04=50欧姆
50欧姆可以达到电流40mA,但是这时看看30V时7805上面的管压降是多少:
30-2=28V这是7805的输入端电压(好高啊)
28V-5V=23V这时加在7805上面的电压是23V 电流40mA 算一下7805功率=0.92W
发热量很大其实(所以做好散热工作)。
那么封装取多大呢?
P=2V*0.04mA=0.08mW
P=0.04*0.04*50=0.08m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选0603那是不可能的,设计要有余量,余量,那就1206吧!(所以看电路板吧,实在没空间了一定要>=0805)
R1=(47R/1206)

最后一点乱说的:
用LDO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他那个年纪该承受的电压,压差太大发热是很严重的,所以一定要做好散热,不行?
那就用DC-DC,或者开关电源,一个稳压管加在三极管的基级那种发热也大,电流大小看三极管,所以怎么选,要谨慎。

网友A(2018-09-20):
电压太高了,个人感觉不要用 7805,会烫手,也可能一会就挂了。建议换 2596 试试,有定值 5V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太高了,个人感觉不要用 7805,会烫手,也可能一会就挂了。建议换 2596 试试,有定值 5V 的

不错,压差太大确实建议用DC-DC,这样发热小,最好加电解电容或胆电容滤波,还有MP2451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