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设计的电子密码锁怎么搞啊 求帮助

楼主(2018-09-18):
什么都不懂,啃了很久还是懵懵懂懂

网友A:
兄弟啊,你要是问数字电路设计密码锁我可以理解为基于门电路+触发器的密码锁设计吗。
这样的话,最简单的就是密码固定的密码锁,而且是二进制的,这样一来,密码检查就相当于一个序列信号检测器,例如密码是110100,使用相应的触发器设计一个有限状态机,当检测到这个序列时输出一个低电平。输入采用CLK和键控结合的方式。另外加一个延时电路,计数器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没有输入的时候清空触发器。
嘛,大概就是这样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