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改电风扇PWM调速

楼主:
不是我写的程序,网上的程序小小改变了一下芯片用的STC15F104
风扇淘宝买的,卖家将调速线剪了。我重新上。
程序不完美的地方,速度反馈线没有利用。调速按键不好使。欢迎大神指点。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源码:
//晶振12MHz
//在P1_0输出20KHz,0-255级可调占空比 每一级0.39%
#include<at89x51.h>
sbit L1=P3^3;//档位显示LED
sbit L2=P3^4;
sbit L3=P3^5 ;
unsigned char PWM=0x01;//PWM的百分比,开机默认风力
unsigned int cnt;

void InitT0(void)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 8位自动重装
TH0=206;//pwm 50us 20khz
TL0=206;
TR0=1;//开始计时
ET0=1;//允许定时器中断
EA=1;//开启总中断
}
void main(void)
{
InitT0();//初始化T0定时器
IT0=1;
EX0=1;
while(1)
{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用于PWM的定时器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er=0;//记录中断次数
counter++;
if(counter >= PWM) P3_1 = 0; else P3_1 = 1;
}

void INTERR(void) interrupt 0
        {
        cnt++;
                {
                switch(cnt)
                        {
                         case 1:PWM=25;L1=0;L2=1;L3=1;break;
                         case 2:PWM=100;L1=1;L2=0;L3=1;break;
                         case 3:PWM=255;L1=1;L2=1;L3=0;cnt=0;break;
                         default:break;
                        }
                }
        }

网友A(2018-09-19):
我前一阵鼓捣开关电源,一直有个想法,就是利用废旧开关电源IC调节占空比,通过取压反馈来调节,用开关电源上自带的开关管控制风扇, 感觉可行吗?最近天天看孩子,没时间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一阵鼓捣开关电源,一直有个想法,就是利用废旧开关电源IC调节占空比,通过取压反馈来调节,用开关电源 ...

用TL494应该可以。不用单片机可以接可调调占空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一点的风扇你是用来吹蚊子的吗?如果真的想搞,直接网上买那个pwm的功率模块啊,叫大功率mos管,才2 ...

别看风扇小,风力可不小。实测电流达2a。噪音想飞机,出门带上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D:
楼主有图吗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E(2020-12-16):
感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值得学习

网友F:
兄弟为什么编译不过呢     那个while(){}里面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网友G:
我以为是交流呢

网友H:
些标题只能搏人眼球:暴力改电风扇PWM调速,一看不到啥暴力在哪,二电风扇只是一个散热小风扇,没啥实用价值,三还花一堆时间写一堆代码,不如花一两块钱直接买一片PWM IC芯片实际。

网友I(2021-01-21):
DIY精神,不错。五年级的学生玩的东西。大神出来一顿猛损。各玩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