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电子脉搏计设计报告与Multisim仿真工程

楼主:
名称:   数字电子技术设计

题    目:      电子脉搏计设计

目录

电子脉搏计设计              3

一、设计任务与要求              3

二、方案设计与论证              3

三、单元电路设计与参数计算              4

四、总电路工作原理及元器件清单              9

五、仿真调试与分析              11

六、 结论与心得              11

七、参考文献              12

电子脉搏计设计

一、设计任务与要求

1. 实现在15 s 内测量1 min的脉搏数;

2. 用数码管将测得的脉搏数用数字的形式显示;

3. 测量误差小于±4次/min。

二、方案设计与论证

脉搏测试仪是用来测量一个人心脏跳动次数的电子仪器,也是心电图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是用来测量频率较低的小信号。通过对信号的放大,显示,对身体脉搏进行模拟测试。电子脉搏计分成以下6部分:

1 函数信号发生器——将脉搏跳动信号转换为与此相对应的电脉冲信号,通过正弦波模拟人体的脉搏跳动。

2 放大整形电路——把传感器的微弱电流,微弱电压放大。

3倍频器——将整形后所得到的脉冲信号的频率提高。如将15s内传感器所获得的信号频率4倍频,即可得到对应一分钟的脉冲数,从而缩短测量时间。

4控制电路——用555定时器以保证在基准时间控制下,使4倍频后的脉冲信号送到计数、显示电路中。

5 计数、译码、显示电路——用来读出脉搏数,并以十进制数的形式由数码管显示出来。

6 电源电路——按电路要求提供符合要求的直流电源。

方案一、

  电路对脉冲进行了4倍频,计数时间也相应地缩短了4倍(15s),而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却是1min的脉搏跳动次数。这样当计时为15 s的时候,数码管显示的数据就是一分钟的脉搏数,如需重新计数,只需清零即可。

方案二、

人体的正常脉搏跳动为50-100/min。为了简化电路以及节省元件,故取计数器的计数范围为0-99.让函数信号发生器模拟人体脉搏的跳动,以每个上升沿代表一次脉搏,让计数器记录上升沿的个数,然后左移两位,表示所记数字乘以四,这样我们就可以15 s测量一分钟的上升沿的个数。这样15 s就测量出了一分钟的脉搏数。

              方案比较

方案一的电路相对简单,容易实现,而项目的要求误差小于±4次/min,方案一能满足设计要求。而方案二测量精度高,但电路比较复杂,要换成BCD码,故障率高,延时比较,且计数不能连续。综上所述,选择方案一。

              大致的设计框图1如下:

图1-电路设计框图

三、单元电路设计与参数计算

以下几个模块是构成电子脉搏计的主要功能模块,为更清晰的说明该方案的原理,先分模块介绍如下:

1信号发生

脉搏传感器的作用是将脉搏信号转换为响应的电冲信号。脉搏传感器是脉象检测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后置电路的处理和结果的显示。目前典型的脉搏传感器有以下三种:光电类、压阻类和压电类。在这三种当中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压电型传感器,其工作原理是利用敏感元件直接把压力转变为电信号。

而本次设计中是利用函数信号发生器代替脉搏传感器,使用正弦波模拟人体脉搏跳动来测量。

图2—函数信号发生器

2 放大整型电路

放大电路多种多样,本次实验采用比较简单、廉价的运放电路。由一个运放器OP07和两个电阻就组成了符合要求的放大电路。放大倍数可调,本次放大倍数大约为10倍。而整形电路采用了简单一点的与非门进行整形,通过实验可以放大整形正弦电路。RONE、RTWO直接取10K?达到输入阻抗的要求。基于电路模块化设计的理念,信号放大电路有两个引脚:

In,输入引脚,输入传感器的输出;

Out,输出引脚,输出放大后信号。

图3——放大整形电路

3四倍频

由于我们要在15 s内测量1min内的脉搏数,所以我们要对脉搏进行调频。60/15=4,需要四倍频电路。如将15s内函数信号发生器所获得的信号频率4倍频,即可得到对应一分钟的脉冲数,从而缩短测量时间。倍频电路的形式很多,如锁相倍频器、异或门倍频器等,由于锁相倍频器电路比较复杂,成本比较高,所以这里采用了能满足设计要求的简单一点的异或门组成的4倍频电路。此处采用4070BD异或门芯片,通过UTHREEA和UTHREEA构成二倍频电路,UFIVEA和UFIVEA亦构成二倍频电路;两个二倍频串联组成四倍频电路。利用第一个异或门的延迟时间对第二个异或门产生作用,当输入由“0”变成“1”或由“1”变成“0”时,都会产生脉冲输出。其中异或门间的RC电路是为了延时,经过测试,当CONE=33uf,CTWO=6.8uf,RTHREE=10k,RFOUR=10k的时候能达到四倍频的要求。电路图如下:

图4——四倍频电路

4 555定时器

555定时器的功能表

表1  555定时器的功能表

清零端

高触发端TH

低触发端

Q

放电管T

功能

0

X

X

0

导通

直接清零

1

0

1

X

保持上一状态

保持上一状态

1

1

0

1

截止

置1

1

0

0

1

截止

置1

1

1

1

0

导通

清零

555定时器主要是为了在实15s内完成测量任务,使单稳态时间长度为15 s。本实验采用555单稳态定时电路。工作原理大概如下:开关打上,RST、VCC都为高电平,由于有CTHREE存在,THR和 TH1为低电平。此时输出为高电平,随着电容的充电,当时间达到15s的时候,电容两端电容为 2/3VCC,THR和THI为2/3VCC,输出为低电平。时间的设计常数为T= 1.1*RC。所以CFOUR取0.01uf,CTHREE取6.8uf,RONE取2MΩ。当要重新计数时,,断开SONE,手动接上STWO,然后断开,把CTHREE两端的电量放掉,再接上SONE。电路如图5所示:

图5—555定时器电路

5数码管显示

这部分电路主要要完成对方波脉冲计数,将计数结果译码显示出来的功能。本设计中采用简单的比较熟悉的74LS160作为计数器,因为它是十进制计数器无需改装,直接使用。因为脉搏测试器中需要上百位的数字。因此,将三片74LS160直接按并行进位方式连接即的千进制计数器。三块芯片的ENP LOAD CLR都为高电平以保证电路的工作。其中第二第三块芯片ENT为高电平,第一块芯片ENT受555定时器的控制。当555定时器输出为低电平时,74LS160输入端接收到的是高电平,开始计数;输出为高电平时,74LS160接收到的是低电平,停止计数(计数结束)。此时显示的就是15s内的脉冲数了。七段数码管与74LS160的连接方式如下:

图6——数码管显示电路

表2 74LS160功能表

清零

预置

使能

时钟

预置数据输入

输出

工作模式

RD

LD

EP  ET

CP

D3 D2  D1 D0

  Q3  Q2 Q1 Q0

0

1

1

1

1

X

0

1

1

1

X   X

X   X

0   X

X   0

1   1

X

X

X

X  X  X  X

d3   d2  d1  d0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0  0  0  0

d3   d2  d1  d0

保持

保持

十进制计数

  异步清零

  同步置数

  数据保持

  数据保持

  加法计数

四、总电路工作原理及元器件清单

1.总原理图

图7—总原理图

2.电路完整工作过程描述(总体工作原理)

打开电源开关,电路各部分开始工作。首先是函数信号发生器发生发出的信号,在放大器的放大整形电路中放大大约10倍,然后经过异或门的四倍频电路,时间缩为一分钟的四分之一,频率变成了原来的四倍;倍频器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计数器能在15s内计算出1min钟的脉冲数。脉冲数进入七段数码管计数器,计数开始。来一个脉冲计数器就加一。此时555定时器可以在15s内完成任务,使单稳态的时间长度为15s。15s后,定时器输出端电平翻转,计数器停止工作。显示出脉搏跳动的次数。

  • 元件清单

                  表3 元件清单

元件序号

型号

主要参数

数量

备注

CONE/CTWO/CTHREE/CFOUR

电容

33uF,6.8uF,6.8uF,0.01uF

4

RONE/RTWO/RTHREE/RFOUR/RSEVEN

电阻

10KΩ,100KΩ,10KΩ,10KΩ,2MΩ

5

UTEN,UELEVENT

74LS160N

2

UEIGHT,USEVEN

DCD_HEX_DIG_BLUE

2

SONE,STWO

开关

2

UTHIRD

555 _TIME_RATED

1

UONE

COMPARATOP_VIRTUAL

1

UTHREEA,UFOURA,UFIVEA,USIXA

4070BD_10V

4

UTWO

NAND2

1

VCC

6V

XFG1

函数信号发生器

五、仿真调试与分析

拟脉搏信号从函数信号发生器发出,经过OP07运放器运放电路,放大10倍后,进入一个延时电容、3个与或门的延时分频。采用4070BD异或门芯片,通过UTHREEa和UTHREEb构成二倍频电路,UFOURa和UFOURb亦构成二倍频电路;两个二倍频串联组成四倍频电路。利用第一个异或门的延迟时间对第二个异或门产生作用,当输入由“0”变成“1”或由“1”变成“0”时,都会产生脉冲输出。,倍频后的频率直接送入到74160N解码,解码后就到达七段数码管进行显示。

打开定时器的开关之后,定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电容不断充电的过程。电容上的电压从0到2/3Vcc这段时间就是我们要定时的时间(15s)。开始,555定时器out端口为高电平,74160N开始工作,此后,电源经外部电阻不断向向 C 充电,当 C 上电压升到> 2 /3 V DD 时,THR、TRI两端为2/3Vcc,输出V0 翻转,变为0;74160N停止工作。故74160N工作的时间为:T=1.1RC=15s。

这样就可以以电脉冲信号发生代替脉搏跳动信号测出15 s的每分钟脉搏数。

以下是电子脉搏计在15s时测出的数据:

图8——测试结果

  • 结论与心得

这个设计的难度是高,一开始看完项目浑然不知,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后来通过慢慢了解555定时器,以及上网收集资料和翻阅文献,终于对555定时器的引脚功能有所了解。后来和同组人员日夜兼程,分工合作,这个过程中困难重重,接错过线,用错过元件。有些元件不在元件库里面,又要上网找,不过最后整组人员通力合作,最终还是设置出来了,基本达到了实验的要求。

Multisim仿真工程文件与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

网友A(2018-11-18):
你好  这个文件还在吗

网友B:
你好,仿真还在吗

网友C:
楼主好人 正需要

网友D(2018-12-25):
想要这份文件,谢谢

网友E:
楼主求仿真文件

网友E:
想要这份文件 求转发

网友F(2019-03-10):
这个创造思维还是蛮好的,顶个先!

网友G(2019-08-25):
可以买我一份吗

网友H(2019-12-18):
挺好的,这对学习的帮助挺大

网友I(2020-06-26):
555定时器那里你用的单稳态定时器可以不需要用555施密特触发器加个开关来连接,可以直接用555定时器接成单稳态定时器,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图。还有你后面数码管显示电路那部分是写错了吧,555定时器构成的时钟电路与计数器之间又没有反相器,怎么会出现555单稳态定时器输出高电平而计数器却输入低电平呢?

网友J(2020-11-18):
求仿真图

网友K(2021-09-16):
楼主我求仿真

网友L(2022-11-11):
您好,怎样能弄到这个文件啊,想要学习学习

网友L:
您好,文件还在吗,想要学习学习

网友M(2023-11-28):
引用 网友I:
555定时器那里你用的单稳态定时器可以不需要用555施密特触发器加个开关来连接,可以直接用555定时器接成单 ...

求文件

网友N:
楼主,我调试的有错误啊,频率为2hz的时候,屏幕的显示只有90脉搏跳动左右的,只有1hz的时候才是正常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