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C0831+LM358正负极电压测量 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9-18):
用358做一个加法器,通过ADC0831 AD转换,51单片机控制,可以测量正2.5V至负的2.5V电压值。可以扩展到大电压的测量 加分压电阻即可
电路原理图如下:

/*******************
程序功能:AD转换显示。被测电压范围-2.5V至+2.5V
版本:Vre1.0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  = P1^0;        //IO定义
sbit clk = P1^1;
sbit dat = P1^2;
sbit dian= P2^7;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数码管
uchar code bc[]={0x01,0x02,0x04,0x08};        //数码管位选(共阳)
uint  huancun[]={0,0,0,0}; //数据缓存

uchar adc0831(); //读取AD值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void delay(uint time)  //延时
{
for(time;time>0;time--);
}

void main()
{
uint date,date1;
uchar i;
P1=0xff;
P2=0xff;
P3=0xff;
while(1)
{
  i++;
  if(i==100)
  {
   i=0;
   //P2=adc0831(); //测试用
   date=adc0831();        //读取AD值
   date*=2;                 //基准电压5.1V,乘以2刚好是测得的电压值的100倍(date=120,就是1.2V)
   if(date>250)         //如果测得的值大于2.5V,说明加法器上的被测电压是正电压
   {
    date-=250;        //转换到2.5V电压范围内
        huancun[0]=11; //符号位不显示,表示正电压
   }
   else if(date==250) //如果测到的值是2.5V,说明加法器上的被测电压是0V
   {
    date=0;
        huancun[0]=11;
   }
   else                //如果测得的值小于2.5V说明加法器上的电压是负电压
   {
    date1=250-date;//250是加法器上的偏置电压,date是测到的电压
        date=date1;           //date1就是被测的电压值
    huancun[0]=10; //显示负号
   }
   //date=date/51;
   huancun[1]=date/100;
   huancun[2]=date%100/10;
   huancun[3]=date%10;
  }
  display();        //显示
}
}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4;i++)
{
  P3=bc[i];
  P2=tab[huancun[i]];
  if(i==1)         //显示百位的小数点
  dian=0;
  else
  dian=1;
  delay(100);
}
}

uchar adc0831()//AD转换程序 就没什么说的了  网上大把
{
uchar i,temp;
dat=1;
_nop_();
_nop_();
_nop_();
cs=0;
_nop_();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_nop_();
clk=0;
for(i=0;i<8;i++)
{
  temp<<=1;
  if(dat)
  {
   temp++;
  }
  clk=1;
  _nop_();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_nop_();
}
cs=1;
_nop_();
_nop_();
return temp;
}

网友A:
仿真工程能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工程能分享吗?

仿真文件,用protues打开即可,但单片机的程序要重新加载HEX,直接用KEILL加载上传的C文件就可以生成HEX。

网友B(2020-02-04):
现在外接ADC芯片大部份都能带测试正负电压功能了,而且简单,可以省掉LM358等这种复杂电路

网友C(2020-03-26):
引用 网友B:
现在外接ADC芯片大部份都能带测试正负电压功能了,而且简单,可以省掉LM358等这种复杂电路

推荐几个芯片,想测试电源的正负电压

网友D(2021-05-05):
我想问一下大神  加电阻分压可以测-15V到15V的电压吗  如果可以的话在哪里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