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串口只能接受前两个接受的数据啊?

楼主(2018-09-18):
想要通过串口发送一串16进制数来控制小灯的亮灭。这个十六进制数有15个,但是通过电脑发送之后指令后只能检测到前两个数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it.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lay.h"
uchar uart1_flag=0;
uint xdata rbuf[];
sbit jdq1=P0^0;
sbit jdq2=P0^1;
void main()
{
jdq1=0;
jdq2=0;
uart1_flag=0;
InitUart();   //初始化Uart函数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EA=1;
ES=1;
while(1)
  {
  if(uart1_flag==1)
     {
   uart1_flag=0;
   jdq1=1;
   mDelay(100);
   jdq2=1;
   mDelay(800);
   jdq1=0;
   mDelay(100);
   jdq2=0;
    }
  }

}

void uart_js() interrupt 4    //RI==1时执行串口中断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uchar xdata  receive1_xorg=0;

if(RI==1)
  {
  RI=0;
  rbuf[count]=SBUF; //保存数据
  SBUF=rbuf[count];
  if(uart1_flag!=0)
   {
   count=0;
   return;
   }
  count++;
  if((count==1)&&(rbuf[0]!=0x7E))//0  0xf1
   {
   count=0;
   }
  else if((count==2)&&(rbuf[1]!=0x80)) //1 0xb1
   {
    count=0;
    //uart1_flag=1;
   }
  else if((count==3)&&(rbuf[2]!=0x00)) //1 0xbf
   {
    count=0;
   }
  else if((count==4)&&(rbuf[3]!=0x01))    //rbuf[3]
   {
     count=0;
     //uart1_flag=1;
   }
  else if((count==5)&&(rbuf[4]!=0x00)) //7E 80 00 01 00 /0-4
   {
     count=0;
   }

  else if((count==6)&&(rbuf[5]!=0x00))
    {
    count=0;
    }
    else if((count==7)&&(rbuf[6]!=0x80)) // 00 80 AA 00  / 5-8
    {
    count=0 ;
    }
  else if((count==8)&&(rbuf[7]!=0xAA))
    {

    count=0 ;
    }
  else if((count==9)&&(rbuf[8]!=0x00))
    {
    count=0 ;
    }
  else if((count==10)&&(rbuf[9]!=0x01))
    {
    count=0 ;
    }
  else if((count==11)&&(rbuf[10]!=0x01))
    {
    count=0 ;
    }
  else if((count==12)&&(rbuf[11]!=0x00))     // 01 01 00 DE 62 //7E   9-14
    {
    count=0 ;

    }
  else if((count==13)&&(rbuf[12]!=0xDE))
    {
    count=0;
    }
  else if((count==14)&&(rbuf[13]!=0x62))
    {
    count=0;
    }
  else if((count==15)&&(rbuf[14]!=0x7E))
    {
    count=0;

    }
  else if (count>=16)
   {
   count=0;
   uart1_flag=1;
   }    //*/
}
}

网友A:
在等待时拉长等待延时,或者加printf调试信息,在什么地方出现问题。

网友A:
可以拉长等待发送完毕的延时,或者添加打印函数进行跟踪问题

网友B:
建议单步调试

网友C:
精简程序,可能是串口被占用,导致了冲突,你可以试着加大时间间隔

网友D:
可能是串口被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简程序,可能是串口被占用,导致了冲突,你可以试着加大时间间隔

是将延时函数加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等待时拉长等待延时,或者加printf调试信息,在什么地方出现问题。

加Printf怎么加啊,不太明白啊!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人复制别人的话来回复,这样做不好吧?

嗯,是的。批评他

网友E:
现在是没收到一个字节都进行校验,不符则清零,不太好判断,如果先将校验和清零去掉,看看到底收到的是什么,寻找规律,再查原因可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F:
给你写个示例程序,是在你的程序基础上改的,你试试。

#include <STC12C5A60S2.H>
sbit jdq1=P0^0;
sbit jdq2=P0^1;
bit flag=0;
bit uart1_flag=0;
unsigned char rbuf[15];
unsigned char code rbuf1[]={0x7E,0x80,0x00,0x01,0x00,0x00,0x80,0xAA,0x00,0x01,0x01,0x00,0xDE,0x62,0x7E};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Uart()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
/*-------------------------------
  1ms延时子程序(11.0592MHz 1T)
-------------------------------*/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k;i>0;i--)
                for(j=1150;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jdq1=0;
        jdq2=0;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while(1)
        {
                if(uart1_flag==1)
                {
                        uart1_flag=0;
                        ES=0;                        //关串口中断
                        for(i=0;i<15;i++)
                        {
                                if(rbuf[i]==rbuf1[i])
                                {
                                        flag=1;
                                        SendOneByte(rbuf[i]);
                                }
                                else
                                {
                                        flag=0; break;
                                }
                        }
                        ES=1;                //开串口中断
                        if(flag==1)
                        {
                                jdq1=1;
                                mDelay(100);
                                jdq2=1;
                                mDelay(800);
                                jdq1=0;
                                mDelay(100);
                                jdq2=0;
                        }
                }
        }
}

void uart_js() interrupt 4    //RI==1时执行串口中断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i;
        RI=0;
        rbuf[count]=SBUF; //保存数据
        if(rbuf[0]==0x7E)        //验证数据头(起始位)
        {
                count++;
                if(count>=15)
                {
                        count=0;                        //计数变量清0
                        if(rbuf[14]==0x7E)//验证数据尾
                                uart1_flag=1;        //接收完成标志置1
                        else
                        {
                                for(i=0;i<15;i++)
                                        rbuf[i]=0x00;//缓存全部清0
                        }
                }
        }
}
// 7E 80 00 01 00 00 80 AA 00 01 01 00 DE 62 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