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595多片级联的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8-09-18):
请大神指教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几个口显示内容是一样的,应该将程序与电路图放上来,这样大家也好建议啊!

网友B:
情况不明,程序与电路都有可能出问题。

楼主:
用proteus的仿真图,用的是留个595级联,1个74hc138选择行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H=P2^0;
sbit DS=P2^1;
sbit ST=P2^2;

uchar tab[6][8]={{0x00,0x18,0x24,0x24,0x24,0x24,0x18,0x00},
               {0x00,0x10,0x18,0x10,0x10,0x10,0x38,0x00},
               {0x00,0x18,0x24,0x20,0x10,0x08,0x3C,0x00},
                           {0x00,0x18,0x24,0x20,0x10,0x20,0x24,0x18},
                           {0x00,0x10,0x18,0x14,0x3C,0x10,0x10,0x00},
                           {0x00,0x38,0x08,0x18,0x20,0x20,0x18,0x00}};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
         for(j=100;j>0;j--)
            {
          for(;i>0;i--)
                  ;
             }
   }

void main()
{
           uchar n,i,j,k,t;
           //SH=0;
          while(1)
          {
           // n=0x00;
                  n=0;
           for (i=0;i<8;i++)
           {
              ST=0;
                  P0=i;

                 // for(j=0;j<8;j++)
                    {
                           for(k=0;k<5;k++)
                             {
                                   t=tab[5][n];
                                   for(j=0;j<8;j++)
                                   {
                                           SH=0;
                                       _nop_();
                                           if(t&0x80)
                                              DS=1;
                                                else
                                                  DS=0;
                                                SH=1;
                                                t<<=1;
                                                _nop_();

                                        }
                                        //n++         ;
                                   }
                           }
                        ST=1;
                        delay(10);
                        n++;
                  }
   }
  }

网友C:
嗯,得看看原理图和代码才好找问题,楼主再仔细调调。

网友D:
for(k=0;k<5;k++)
                             {
                                   t=tab[5][n];
                                   for(j=0;j<8;j++)
                                   {

应该是这样
for(k=0;k<5;k++)
                             {
                                   t=tab[k][n];  // 改成这样
                                   for(j=0;j<8;j++)
                                   {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F:
stcp引脚不能串一起,需要单独分开

楼主:
现在情况是显示两个‘5’两个交错了一行,stcp好多 资料里都是并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stcp引脚不能串一起,需要单独分开

错!不要瞎指导。

网友B:
给你几个595应用案例,自己对照琢磨查错吧!
74LS595为串行移位寄存器,功能表如表3-21所示,引脚图如图3-46所示。DS为串行输入端,QS为串行输出端,Q0~Q7为并行输出端,CLK移位脉冲输入端,CLR为并行输出清0端。
74HC595与74HC164功能相仿,区别是595串入并出分二步操作,第一步在CLK信号有效条件下移入595片内缓冲寄存器,第二步由595 RCK端(#12)输入一个触发正脉冲,片内缓冲寄存器中的数据进入输出寄存器。而74HC164是直接串入输出寄存器,串入中间过程有可能在并行输出端产生误动作。
另外,74HC595有禁止输出(高阻态)控制端OE,OE=0时,输出熄灭。若用一个引脚控制它,可以方便地产生闪烁效果。
实例44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4

实例56 74LS595串行扩展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6
实例56

实例77  74HC595+165扩展8×8键盘
实例77 74LS595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错!不要瞎指导。

DS SHCP接一起,Q7'悬空,用STCP当选通也是可以的,只要以SHCP位时钟,在DS上发一个8位的数据,用STCP当选通,可以指定哪片595更新,而没被选通的则保持,这样灵活性更高,当然缺点是IO口占多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情况是显示两个‘5’两个交错了一行,stcp好多 资料里都是并在一起的,

最后加上for(n==8)n=0;效果如图

网友A: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H=P2^0;
sbit DS=P2^1;
sbit ST=P2^2;

uchar tab[6][8]={
        {0x00,0x18,0x24,0x24,0x24,0x24,0x18,0x00},
        {0x00,0x10,0x18,0x10,0x10,0x10,0x38,0x00},
        {0x00,0x18,0x24,0x20,0x10,0x08,0x3C,0x00},
        {0x00,0x18,0x24,0x20,0x10,0x20,0x24,0x18},
        {0x00,0x10,0x18,0x14,0x3C,0x10,0x10,0x00},
        {0x00,0x38,0x08,0x18,0x20,0x20,0x18,0x00}
};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
        for(j=100;j>0;j--)
        {
                for(;i>0;i--)
                ;
        }
}

void main()
{
        uchar n,i,j,k,t;
        //SH=0;
        while(1)
        {
                // n=0x00;
                n=0;
                for (i=0;i<8;i++)
                {
                        ST=0;
                        P0=i;

                        // for(j=0;j<8;j++)
                        {
                                for(k=0;k<5;k++)
                                {
                                        t=tab[k][n];
                                        for(j=0;j<8;j++)
                                        {
                                                SH=0;
                                                _nop_();
                                                if(t&0x80)
                                                        DS=1;
                                                else
                                                        DS=0;
                                                SH=1;
                                                t<<=1;
                                                _nop_();
                                        }
                                        //n++         ;
                                }
                        }
                        ST=1;
                        delay(10);
                        n++;
                        if(n==8)
                        n=0;
                }
        }
}

网友G(2019-06-11):
引用 网友B:
给你几个595应用案例,自己对照琢磨查错吧!

74LS595为串行移位寄存器,功能表如表3-21所示,引脚图如图 ...

兄弟,没有程序。。。。。。怎么参考

网友H(2020-04-03):
有没有动态显示的啊

网友H:
有没有动态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