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电路无法烧录 一直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

楼主(2018-09-18):
大家好,最近学习电路,照着网上的原理图,画了块板子。用STC89C52RC的芯片。但无法烧录,一直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如下图,设置什么的在网上查了好久,烧录设置方面应该没问题。

然后就开始看画的电路,如下,也没找到问题。(有极性的电容都是用钽电容)

求路过的大神帮忙看下哪里的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单片机烧录需要冷启动,先断开电源,点击下载/编程后,再通电

网友A:
你可以冷启动试试

网友B:
我个人的意见,首先你得看看你软件设置是否正常好比说什么单片机选的对不对,端口选的对不对,然后是硬件部分了,你首先得看看你画的板子这个下载的两个端口是否连接可靠连接,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然后检查一下你的下载器和板子是否连接正常下载器rx要接单片机tx,然后下载如果还是不能下载尝试重启一下单片机,

网友C:
你是用外接的usb CH340T下载器?

网友C:
你是用的CH340T USB下载器?如果是的话,首先得确定线是接对了,另外将usb与电脑连接好了之后 ,开始烧录,如果提示一直在检测,则需要按下单片机重启键来烧录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我烧录stc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E:
你检查一下单片机座子有没有裂开,我以前也是这样,发现座子的卡扣松了,按紧就好了。

网友F:
1:板子问题
2:下载软件问题!

网友G:
从你的电路图看,VCC没有接呢?因为单片机没电,也符合你的信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你的电路图看,VCC没有接呢?因为单片机没电,也符合你的信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

大神!!!感谢啦,的确漏了单片机上面的VCC,跳了下线就好了,低级错误。十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片机烧录需要冷启动,先断开电源,点击下载/编程后,再通电

谢谢啦,是我的 电路问题,哎~~~

楼主:
谢谢啦,我自己的原因,硬件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意见,首先你得看看你软件设置是否正常好比说什么单片机选的对不对,端口选的对不对,然后是硬件部 ...

感谢回复,我自己的原因,电路布线错误,低级错误,哎哎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的CH340T USB下载器?如果是的话,首先得确定线是接对了,另外将usb与电脑连接好了之后 ,开始烧录, ...

我电路的问题 粗心大意   哎哎哎 。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我烧录stc也是这种情况,

解决了,我电路弄错了,V单片机上的VCC没接,楼下 的大神指出了 。后来跳线就好了。你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检查一下单片机座子有没有裂开,我以前也是这样,发现座子的卡扣松了,按紧就好了。

嗯嗯  感谢出谋划策   我的问题电路有点问题 ,楼下大神指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板子问题
2:下载软件问题!

我 电路的问题 。楼下 大神指出了 。感谢出谋划策,嘿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神!!!感谢啦,的确漏了单片机上面的VCC,跳了下线就好了,低级错误。十分 感谢

小兄弟是个细心的人,挨个人回复呢,你开心,我也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兄弟是个细心的人,挨个人回复呢,你开心,我也开心

网友H:
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5V供电   接线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5V供电   接线有没有错误

找到了   电路的问题  感谢

网友I:
点击下载后,关闭实验板的电源开关,然后再打开开关,就是重新通电,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点击下载后,关闭实验板的电源开关,然后再打开开关,就是重新通电,应该就好了。

是我电路的问题   还是感谢 哈哈哈

网友J:
可能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J:
也可能是你的芯片选错了

网友K:
先不要通电,点下载后,再通电

网友L:
按照你说的,烧录软件设置没有问题,很可能是硬件问题,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就没有正常工作,烧录软件检测不到单片机

网友M:
85C52芯片                外用340

网友M:
看了一下你的 STC-ISP下载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你再看一下,用外用340下载,注意你的针脚连接

82C52        340下载

RxD    ------     TxD
TxD    ------     RxD
GND    ------     GND

89C52芯片    要是没坏,下载器没坏,都是好的,你看一下连线是否正确,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N:
stc的单片机,要注意上电顺序很重要

网友O:
冷启动  先烧录 在按下开关

网友P:
用的CH340T USB下载器?首先得确定线是接对了,另外将usb与电脑连接好了之后 ,要注意供电电压稳不稳定,就是电脑的USB接口,在单片上电的一瞬间有可能把下载器的电源拖垮。导致下载器复位、

网友Q(2019-03-02):
我现在也是和你一摸一样的问题,但我找不到vcc在哪

网友R(2020-03-18):
建议查看这个链接:www点tjunk点club/?p=97。它解决了我的问题!

单片机不容易烧坏。
解决方法:用杜邦线把 P1.0 口和 P1.1 口接GND,即接地。之后下载程序。
原因:单片机锁了,所以下载不进程序了。

其他情况:
1.查看单片机是否插反了;
2.下载软件选择正确的单片机型号(注意STC89C52和STC89C52RC是不同的) ;
3.检测是否连接了晶振 ,时候有晶振接触不良的现象 ;
4.查看电脑com是否有多个,是否选错了com口 (是否安装了相应的驱动);
5.单片机开发板是否重新上电了(下载单片机程序需要冷启动过程) ;
6.注意是否有短路(比如开发板下面最好铺一张纸,不要被短路) ;
7.下载软件用的什么版本,旧版本可能需要设置最低、最高波特率,新版本不用设置,建议尽量使用新版 ;
8.如果使用的是CH340/CH341或者PL2302,检测RXD/TXD是否连接反了。
9.换一个单片机试试看,验证单片机是否已损坏。

有时候,还真的可能是单片机烧了,毕竟也不是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S(2024-04-08):
以前叶经常犯错误  后面就没有了

网友T:
官方提供的新工具使用工具提供5V电源,直接点下载,会先断电再自动上电,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