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IAR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18):
使用IAR出现这个问题,自己查了下有的说是RAM不够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有大神指导指导的嘛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4418 bytes (max
align 0x8) in <[0x00000000-0x00000000], [0x08000000-0x08003fff], [0x20000000-0x200007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4741).
            Uncommitted:
            [0x00000000-0x00000000]:    0x1
            [0x08000000-0x08003fff]: 0x3f40
            [0x20000000-0x200007ff]:  0x800
            Needed:
            [0x00000000-0x00000000]
              [0x08000000-0x08003fff]: 0x3f42 min, align 0x4 (size: 0x4001)
            [0x00000000-0x00000000]
              [0x20000000-0x200007ff]:  0x4d3 min, align 0x8 (size:  0x801)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网友A:
试试增加stack & heap大小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flash空间不够了,我把优化等级调高了就可以了

网友B(2018-10-30):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flash空间不够了,我把优化等级调高了就可以了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请问怎么调优先等级?

网友C(2019-05-05):
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按照楼主说的方法,还是不行,请楼主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