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路要信号?脉冲和时钟频率是什么?新手求解

楼主(2018-09-18):
为什么电路要信号?
所谓的脉冲信号是什么?
时钟频率是什么?干嘛用的?
晶振工作原理和作用呢?

网友A:
电路中的信号是电流。  脉冲信号表现在平面坐标上就是一条有无数断点的曲线. 手电打开灯亮,这是直流,不停的开关灯亮、熄,就形成了脉 冲,开关速度的快慢就是脉冲频率的高低。   主频也叫时钟频率,单位是MHz,用来表示CPU的运算速度。   它就像是一个电路里面的心脏吧。至于原理,是因为它的机电效应,当你给他提供电能,他久产生机械能,当你给他机械能,他就产生电能。 他结合单片机内部的电路,产生单片机所必须的时钟频率,单片机的一切指令的执行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晶振的提供的时钟频率越高,那单片机的运行速度也就越快。

网友B:
脉冲信号是一种离散信号,形状多种多样,与普通模拟信号(如正弦波)相比,波形之间在时间轴不连续(波形与波形之间有明显的间隔)但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是它的特点。最常见的脉冲波是矩形波(也就是方波)。脉冲信号可以用来表示信息,也可以用来作为载波,比如脉冲调制中的脉冲编码调制(PCM),脉冲宽度调制(PWM)等等,还可以作为各种数字电路、高性能芯片的时钟信号。脉冲信号
脉冲信号
表现在平面坐标上就是一条有无数断点的曲线,也就是说在周期性的一些地方点的极限不存在,比如锯齿波,也有电脑里用到的数字电路的信号,0,1。脉冲信号[1],也就是像脉搏跳动这样的信号,相对于直流,断续的信号,如果用水流形容,直流就是把龙头一直开着淌水,脉冲就是不停的开关龙头形成水脉冲。

网友B:
时钟频率是指同步电路中时钟的基础频率,它以“若干次周期每秒”来度量,单位是赫兹(Hz)。在电子技术中,脉冲信号是一个按一定电压幅度,一定时间间隔连续发出的脉冲信号。脉冲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称为周期;而将在单位时间(如1秒)内所产生的脉冲个数称为频率。

网友B:
在电子技术中,脉冲信号是一个按一定电压幅度,一定时间间隔连续发出的脉冲信号。脉冲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称为周期;而将在单位时间(如1秒)内所产生的脉冲个数称为频率。

网友C:
你是小白,建议你花时间系统学习电子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