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仓水分控制系统设计 求大神指教帮忙

楼主(2018-09-18):
需要AT89C51的单片机   HS1101的湿度传感器,有上限湿度限制 ,不需要下限湿度。 超过湿度上限蜂鸣器报警,风扇启动,并且要在LCD显示屏幕中实时显示,当湿度在预设范围内时蜂鸣器不报警,风扇不启动,LCD显示屏也正常显示,可以用按键设置上限湿度。需要有复位按钮。
技术指标:1 可以采集粮食中的水分含量, 并通过液晶显示器显示;
      2 水分检测部分由电容式传感器完成;
      3 设有可以复位功能的按键;
      4 超过上限湿度蜂鸣器报警,风扇启动控制;

网友A:
在你的描述中,没有很难的技术难点。你是需要一个开发思路,还是想找人给你做出来成品?思路上,首先你需要选择传感器型号,确定5与传感器通讯方式,之后就能采集到水分值了 ,显示在液晶上,同时,判断采集值是不是超过了设定的上限。超过了就启动风扇,没超过就继续采集水分值。完成整个流程。需要成品的话,你发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描述中,没有很难的技术难点。你是需要一个开发思路,还是想找人给你做出来成品?思路上,首先你需要 ...

我会一些硬件上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教一些传感器编程,所以我不太会编程  只会硬件上的一些操作

网友B:
给你建议,一开始如果什么都不懂。可以去T宝或者论坛找人做好。然后,借鉴别人的。吸收,形成自己的东西

网友B:
花一两百就可以有人帮你做的。挺值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会一些硬件上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教一些传感器编程,所以我不太会编程  只会硬件上的一些操 ...

你这个算是简单的东西,如果你想学习知识的话,给我站短,我加你私聊。
如果想让别人给你做的话,你就去x宝或其他板块问一下

网友C:
要是想知道详细一些,参考自动控制原理,胡寿松第四版,第一单元,有粮仓水分控制的系统框图。

网友D(2020-03-17):
我也正在做,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E:
就是单片机控制湿度传感器,控制风扇和蜂鸣器,湿度传感器也可以用SHT30,网上有好多湿度传感器的例子。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