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避障小车供电问题,用锂电池电池好不好?

楼主(2018-09-18):
  打算用红外线,51单片机,超声波,作为一个避障系统,用锂电池电池好不好?

网友A:
如果制作一般的小车,用2节锂电池串联作为电源就可以了,如果像飞思卡尔那些高级的小车比赛,就需要用到动力电池,你百度上搜索一下小车动力电池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了

网友B:
18650,3节过一个7805稳压芯片,够用!

网友C:
锂电池电压太低了吧,用干电池不好吗?

网友D:
18650加一个5V的DC-DC吧,成本不高,电力和续航也够,如果是要时间久一点,那就两节18650吧,7805不怎么适合于电池供电系统.

网友E:
可以采用锂电池,个人感觉比较不错

网友F:
我觉得不错,应该可以

网友G:
3节18650供电我觉得是个好主意

网友H:
用什么电池都可以,最主要的是充电和放电保护电路一定要处理得当

网友I:
哈哈,家里充电宝有一堆,想当靠谱!

网友J:
3节18650 ,淘宝上买就行,12V可充电电源

网友K:
用锂电池也可以,够小车使用的了,但是电力和续航能力还是差了点,够呛可以长时间使用,建议更换用动力电池,成本不高,续航能力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个人观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L:
用4节五号电池足以

网友M:
建议用干电池就可以了,说实话要是这个小车做好了,头几天还经常拿出来跑跑,过几天基本就是放在储物箱或者桌子上当拍件了。所以如果不是经常使用还是建议使用干电池供电

网友N:
可以,只要仿真不出问题,就应该可以!

网友O(2019-03-27):
我的避障小车是用充电宝usb直接供电的

网友P:
个人推荐市面上干电池

网友Q:
1、看个人情况,如果在做成产品量产。降价成本建议使用干电池。
2、如果是自己使用,使用频率不高或只是做一个实验建议使用干电池。
3、如果个人使用使用频率比较高,建议使用锂电池。时间长可以节省一闭不小是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