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stm32开发版的LED闪烁周期实验

楼主(2018-09-18):
实验报告

实验课程名称:嵌入式linux

实验项目名称:控制stm32开发版的LED闪烁周期

实验类型:实验型

实验目的与要求
  • 熟悉相关操作环境的安装。
  • 掌握putty  ,flymcu  和keilu visiin等相关软件的操作方法。
  • 了解和掌握stm32相关的基本知识,学会设置stm32的gpio输出在控制led灯。
实验原理
1.STM32开发板上面 LED 的接线图
LED 灯是接到单片机的 PC 口的 PC0 到 PC7。而
点 亮一盏LED的原理就是把相应LED接到单片机的相应的IO口输出低电平, IO
口 输出为高电平就能够熄灭 LED(由图中得LED灯都是共阳极接高电平,所以
当所接开发板的引脚输出低电平时,有电流流过LED灯,灯才亮)。
2.STM32GPIO的8种工作模式(输入4种+输出4种)。
设备与软件环境
1、硬件:STM32
2、软件:keil uVision5,FlyMcu,PortHelper,putty
3、操作系统windows 10

实验过程与结果
实验过程:
1、连接开发板
gpio初始化配置,由于STM32的GPIO工作模式有8种(输入4种+输出4种),所以在GPIO输出之前要先对要操作的GPIO进行配置。
2、打开keil5进行代码编写(部分贴图)
3、使用FlyMcu将编译好的程序文件下载到开发板
加载好生成的hex文件后,就可以点击"开始编程"了,等待一小会,就会看到下载完成,通过键盘输入时间间隔就看到小灯闪烁了。
4、利用串口调试工具PortHelper进行调试。
实验结果:
操作异常问题与解决方案
  • 代码指令有误,检查不仔细。解决办法:重新更正代码,
  • 所用stm32开发板略复杂有些端口指令不明确;解决办法:积极询问老师以及同学查询资料。

实验总结
通过控制led闪烁的学习,基本掌握了stm32开发版的相关知识, 更加深刻了解了FlyMcu如何将程序下载过程,也对整个调试的过程充满了兴趣,更加了解了嵌入式这门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我明白了集思广益的重要性。
以下是主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u8 Res = '1';
int led_num;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éè???òá??D??×é

              LED_Init();
              delay_Init(168);
              USART1_Init(115200);

              while(1)
              {
                            printf("recive : %c\n", Res);
    led_num=Res-'0';
                            if(led_num==1)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haomiao(500);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haomiao(500);
                            }
                            else if(led_num==2)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haomiao(1000);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haomiao(1000);
                            }
                            else if(led_num==3)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1);
                                          delay_haomiao(500);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1);
                                          delay_haomiao(500);
                            }
                            else if(led_num==4)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2);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2);
                            }
                            else if(led_num==5)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2);
                                          delay_haomiao(500);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2);
                                          delay_haomiao(500);
                            }
                            else if(led_num==6)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3);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3);
                            }
                            else if(led_num==7)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3);
                                          delay_haomiao(500);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3);
                                          delay_haomiao(500);
                            }
                            else if(led_num==8)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4);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4);
                            }
                            else if(led_num==9)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4);
                                          delay_haomiao(500);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9);
                                          delay_miao(4);
                                          delay_haomiao(500);
                            }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以下是调用的函数代码
(led.c)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ê1?üGPIOAê±?ó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GPIO2?ê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Fast_Spe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9);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10);
}

(delay.h)
#include "delay.h"

u8  my_us = 0;
u16 my_ms = 0;

/**
  *              延时功能初始化
  */
void delay_Init(u8 fsc)
{
              //配置系统滴答时钟源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系统总线最高时钟频率进行8分频后得到的值
              my_us = fsc/8;
              my_ms = (fsc/8)*1000;
}

/**
  *  微秒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us(u32 us)
{
              u32 uTime = 0;

              //Systick寄存器配置
              SysTick->LOAD = us*my_us;  //自动装载值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定时器当前值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使能Systick定时器

              do{
                            uTime = SysTick->CTRL;
              }while(!(uTime & (1<<16)));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定时器当前值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关闭Systick定时器
}

/**
  *  毫秒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32 ms)
{
              u32 mTime = 0;

              //Systick寄存器配置
              SysTick->LOAD = ms*my_ms;  //自动装载值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定时器当前值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使能Systick定时器

              do{
                            mTime = SysTick->CTRL;
              }while(!(mTime & (1<<16)));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定时器当前值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关闭Systick定时器
}

/**
  *  秒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s(u32 s)
{
              u32 i = 0;

              for(;i<s; i++)
              {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
}

(usart.h)
#include "usart.h"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endif

void USART1_Init(uint32_t baud)              //初始化串口1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开启串口时钟和GPIO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串口1IO口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使能串口1通道时钟

              //配置串口1相应IO口,将其模式设置为复用模式 -- PA9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High_Spee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1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A9复用为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GPIOA10复用为USART1

              //配置并初始化串口结构体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if 1
              //配置内嵌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打开串口1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endif

              //打开串口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网友A(2019-02-04):
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