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s芯片如何选择?2000Hz左右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8-09-18):
老哥们我们老师要我们做一个2000Hz左右的信号发生器,但是要求我们详细计算出选择芯片的理由,这个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如果只是做一个简单的2000Hz方波信号发生器可以用时基电路NE555或数字电路CD4069、CD4001、CD4011等,高档一点用MCU,如STC15W104等。理由是性能稳定,价格低廉,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B:
直接数字式频率合成器(DDS)的基本原理。相比于普通信号源,频率合成器通常频谱更纯、相位噪声更低、频率的切换更快,可分为直接式频率合成器、间接式频率合成器以及直接数字式频率合成器。由奈奎斯特采样准则可知,时钟频率(采样频率)必须为输出频率的两倍以上,实际最高输出频率限制在1/3时钟频率范围内。如图假设输出频率为30MHz,时钟频率100MHz,在重构DAC后需要加一个抗混叠滤波器(LPF),用以滤除混叠的频率(100-30=70MHz)。

老式51单片机都是12T,现在有部分单片机采用1T模式,如STC12, STC15系列等。
所谓12T模式指一个机器周期=12个时钟周期
而1T模式指的是一个机器周期=1个时钟周期
比如对于常用的12MHz晶振来说:
12T模式,一个机器周期为1us
1T模式,一个机器周期为1/12us.

机器周期就是芯片主时钟的周期啊,例如你使用12MHz晶振,采用12T模式, 所的时钟是1MHZ,最高输出频率为3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