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 Uno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如何接线?

楼主:
    本人有Arduino Uno开发板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一个,四线步进电机一个,请问如何接线?

网友A(2018-10-27):
同问,有大佬可以帮忙吗?

网友B:
Arduino 驱动步进电机小实例,这种两相四线,这种常见的步进电机,和四条线的接法
// Arduino 驱动步进电机小实例,这种两相四线,这种常见的步进电机,和四条线的接法

<blockquote>

网友C:
Arduino Uno开发板的速度脉冲输出与方向输出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机输出接四线步进电机。

网友D:
等待回答,同问

网友B:
// Arduino 驱动步进电机小实例,这种两相四线,这种常见的步进电机,和四条线的接法

#define IN1  8
#define IN2  9
#define IN3  10
#define IN4  11

int Steps = 0;
boolean Direction = true;// gre
unsigned long last_time;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int steps_left=4095;
long tim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IN1, OUTPUT);
        pinMode(IN2, OUTPUT);
        pinMode(IN3, OUTPUT);
        pinMode(IN4, OUTPUT);
        // delay(1000);
}
void loop()
{
        while(steps_left>0)
        {
                currentMillis = micros();
                if(currentMillis-last_time>=1000){
                        stepper(1);
                        time=time+micros()-last_time;
                        last_time=micros();
                        steps_left--;
                }
        }
        Serial.println(time);
        Serial.println("Wait...!");
        delay(2000);
        Direction=!Direction;
        steps_left=4095;
}

void stepper(int xw)
{
        for (int x=0;x<xw;x++){
                switch(Steps){
                case 0: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HIGH);
                        break;
                case 1: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HIGH);
                        break;
                case 2: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LOW);
                        break;
                case 3: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HIGH);
                        digitalWrite(IN4, LOW);
                        break;
                case 4: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LOW);
                        break;
                case 5: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HIGH);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LOW);
                        break;
                case 6: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LOW);
                        break;
                case 7: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HIGH);
                        break;
                default: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LOW);
                        break;
                }
                SetDirection();
        }
}
void SetDirection()
{
        if(Direction==1){
                Steps++;
        }
        if(Direction==0){
                Steps--;
        }
        if(Steps>7){
                Steps=0;
        }
        if(Steps<0){
                Steps=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