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01S异常小结

楼主(2018-09-18):
本人于2018/9/15刚刚接触ESP8266这个模块,本来对这个不是太感兴趣,为什么突然要玩了呢?原因很简单,在某宝买了10个NRF2401准备做遥控小车玩,谁知收到货后感觉有点不对劲,模块上的晶振哪去了,怎么多了个IC,拆开一看是ESP8266,激动坏了。当天拿着这个模块无从下手,听说要刷什么固件,要需要无线网什么的知识,即将毕业的大四dog也没那么多时间去折腾了,准备先玩玩,稍微了解一下得了。废话不多说了,那就干吧-------------接下来我会把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总结一下,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只求坛主能放过,让刚刚接触的新新手尽快解决问题。
(1)刚拿到ESP8266最好用串口测试模块是好坏,在没有专门的下载器测试的前提下,测试时最好是用外部电源供电,3.3V(电流500ma以上)最好,5V的话电源波动不稳定的话很容易GG。另外CH_PD引脚最好加一个上拉电阻(1K就好,自行选择),所有的接线越短越好。再者就是一定要提前测试你的USB-TTL串口模块是否是正常的,插上电脑将串口的TXD与RXD短接,用串口发送指令,发什么收什么,然后再去测试ESP8266模块。我就是一个例子,没有确定USB-TTL模块的好坏直接去测试8266是好坏,结果串口没有数据,因为这一个模块折腾了半天,还是在晚上做梦时梦到我的串口模块坏的,第二天早上果断换了, 串口输出数据正常。哈哈,太不可思议了。
(2)在确保USB-TTL模块与8266是正常的条件下,串口发送AT指令串口没有反应,这时候可以试着刷一下固件或者重启一下该模块。重启时将RST引脚接一下GND;刷固件最好是刷出厂固件,网上都有下载,很方便。
(3)刷固件时要将GPIO0拉低,告诉你们一个最方便的技巧,截一段5cm左右的公头杜邦线焊接在GND端,然后再截一段5CM左右的母杜邦线接在GPIO0上,刷固件的时候插上,平时正常使用的时候拔下来。仅适合调试阶段,以免不注意公头杜邦线搭在其它的焊盘上造成模块异常。
(4)模块在测试是否正常的情况下突然有事出去了,还是很长一段时间,回来再测试发现串口发数据没反映了,这时候可以重启一下模块就行了, 还是RST引脚接一下GND。
(5)然后再说一下必须注意的,在使用外部电源供电的时候一定要将USB-TTL模块与8266模块共地!切记!
(6)在刷固件的时候绿色框内(以ESP8266 DOWNLOAD TOOL这款软件为例)显示“等待上电同步”这六个字时,将8266模块的GND引脚拔了重新插,所谓的冷启动。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可以试着这样解决。
(7)在刷固件的时候进度条走到了最后,一直显示失败,要看一下,SPI MODE里的选项是否正确,我是直接改的这个就解决了。楼主还不知道这个功能是什么,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正确,欢迎大佬纠正。
(8)在刷固件时读不到MAC地址,这种情况会伴随第六条的问题出现,试一下冷启动,然后看一下配置。这个也是困扰我时间最长的一个问题,遇到问题别急别躁。
(9)然后就没什么问题了,以后再遇到的话再来补充。。。。。。。。。。。。。。。。。本期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