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和ATK-WIFI模块进行图传的可行性

楼主(2018-09-18):
请教一下,用正点原子的ATK-WIFI航拍摄像头模块进行图像传输的工作,我想用STM32F103ZET6作为图传的芯片能不能实现?若不使用APP接收图像,而是用STM32F103ZET6驱动LCD然后用WiFi模块进行图像的接收,如果可行的话那么我用于接收的WiFi模块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还请大家赐教。

楼主:
救助,自己顶一下。

网友A:
stm常用配套的可以用ESP8266 这个系列有01-12 推荐用8266-12版本 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做法,这公司除了一款四轴飞行器,也是用M3内核做主芯片

网友B:
这个挺难得。我感觉WiFi模块选择不是重点哦,重点是怎么处理图像显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挺难得。我感觉WiFi模块选择不是重点哦,重点是怎么处理图像显示的问题

前辈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常用配套的可以用ESP8266 这个系列有01-12 推荐用8266-12版本 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做法,这公司除了一款 ...

谢谢,原子的四轴是F4系列的单片机内核是M4系列的,我感觉ESP8266胜任不了图像传输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