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4K ROM不够用怎么优化程序?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8-09-18):
在技能大赛题目中,要求完成各项任务,而要用51系列的单片机,可自己写了一个12864就用了2056B,请问整个任务完成下来的程序肯定超过4KROM,这能行吗?

单片机程序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text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123;i>0;i--);
        }
}
void initial()
{
        P3=0xff;
        P1=0xff;  //手爪上升
        delay(300);
        if(INT9==0)   //如果手爪有东西,那向左运动,放松手爪后回1工位
        {
                OUT1=0;
                while(INT3!=0){;;}
                OUT1=1;
                OUT4=0;
                delay(200);
                OUT4=1;
        }
        if(INT6==0)
        {
                OUT4=0;
                delay(300);
                OUT4=1;
        }
        if(INT_1!=0)
        {
                OUT2=0;  //当电机不在1工位的时候,电机向右运动
                while(INT1!=0){;;}
                OUT2=1;  //当电机到达1工位的时候,电机停下
        }
}
void dongzhuo1(void)
{
        uint j=0;
        OUT4=0;  //手爪放松
        delay(300);
        OUT4=1;  //手爪放松电磁阀关闭
        OUT5=0;  //手爪下降
        while(INT5==1){;;}  //手爪到位检测
        OUT3=0;  //手爪夹紧
        delay(200);
        OUT3=1;
        while(1)
        {
                delay(100);
                if(INT6==0)
                        {break;}
                else
                        {
                                OUT4=0;
                                delay(300);
                                OUT4=1;
                                break;
                        }
        }
        OUT5=1;   //手爪上升
        delay(500);
        while(INT4==1){;;}  //手爪复位检测
}
void dongzhuo2(void)
{
        OUT1=0;
        while(INT3!=0){;;}
        OUT1=1;
        delay(1000);
        if(INT3==0)   //再次判断有没有真的到达3工位
        {
                OUT4=0;
                delay(200);
                OUT4=1;
                }
                else
                {
                        OUT1=0;
                        while(INT3!=0){;;}
                        OUT1=1;
                        delay(300);
                        OUT4=0;
                        delay(1000);
                        OUT4=1;
                }
}
void main()
{
        delay(300);
        initial();
        while(1)
        {
                if(INT7==0)          //如果1工位有球
                {
                        if(INT_1!=0)          //如果电机不在1工位,电机向右
                        {
                                OUT2=0;
                                while(INT_1!=0){;;}
                                OUT2=1;           //当电机到达1工位时,电机停下
                        }
                        if(INT7==0)           //再次判断1工位有没有球,有球,手爪下降抓球
                        {
                                dongzhuo1();
                                        if(INT9==0)
                                        {
                                                dongzhuo2();
                                        }
                                        else
                                        {
                                                OUT4=0;
                                                delay(500);
                                                OUT4=1;
                                        }
                        }
                }
                if((INT8==1)&&(INT7==1))   //1,2工位都没球
                {
                        initial();
                }
        }
}

网友A:
只能用4K的单片机还是什么 51单片机也包括很多 STC89也有8K的 stc12的用法和STC89完全一样 只是多了一些功能,最大去到64K,而已不够内存的时候可以外接储存芯片,这样下来256K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B:
就这几句代码能占4K?你根据什么计算的?hex文件的大小不直接代表所占存储器空间。

网友C:
51系列的不单只有89C51啊,跟车一样,一个系列分高配低配,单片机也一样,同一个系列有不同配置的,高配置的中断多,定时器多,串口多,RAM ROM大,高配的还有些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的增强功能比如片上ADC,捕获模块,增强型PWM等等,当然价格也更高,这些查阅手册可以查到,具体使用哪种应该按照实际需求来选型.

网友D:
有些类似的功能段尽量合并,做成子程序。在编译的时候选择最少代码的优化。

网友E:
解决办法:
1.换同系列更大容量的单片机;
2.优化字库存储方式,使用简化字库,汉字的话使用以下帖子中的方式存储和调用
http://www.51hei.com/bbs/dpj-134226-1.html
3.如果工程允许,使用英文字符代替汉字会极大减少字库的体积
4.外扩存储器或者FLASH或者用带字库的显示屏
5.使用Keil的代码优化功能,并增加程序耦合和复用

网友F:
将优化等级升高,再编译一下应该会少一些

网友G:
hex文件1k不到。鉴定完毕!

楼主(2018-12-31):
在YL-236仿真程序中,有一个wuliaoDriver.hex文件,这是怎么搞出来的呀?急求解答

网友H(2022-12-05):
引用 楼主:
在YL-236仿真程序中,有一个wuliaoDriver.hex文件,这是怎么搞出来的呀?急求解答

明显是自己写的头文件

网友I:
实在不行的话,用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