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程序逻辑问题,请大侠帮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如下情况?我是个单片机初学者,刚学习编了这个流水灯个程序,为什么mian程序中的n在for循环中n<10,而在if(n==9)才能正常使8只发光二极管成为流水运动,若换成n<9与if(n==8)或者其他数值都不正常,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j;
uint  y;
for(x; x>0; x--)
   for(y=500; y>0; y--);
}
void main()
{
   uchar n;
   P1 = 0xff;
   while(1)
   {
    for(n; n<10; n++)
    {
   delay(500);
   P1 = (P1<<1);
   if( n == 9)
   {
    P1 = 0xff;
    n =0;
   }
    }
   }
}

网友A(2018-09-19):
你的问题,在于重复的和不重复的内容设计不合理,所以才多了那么多的循环。
我改了一下,你看看,共同学习。
void main()
{
   uchar n;
   P2 = 0xff;
   delay(250);
   while(1)
   {
      for(n=0; n<8; n++)
      {
          P2 = (P2<<1);
          delay(250);
      }
          P2=0xff;
          delay(250);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重复的和不重复的内容设计不合理,所以才多了那么多的循环。
我改了一下,你看看,共同学习 ...

谢谢!

网友B:
你好!还想麻烦解释一下这些定义。谢谢!

#define SETBIT(b, n)        ((b) |= (1 << (n)))
#define CLRBIT(b, n)        ((b) &= ~(1 << (n)))
#define CHKBIT(b, n)        ((b) & (1 <<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