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用USB Type-B接口供电,有什么方案吗?

楼主(2018-09-18):
单片机最小系统想用USB Type-B进行供电,有什么方案能解决

网友A:
手快了   某宝搜接口类型+dip转接板

网友B:
1、买一个转接座,工作电流大不建议线太长
2、具体看你的单片是要求几伏供电,如果是3.3V需要加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快了   某宝搜接口类型+dip转接板

我这样解决行不??
      没用type接口
         直接把不用的手机充电线给剪了
              然后取红线做正极
                       取黑线做负极
但是这样总感觉电压不太对劲??
(不是5伏)

网友C:
加电源芯片 1117-3.3

网友D(2018-10-19):
把旧的USB线那样处理没问题,最好再加个鳄鱼夹。你的电压不对估计是电脑USB输出的问题

网友E:
在单片机前加个USB头就可以了

网友F:
加7805啊,做个稳压电路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