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报错LICENSE ERROR (R207(3): REGISTRY READ ERROR)

楼主(2018-09-18):
各位大神!请帮我看一下我的keil 5出什么问题了?提示: LICENSE ERROR (R207(3): REGISTRY READ ERROR)

网友A(2019-03-12):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重新注册一下试试

网友C(2019-12-08):
我是重新注册就好了

网友D:
目测 看上面那条,写的是。被自己的backend deny了。。所以大概和上面的说的一样,重新安装注册一下看看

网友E(2020-01-12):
楼主好,我已经重装,重注册n次了,有效期到2024年,keil版本也换了,license都有错误,然后无法生成hex文件,怎么办?

网友E:
kecheng2.10.c(1): warning C500: LICENSE ERROR (R207(2): REGISTRY READ ERROR)这是我的警告

网友F(2020-02-13):
各位坛友:我在用KEIL V4 时出现这个问题了,请高手看看如何解决?
我的在编译时没有提示错误: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wuziku_12864.c...
wuziku_12864.c(1): warning C500: LICENSE ERROR (R207(3): REGISTRY READ ERROR)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LCM12864_READDATA?WUZIKU_12864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LCM12864_WRITE1BYTE_X_Y?WUZIKU_12864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LCM12864_CLEAR_BLACK?WUZIKU_12864
Program Size: data=16.0 xdata=0 code=173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wuziku_12864"...
"wuziku_12864" - 0 Error(s), 4 Warning(s).

我的是调试时出现:
LICENSE ERROR (R207(3): REGISTRY READ ERROR)
Running with Code Size Limit: 2K

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G:
直接换成keil5的,网上下载注册到2032年的装上就好了

网友H(2022-04-13):
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好

网友I(2023-10-21):
引用 网友E:
kecheng2.10.c(1): warning C500: LICENSE ERROR (R207(2): REGISTRY READ ERROR)这是我的警告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报错的也是跟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