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单片机随机超声波信号发生器,准备用作驱鸟

楼主(2018-09-19):
频率范围21-25khz,鸟能听到,人听不到。音长和音频都是随机数,防止鸟适应。这个用555是很难做到的。程序调试通过,见附件。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stdlib.h>  //Keil library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3^3;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j,k,t;
  while(1)
  {
   i=10*rand();                     //产生音长随机数
   j=rand();                        //产生音频随机数
   for(k=0;k<=i;k++)
   {
        beep=0;
        t = MAIN_Fosc / (546000+j*3); //通电时长,自动适应时钟,确保音频在21-24.78khz
        while(--t)        ;
        beep=1;
        t = MAIN_Fosc / (546000+j*3); //断电时长
        while(--t)        ;
   }
  }
}

网友A:
好东东 用什么做发射器呢?HC-SR04这种肯定功率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 用什么做发射器呢?HC-SR04这种肯定功率不够吧

这个只有5V,如果需要大范围驱鸟,可增加放大电路来推动大功率发射器

网友B:
用普通的auio放大器来放大就可以吗, 用家用的音响能不能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的auio放大器来放大就可以吗, 用家用的音响能不能放大。。

专业的音响都有高频降噪,超过20khz的信号都被衰减了。可以自制一个音频功放

网友C(2018-11-18):
正在找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D(2019-03-17):
楼主,请问有没有Proteus仿真图或者其他别的资料,我用Keil打开显示有文件未添加。谢谢

网友E(2019-05-14):
请问大哥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C:
怎么增加功率以及用什么器件发声?

网友F(2020-04-23):
引用 网友C:
正在找这个,谢谢分享!

压缩包打不开了,你怎么打开的

网友G(2020-10-16):
压缩包打不开了,你怎么打开的?

网友H(2023-04-11):
请问大哥有无原理图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有5V,如果需要大范围驱鸟,可增加放大电路来推动大功率发射器

我这有个驱鼠品样品他们用12V电源+882驱动发声器,示波器看了一下是分不同频率和不同时长同时变化的,成品外壳是一个铁壳,放在汽车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这有个驱鼠品样品他们用12V电源+882驱动发声器,示波器看了一下是分不同频率和不同时长同时变化的,成 ...

有原理图吗?

网友J:
用什么器件发声?

网友K:
超声波用的什么原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