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路中三极管通断问题分析

楼主(2018-09-19):
DIR-L为0时,那经过反相器变为1,又由于使能信号端ENABLE为高电平1,故经过“与”逻辑运算1 & 1(1与1)为1,那此时Q1基极为1高电平,那如图红框中,说Q1导通,怎么会呢?求大神解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个逻辑示意图,明白意思即可

网友B:
三极管基极有电流,为什么Q1不导通??那你的理解,三极管如何状态会导通??同样Q4也是因为"ENABLE"和“DIR-R”为1,所以Q4导通,所以电机"M"有电流从“左到右”通过,就会转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基极有电流,为什么Q1不导通??那你的理解,三极管如何状态会导通??同样Q4也是因为"ENABLE"和“DI ...

恩。在这里,这个信号1\0 应该是指电流,理解成高低电平了!如果基极的 1理解成高电平,三极管就截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在这里,这个信号1\0 应该是指电流,理解成高低电平了!如果基极的 1理解成高电平,三极管就截止。。 ...

我认为楼主的理解没错,应该是电路图的三极管画的有问题,这个电路看不出哪里有电流流过,只是电平高低控制的导通截止。这种H桥如果是在没有逻辑使能的控制情况下,左边桥基集和右边桥基集控制正反转是正确的,带这个逻辑的应该不能正常工作,楼主可以搭建仿真电路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楼主的理解没错,应该是电路图的三极管画的有问题,这个电路看不出哪里有电流流过,只是电平高低控 ...

根据二楼的意思分析,信号1和0不是逻辑电路中的高低电平,上面说的方向信号和使能信号指电流,如果是这样能Q1 Q4 导通就有道理。

网友D:
这个电路逻辑关系是错误的,电机无法运行,会造成电源直接短路烧毁三极管。

网友E:
这里我觉得理解成三极管开关状态下,对称导 通就可以了,流过马达的电流方向会切换

网友D:
电路逻辑关系有误,可能会导致三极管烧毁问题。

网友F:
这是很简单的低电压控制高电压的电路。当S1断时,Q1无偏置而截至,Q2也就无偏置而截至,Q2的集电极无电压输出当S1通时,5V低压电源通过R1向Q1提供偏置,Q1导通,Q2得到偏置而导通,Q2的集电极输出12V。

网友G:
首先,;楼主是对的。这个图有待呢问题。DIR-L为1(高电平)的时候,三极管Q1 才会导通的。

网友H:
这就是个逻辑示意图

网友I:
这是一个直流电机H桥驱动电路,此电路图中有两处错误:控制Q1和Q3的两个“与”门有误,应改为“与非门”,电路就可控了。

网友J:
该电路有误,正确的电路应该没有2个反相器,且电源+端必须是+5V,-端必须接地。

网友I:
这个电路还要加上三极管保护,用四个续流二极管来消除电机产生的反相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该电路有误,正确的电路应该没有2个反相器,且电源+端必须是+5V,-端必须接地。

去掉反相器再分析,好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楼主的理解没错,应该是电路图的三极管画的有问题,这个电路看不出哪里有电流流过,只是电平高低控 ...

反相器 去掉 分析应该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楼主的理解没错,应该是电路图的三极管画的有问题,这个电路看不出哪里有电流流过,只是电平高低控 ...

或者把与门改成与非门在分析  好像也是对的。

网友K:
这个应该是与非门,与非逻辑,全1为0,有0出1.

楼主:
也是,可能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根据二楼的意思分析,信号1和0不是逻辑电路中的高低电平,上面说的方向信号和使能信号指电流,如果是这样 ...

不要根据二楼的意思,这个电路没有任何的偏置电阻,所以只有高低电平控制三极管开关状态,你本来质疑的很有道理,但是立场不够坚定,我按照电路做了一下仿真,貌似没法正常工作,虽然我选的三极管有些不靠谱,但对整个仿真影响没有达到毁灭的程度,请看电机并联的电压表

网友L:
如果红框里所说的是正确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Q1,Q3也是NPN型管子。如果Q1,Q3确实是PNP型管子,那红框里使能信号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根据二楼的意思,这个电路没有任何的偏置电阻,所以只有高低电平控制三极管开关状态,你本来质疑的很 ...

看到了,电压表相当于没电压哇,那电机就是不能正常工作,谢谢大哥,赞

把两个反相器去掉仿真行不?

顺便问一下,你这个不是Multisim仿真软件,请问下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了,电压表相当于没电压哇,那电机就是不能正常工作,谢谢大哥,赞

把两个反相器去掉仿真行 ...

好像就是Multisim,背景颜色被改了

网友M:
上面P管下面N管,不然电平抬升起来没法用

网友D:
请看一下这个电路图在你原来电路基础上修改一下,逻辑关系就对了,这样电机就能使用三根线控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了,电压表相当于没电压哇,那电机就是不能正常工作,谢谢大哥,赞

把两个反相器去掉仿真行 ...

是Multisim没错,去掉反相器可以按要求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看一下这个电路图在你原来电路基础上修改一下,逻辑关系就对了,这样电机就能使用三根线控制了。
...

分析起来,这样 应该也对,上电仿真没?这protues仿真的嘛?

网友C:
如果没有错的话可以用,那就不是示意图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错的话可以用,那就不是示意图喽

示意图被你形象定义了一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分析起来,这样 应该也对,上电仿真没?这protues仿真的嘛?

仿真没问题的,直接采用,ENABLE为0时,电机停止锁定停止状态,ENABLE为1时,DIR-L为0 、DIR-R为1时电机顺时针转动,ENABLE为1时,DIR-L为1、 DIR-R为1电机翻转。

网友N:
这个H桥电路出自这个帖子吧,版主大神已经修正了一些错误 详见3楼:http://www.51hei.com/bbs/dpj-29636-1.html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基极有电流,为什么Q1不导通??那你的理解,三极管如何状态会导通??同样Q4也是因为"ENABLE"和“DI ...

dir-l为0时  Q1哪来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这个H桥电路出自这个帖子吧,版主大神已经修正了一些错误 详见3楼:http://www.51hei.com/bbs/dpj-29636-1. ...

这个电路只要百度,90%的结果都会出现他,论坛上的应该也是坛友搬运过来的,可能有很多人看过,只是没有像楼主一样去较个真罢了。百度知道上好多为了混什么积分的在胡言乱语不知所云,文库里的知识也有好多为了婚下载币之类的东西。所以,现在重要的资料还是要在论坛上找坛友实践国的东西才能拿来参考。搜索引擎不止百度这无底线的败类,尝试多些搜索,还要看好搜索结果下边是不是用极小的字标注为广告,即便是专业的论文等东西,按现在的风气,也要审慎参考,不能盲目的轻信

网友P:
你这个H桥错了,上桥臂也是NP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只要百度,90%的结果都会出现他,论坛上的应该也是坛友搬运过来的,可能有很多人看过,只是没有 ...

讲得好,谢谢,可实践的东西,一定自己实践证明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讲得好,谢谢,可实践的东西,一定自己实践证明一下

还是要打好理论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