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数码管的问题,需要实现当数字为一位数时不显示前面的三个0

楼主(2018-09-19):
请教各位大佬,这是显示0·9999的代码,如图所示,请问怎么修改才能实现“当数字为一位数时不显示前面的三个0,当数字为两位数时不显示前面的三个0”以此类推!!!

/***************************************************************************
标题:        数码管的显示
实验板:LY51-L2B开发板
作者:        林洋电子-单片机
客服QQ:52927029
邮箱:        52927029@qq.com
说明:        显示00-99,动态显示+变化显示
******************************************************************************/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引脚定义:
sbit SMG_q = P0^0;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千位)
sbit SMG_b = P0^1;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百位)
sbit SMG_s = P0^2;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十位)
sbit SMG_g = P0^3;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个位)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表:共阳数码管 0-9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a);//定义显示函数,参数为显示内容,只显示两位数
void delay(void);

//主函数,C语言的入口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作为查表的索引号
        unsigned char ldata;        //变量用作0~99计数
        unsigned int j;                                //此变量作为计数跳变刷新时间
        while(1)
        {
                j=500;
                while(j--){
                        display(ldata);        //刷新5000次,约1秒,注:在C语言里是没有周期可计算的哦~~~
                }
                if(ldata<99)
                        ldata++;                                //刷新完成约1秒,变量做加计数
                else
                        ldata=0;
        }
}

//显示函数,参数为显示内容,只显示两位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a)
{
        SMG_q=0;                        //选择千位数码管
        P2=table[da/1000%100];        //获取个位值,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2口,显示相应的0-9
        delay();                        //延时
        P2=0XFF;                        //清除数码管显示,因是共阳型,所以不是0
        SMG_q=1;                        //关闭千位数码管

        SMG_b=0;                        //选择百位数码管
        P2=table[da/100%10];        //获取个位值,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2口,显示相应的0-9
        delay();                        //延时
        P2=0XFF;                        //清除数码管显示,因是共阳型,所以不是0
        SMG_b=1;                        //关闭百位数码管

        SMG_s=0;                        //选择十位数码管
        P2=table[da/10];        //获取十位值,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2口,显示相应的0-9
        delay();                        //延时
        P2=0XFF;                        //清除数码管显示,因是共阳型,所以不是0
        SMG_s=1;                        //关闭十位数码管

        SMG_g=0;                        //选择个位数码管
        P2=table[da%10];        //获取个位值,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2口,显示相应的0-9
        delay();                        //延时
        P2=0XFF;                        //清除数码管显示,因是共阳型,所以不是0
        SMG_g=1;                        //关闭个位数码管
}

//延时子函数,短暂延时
void delay(void){
        unsigned char i=10;
        while(i--);
}

网友A:
加判断语句就行了

网友B:
可以将“p2=table[da/1000%100]; ”改为“x=table[da/1000%100]; ”,然后判断是否x=0, 若=0,则“p2=0xff”,不等于0 则 p2=x,其余位同样。

编程还是自己多钻研,对提高有好处。

网友C:
拿去吧,显示函数这样改一下就行了!
//显示函数,参数为显示内容,只显示两位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a)
{
        if(da<1000)
                SMG_q=1;
        else
        {
        SMG_q=0;                        //选择千位数码管
        P2=table[da/1000%100];        //获取个位值,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2口,显示相应的0-9
        delay();                        //延时
        P2=0XFF;                        //清除数码管显示,因是共阳型,所以不是0
        SMG_q=1;                                                 //关闭千位数码管
        }

        if(da<100)
                SMG_b=1;
        else
        {
        SMG_b=0;                        //选择百位数码管
        P2=table[da/100%10];        //获取个位值,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2口,显示相应的0-9
        delay();                        //延时
        P2=0XFF;                        //清除数码管显示,因是共阳型,所以不是0
        SMG_b=1;                        //关闭百位数码管
        }

        if(da<10)
                SMG_s=1;
        else
        {
        SMG_s=0;                        //选择十位数码管
        P2=table[da/10];        //获取十位值,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2口,显示相应的0-9
        delay();                        //延时
        P2=0XFF;                        //清除数码管显示,因是共阳型,所以不是0
        SMG_s=1;                        //关闭十位数码管
        }
        SMG_g=0;                        //选择个位数码管
        P2=table[da%10];        //获取个位值,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2口,显示相应的0-9
        delay();                        //延时
        P2=0XFF;                        //清除数码管显示,因是共阳型,所以不是0
        SMG_g=1;                        //关闭个位数码管
}

//延时子函数,短暂延时
void delay(void){
        unsigned char i=10;
        while(i--);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去吧,显示函数这样改一下就行了!
//显示函数,参数为显示内容,只显示两位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

谢谢啊,如果我要显示到9999该改哪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p2=table[da/1000%100]; ”改为“x=table[da/1000%100]; ”,然后判断是否x=0, 若=0,则“p2=0xff ...

谢谢回答,已经用二楼的方法解决了,请问我要显示到9999怎么定义“unsigned char ldata;”这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判断语句就行了

嗯,谢谢回复

网友D:
楼主帮我试试我的这个位与方法,P2=P2|0xff;我记得以前我做这个的时候就是没有前面的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