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遇特殊环境控制失灵

楼主(2018-09-19):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遇特殊环境控制失灵,具体情况如下:
该电机在医院使用过程中控制失灵,具体表现为按下启动开关,电机不转动,厂家拿回工厂,未维修,控制失灵现象消失,该控制失灵现象在工厂不能重复出现;
另外,厂家换了一台与失灵设备同型号的另外一款设备,该设备在医院使用过程中正常。

请问各位专家,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希望有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考虑一下产品质量问题,医院这种这么多放射性设备的地方,干扰性是很大的 如果有些元件达不到质量要求,可能就出现莫名的问题,而且同一批货都会用质量不一样,别说是不同一批了;建议多换几个测试,方便排除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B:
出问题的设备可以要求厂家进行设备的EMC实验测试;怀疑医院应用环境的电磁干扰影响设备的供电电源,导致控制失灵。

楼主:
请问一下,一般哪个硬件受影响的可能性大?除了从硬件方面来解决问题,从软件来解决可行吗?具体又可以采取哪些方式?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C:
如果排除硬件问题的话,可能是使用环境存在外在干扰源导致单片机程序跑飞.
做项目的时候不要贪方便把喂狗程序丢到定时器中断里,之前我做过一个项目就是贪方便把喂狗程序丢中断里,PCB布局也有问题,结果当程序跑飞跑进死循环里,定时器依然工作并且定时喂狗,使得看门狗失效,因为程序跑飞的随机性,所以故障重现基本每次都不一样,处理起来非常头大,浪费了很多时间才处理好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另外,如果装了看门狗程序,异常情况可以重现吗?如果处理可以重现异常情况,又该如何分析呢?谢谢,获益匪浅。

楼主:
还有,同型号的两台设备,除了批号不一样,其他软件和硬件都一样,在同样的环境中,一台受干扰了,而另外一台没受干扰呢?这种现象又该如何解释?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另外,如果装了看门狗程序,异常情况可以重现吗?如果处理可以重现异常情况,又该如何分析呢 ...

先来介绍下看门狗的大概概念
看门狗有点类似于定时器中断,有寄存器设置对系统时钟分频,比方说系统时钟256分频就是系统每256个时钟,看门狗计数器自加1,然后两个寄存器用来放看门狗计数器的值(一般51是16位),当看门狗计数器溢出,就会产生如同按下RESET键的效果,即重启,程序从头开始.
所以通过看门狗计数器分频设置,可以知道看门狗溢出时间,比如1秒,那么只要写一个小函数,用来清0看门狗计数器
然后保证程序运行中任意1秒内这个函数至少被执行一次,就能保证程序的正常运行.这个动作也就是俗称的喂狗.
当你程序跑飞,如果跑进死循环里,看门狗只要溢出,能帮你重启.但是之前没保存的数据消失,但是如果跑飞但是没有跑进死循环,只要后面碰到喂狗语句前看门狗计数器不溢出,那么看门狗是不会发现程序跑飞的.所以说发现程序跑飞完全靠看门狗不现实.不过可以通过一些技巧来尽量发现程序跑飞,这个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了,网上有这方面的文章感兴趣的可以搜索下.

因为看不到你的硬件和具体的工作环境,所以只能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如果同型号的设备,一个OK另外一个不行,感觉上应该是硬件问题.最好检查下有故障那台的板子上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比如电解电容失效之类的.
如果故障能重现,那么就顺藤摸瓜,但是感觉故障出现随机性,试着站在更高点的角度观察故障,比如当故障发生时周边环境有没有变化(是否附近的设备的电机启动或者停止,是否附近有日光灯开启等等),如果有试着顺着这个思路去证明或者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