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的LED灯驱动程序 求各位大佬解释一下

楼主(2018-09-19):
图一的程序为什么LED灯常亮,而图二的程序LED灯闪烁,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闪烁是因为延时,第一图的延时子程序不对,没有延时。

网友B:
第一个无延时~第二个有延时。

网友C:
图一的DELAY里面是空的,DELAY没有起作用.LED在高速的开关,其实LED也是闪的,只不过频率高眼睛看不到而已.

网友D:
第一个的delay没有实现的函数体。

网友E:
第一个根本没有写任何delay函数呀

网友F:
赞同5楼说法

网友G:
第一个的delay没有具体的执行指令,第二个就有

网友H:
你只声明了延时函数,并没有写延时子程序呀,所以调用无效。

网友I:
第一个延时函数只有申明,没有实体,编译时就会报警,延时函数无法定位,所以链接以后该地址仍为0000,这样主程序执行第一条命令LED=0以后,又跳回0000重新开始,于是反复执行第一条指令。

C:0x0000    020017   LJMP     STARTUP1(C:0017)
     4:  void main(void)
     5:  {
     6:          while(1)
     7:          {
     8:                  led=0;
C:0x0003    C2A1     CLR      led(0xA0.1)
     9:                 delay(20000)
C:0x0005    7F20     MOV      R7,#0x20
C:0x0007    7E4E     MOV      R6,#0x4E
C:0x0009    120000   LCALL    C_STARTUP(C:0000)

第二个图的程序也不能通过编译,因为延时函数头后面多了个“ ;”,变成了函数申明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x;
        for(x=0;x<i;x++);
}

网友J:
图一的延时没有定义一个函数,你调用也是没有的。图二你在主程序前定义了延时函数。

网友K:
第一张是错的,没有延时,而且,开始你给的是低电平,它亮可能不是你程序使它亮的。它亮可能相当于指示的意思。

网友K:
第一个没延时,你把第二个Delay(20000)改成Delay(20)或更小,会出现“常亮”(其实在闪)效果,事实上只要有delay延时执行,LED都在闪烁,只是如果延时时间太短时,由于人视觉暂留原因,看不出来闪烁现象。

顺便@论坛管理员  能不能搞一个,评论2分钟内可以撤销的功能???

网友L:
第一个delay函数写的不对,也起不到延时的作用,没有运行程序。

网友M:
图一的DELAY里面是空的,DELAY就只延时了一个指令周期的时间.LED在高速的开关

网友N:
延时的本质是让程序处于一种什么都不做的状态(cpu在工作),相当于空耗一段时间

网友O:
第一个没执行 ,第二个执行了,可是设个断点自行验证的

网友P:
第一个延时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