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D-BMP180压力传感器的STM32程序源码

楼主(2018-09-19):
使用编译环境:MDK4.72A  IAR6.30
使用硬件环境:STM32F103RBT6
使用函数库版本: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V3.50
工程概要:  主要是完成对bmp180气压传感器的写操作和读操作,并计算出当前的气压参数和打印出来
调试说明:此例程适用的调试下载器是J-link-ob,也可以用过串口下载调试程序,(请将串口线插在板子J1口
          上,并打开超级终端或串口助手,配置波特率115200,8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位。

/******************** (C) COPYRIGHT  源地工作室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主要是完成对bmp180气压传感器的写操作和读操作,并计算出当前的气压参数和打印出来
* 库版本  :V3.50
* 作者    :zhuoyingxingyu
* 调试方式:J-Link-OB
**********************************************************************************/

//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2c.h"
#include "BMP180.h"
#include <stdio.h>

/**
  * @file   main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SYSTICK_Init();
    USART1_Config();
    LED_GPIO_Config();
    I2C_Configuration();
    BMP180_Init();

    while (1)
    {
      LEDXToggle(LED1);
      LEDXToggle(LED2);
      LEDXToggle(LED3);
      delay_ms(1000);
      BMP180_TEST();

    }

}
/*********************************************************************************************************
      END FILE
*********************************************************************************************************/

/******************** (C) COPYRIGHT  源地工作室 ********************************
* 文件名  :BMP180.c
* 描述    :初始化BMP180及一些基本的操作
* 作者    :zhuoyingxingyu
* 硬件连接: PB6-I2C1_SCL、PB7-I2C1_SDA
* 调试方式:J-Link-OB
**********************************************************************************/

//头文件
#include "BMP180.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2c.h"

u32 Air_pressure=0;

/**
  * @file   Delay_us(不精确)
  * @brief  微妙延时 time_ms ms
  * @param  time_us 延时时间
  * @retval NO
  */
static void delay_us( uint16_t time_us )
{
  uint16_t i,j;
  for( i=0;i<time_us;i++ )
  {
                for( j=0;j<11;j++ );//1us
  }
}
/**
  * @file   Delay_Ms(不精确)
  * @brief  毫秒延时 time_ms ms
  * @param  time_ms 延时时间
  * @retval NO
  */
static void delay_ms(uint16_t time_ms)
{
         uint16_t i;
  for( i=0;i<time_ms;i++ )
  {
                delay_us(11000);
  }

}
/**
  * @file   BMP180_IIC_WriteByte
  * @brief  向BMP180写一字节数据
  * @param
        *          - SendByte: 待写入数据
        *          - WriteAddress: 待写入地址
  * @retval 返回为:=1成功写入,=0失败
  */
FunctionalState BMP180_IIC_WriteByte(uint8_t WriteAddress,uint8_t SendByte)
{
    if(!I2C_Start())return DISABLE;
    I2C_SendByte(0xee);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DISABLE;}
    I2C_SendByte(WriteAddress);   /* 设置低起始地址 */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SendByte);
    I2C_WaitAck();
    I2C_Stop();
    return ENABLE;
}
/**
  * @file   BMP180_IIC_ReadByte
  * @brief  从BMP180读取一串数据
  * @param
        *                                        - pBuffer: 存放读出数据
        *               - length: 待读出长度
        *         - ReadAddress: 待读出地址
        *         - DeviceAddress: 器件类型(24c16或SD2403)
  * @retval 返回为:=1成功读入,=0失败
  */
FunctionalState BMP180_IIC_ReadByte( uint8_t ReadAddress, uint16_t length  ,uint8_t* pBuffer)
{

    if(!I2C_Start())return DISABLE;
    I2C_SendByte(0xee); /* 设置高起始地址+器件地址 */
    if(!I2C_WaitAck())
                {I2C_Stop(); return DISABLE;}
    I2C_SendByte(ReadAddress);   /* 设置低起始地址 */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ef);
    I2C_WaitAck();
    while(length)
    {
      *pBuffer = I2C_ReceiveByte();
      if(length == 1)
                                I2C_NoAck();
      else I2C_Ack();
      pBuffer++;
      length--;
    }
    I2C_Stop();
    return ENABLE;
}
/**
  * @file   BMP180_Init
  * @brief  BMP180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BMP180_Init(void)
{
                u8 data[1]={0};
                BMP180_IIC_ReadByte (0xd0,1,data);
                if(data[0]==0x55)
                printf("BMP180ok\r\n\n");
                else
                printf("BMP180error\r\n\n");
}

/**
  * @file   BMP180_Calc
  * @brief  BMP180检测气压参数
  * @param  无
  * @retval 气压参数
  */
u32 BMP180_Calc(void)
{
  vu16 x=0,y=0,z=0;
        double angle=0;
        u8 data[22]={0};
        short AC1=0,AC2=0,AC3=0,B1=0,B2=2,MB=0,MC=0,MD=0;
        unsigned short AC4=0,AC5=0,AC6=0;
  u8 dataUT[2]={0};
        long UT=0;
        long UP=0;
        u8 dataUP[3]={0};
        long X1=0,X2=0,B5=0,temp=0;
        long B6=0,X3=0,B3=0,p=0;
        unsigned long B4=0,B7=0;

  BMP180_IIC_ReadByte (0xaa,22,data);
        AC1=((data[0]<<8)+data[1]);
        AC2=((data[2]<<8)+data[3]);
        AC3=((data[4]<<8)+data[5]);
        AC4=((data[6]<<8)+data[7]);
        AC5=((data[8]<<8)+data[9]);
        AC6=((data[10]<<8)+data[11]);
        B1=((data[12]<<8)+data[13]);
        B2=((data[14]<<8)+data[15]);
        MB=((data[16]<<8)+data[17]);
        MC=((data[18]<<8)+data[19]);
        MD=((data[20]<<8)+data[21]);
  BMP180_IIC_WriteByte(0xf4,0x2e);
        delay_ms(10);
        BMP180_IIC_ReadByte (0xf6,2,dataUT);
        UT=((((u32)dataUT[0])<<8)|(u32)dataUT[1]);
        BMP180_IIC_WriteByte(0xf4,0x34);
        delay_ms(5);
        BMP180_IIC_ReadByte (0xf6,2,dataUP);
        UP=((((u32)dataUP[0])<<16)+((u32)dataUP[1]<<8)+(u32)dataUP[0])>>8;
        X1=((UT-AC6)*AC5)>>15;
        X2=(MC<<11)/(X1+MD);
        B5=X1+X2;
        temp=(B5+8)>>4;

        //printf("%ld\r\n",temp);//输出温度

  B6=B5-4000;
        X1=(B2*((B6*B6)>>12))>>11;
        X2=(AC2*B6)>>11;
        X3=X1+X2;
        B3=(((AC1*4+X3)<<0)+2)/4;
        X1=(AC3*B6)>>13;
        X2=(B1*((B6*B6)>>12))>>16;
        X3=((X1+X2)+2)>>2;
        B4=(AC4*(unsigned long)(X3+32768))>>15;
        B7=((unsigned long)UP-B3)*(50000>>0);
        if(B7<0x80000000){p=(B7*2)/B4;}
        else
        {p=(B7/B4)*2;}
        X1=(p>>8)*(p>>8);
        X1=(X1*3038)>>16;
        X2=(-7357*p)>>16;
        Air_pressure=p+((X1+X2+3791)>>4);

        return Air_pressure;
}
/**
  * @file   BMP180_TEST
  * @brief  BMP180测试气压并输出气压参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BMP180_TEST(void)
{
                BMP180_Calc();
                printf("Air_pressure=%ld\r\n",Air_pressure);//输出气压

}
/*********************************************************************************************************
      END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