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程序PCON&=0XE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9-19):
PCON&=0XEF;请问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CON 寄存器最高位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ON 寄存器最高位置0

0XEF=0B11101111,怎么是最高位置0啊?麻烦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B:
pcon寄存器最高位置为0.

网友C:
电源控制寄存器PCON的bit4是POF,是上电复位标志位,单片机停电后,上电复位标志位为1。该标志用于判断是上电复位还是其它非上电复位,如看门狗复位,复位脚复位。如果是上电复位,则需进行上电初始化工作,并清除该标志,PCON &= 0XEF 就是清除该标志的语句。

网友D:
引用 楼主:
0XEF=0B11101111,怎么是最高位置0啊?麻烦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很简单的C 语言问题

网友E:
PCON&=0XEF;  //PCON寄存器的第4位清零(置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0XEF=0B11101111,怎么是最高位置0啊?麻烦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不好意思看错了.没经过计算脱口而出..与等于11101111就这串2进制数为0的对应PCON第4位(最低位为第0位)..而不改变其他的位.

网友F:
像这种PCON&=0XEF写法的目的是某一位清零,如果是改成“TMOD|=0x01”,其目的就是某一位置1,stm32习惯这样使用,51因为寄存器是8位,没有特别强调!

网友G:
0XEF是16进制数,实际就是EF,其二进制数为11101111,即指的是PCON寄存器中数据设置为11101111。至于EF前面的0X,只是代表这个数据是十六进制数。

网友H:
这个是通过位运算使位4置0

网友I:
寄存器和一个数值进行与运算

网友J:
应该是程序需要PCON的第四位置零,st实现某位置零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K:
十六进制化为二进制就是1110 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