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简单的18b20温度计对译码显示不了解

楼主(2018-09-19):
想做一个简单的18b20温度计,对译码器不了解,论坛里大多都用译码器或者1602,
我就想做个简单的,有哪位大神能帮我写下程序谢谢,89c52单片机晶振12Mhz。

网友A:
只要你用的是STC的单片机,可以不用驱动的,数码管要么是接上拉电阻,要么是限流电阻,都可以的,就一个18B20的温度电路,是不需要什么门电路三极管驱动的,本人验证过.

楼主:
数码管是共阳的,位选已经接过pnp三极管了

网友B:
买比自己做的划算多了而且又美观

网友C:
单片机没有这么大的驱动能力,仿真可以,实物不行,楼上的仅有仿真文件,没有程序,这样不好吧!

网友C:
拿去吧!

DS18B20 数码管温度测量.rar

网友D: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实例9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