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个arduino nano控制使用麦克纳姆轮小车的简易源码方案

楼主(2018-09-19):
之前项目做了个简易的移动平台方案,图方便就使用了arduino,然后一个两轴手柄控制方向,带动四个两相步进电机 算是个比较偷懒的解决方案了,但是比较直接明了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epper.h>

//Stepper control
#define LF 6
#define RF 7
#define RR 8

//right and left button
const int leftBtn = A3;
const int rightBtn = A2;
//Joystick
const int xAxis = A0;
const int yAxis = A1;
int range = 10;

//Initialise the stepper motors
const int stepsPeRFevolution = 1600;  //number of steps per revolution
Stepper RightFront(stepsPeRFevolution, 2,3,4,5);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RightFront.setSpeed(0);

  pinMode(rightBtn, INPUT);
  pinMode(leftBtn, INPUT);

  pinMode(xAxis, INPUT);
  pinMode(yAxis, INPUT);

  pinMode(LF, OUTPUT);
  pinMode(RF, OUTPUT);
  pinMode(RR, OUTPUT);
  digitalWrite(rightBtn, HIGH);
  digitalWrite(leftBtn, HIGH);
}

void loop() {
  int xVal = map(analogRead(xAxis), 0, 1023, 0, range);
  int yVal = map(analogRead(yAxis), 0, 1023, 0, range);
  int turnright = digitalRead(rightBtn);
  int turnleft = digitalRead(leftBtn);
  Serial.println(xVal);
  Serial.println(yVal);
  Serial.println(turnright);
  Serial.println(turnleft);
  if (turnright == HIGH)
  {
    RightFront.setSpeed(5);
    moveCW(10);   //clockwise rightsideBackwards, leftsideForwards
  }
  else if (turnleft == HIGH)
  {
    RightFront.setSpeed(5);
    moveACW(10);   //anticlockwise leftsideBackwards,rightsideForwards
  }
  else if (turnright == LOW && turnleft == LOW)
  {
    if (xVal == 5)
    {
        if (yVal == 0) {
          RightFront.setSpeed(20);
          goBackward(10);
        }
        else if (yVal == 9)
        {
          RightFront.setSpeed(20);
          goForward(10);
        } else {
          if (yVal >= 7 ) {
            RightFront.setSpeed(10);
            goForward(10);
          }
          else if (yVal <= 3) {
            RightFront.setSpeed(10);
            goBackward(10);
          }
        }
    }
    else if (yVal == 5)
    {

        if (xVal == 0) {
          RightFront.setSpeed(20);
          moveRight(10);
        }
        else if (xVal == 9)
        {
          RightFront.setSpeed(20);
          moveLeft(10);
        } else {
          if (xVal >= 6 ) {
            RightFront.setSpeed(10);
            moveLeft(10);
          }
          else if (xVal <= 4) {
            RightFront.setSpeed(10);
            moveRight(10);
          }
        }
    }
  }
}

//Methods for stepper movement
void goForward(int mSteps) {
  RightFront.step(mSteps);
  digitalWrite(LF, LOW);
  digitalWrite(RF, HIGH);
  digitalWrite(RR, HIGH);
}

void goBackward(int mSteps) {
  RightFront.step(-mSteps);
  digitalWrite(LF, HIGH);
  digitalWrite(RF, LOW);
  digitalWrite(RR, LOW);
}

void moveRight(int mSteps) {
  RightFront.step(-mSteps);
  digitalWrite(LF, LOW);
  digitalWrite(RF, LOW);
  digitalWrite(RR, HIGH);
}

void moveLeft(int mSteps) {
  RightFront.step(mSteps);

  digitalWrite(LF, HIGH);
  digitalWrite(RF, HIGH);
  digitalWrite(RR, LOW);
}

void moveACW(int mSteps) {
  RightFront.step(-mSteps);
  digitalWrite(LF, HIGH);
  digitalWrite(RF, HIGH);
  digitalWrite(RR, HIGH);
}

void moveCW(int mSteps) {
  RightFront.step(mSteps);
  digitalWrite(LF, LOW);
  digitalWrite(RF, LOW);
  digitalWrite(RR, LOW);
}

void moveRightForward(int mSteps) {
  RightFront.step(mSteps);
  digitalWrite(LF, LOW);
  digitalWrite(RF, LOW);
  digitalWrite(RR, HIGH);
}

void moveRightBackward(int mSteps) {
  RightFront.step(mSteps);
  digitalWrite(LF, LOW);
  digitalWrite(RF, LOW);
  digitalWrite(RR, HIGH);
}

void moveLeftForward(int mSteps) {
  RightFront.step(mSteps);
  digitalWrite(LF, LOW);
  digitalWrite(RF, LOW);
  digitalWrite(RR, HIGH);
}

void moveLeftBackward(int mSteps) {
  RightFront.step(mSteps);
  digitalWrite(LF, LOW);
  digitalWrite(RF, LOW);
  digitalWrite(RR, HIGH);
}

void turnRight(int mSteps) {
  RightFront.step(mSteps);
  digitalWrite(LF, LOW);
  digitalWrite(RF, LOW);
  digitalWrite(RR, HIGH);
}

void turnLeft(int mSteps) {
  RightFront.step(mSteps);
  digitalWrite(LF, LOW);
  digitalWrite(RF, LOW);
  digitalWrite(RR, HIGH);
}

void stopRobot(int delay_ms) {
  RightFront.step(0);
  delay(delay_ms);
}

void hardStop() {
  RightFront.step(0);
}

网友A(2020-01-31):
正好   毕设需要用这个

网友B(2020-12-10):
不错,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