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不到SIM900A返回值问题

楼主(2018-09-19):
我建立电脑和SIM900A的联系,通过CH340进行连接,由电脑给SIM发信息
已经确定插入SIM900A中的电话卡可以打电话(用手机可以拨通,并且长亮指示灯熄灭)

现在的问题是,用串口助手发指令,接收不到返回值,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之前可以接收到返回值的时候,是一堆IIII,是我哪里设置或者指令格式不对吗?

网友A:
SIM900A超级多坑的。给你方向:1.延时。每个AT指令之间延时给多一点,后面再减!!这个是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因为我之前实验的时候,移动卡,遇到信号不好。指令返回就变慢了!!然后后就不可以了;2,仔细看指令!!有些指令,需要连发,才能能够生效。3.保证模块供电的正常。

网友B:
确认下串口工具好坏

网友C:
SIM900A好像只支持移动和联通卡,不支持电信,你的卡对吗

网友D:
SIM900与单片机接线是对的吗   串口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