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份程序,我不太会编程但是电路已经写完了,谢谢各位了

楼主:
4个按键实现   1设置湿度   2加湿度    3减湿度   4返回
    由于本实验是粮仓湿度控制所以湿度越低越容易储存,故只需要提前设定上限值到程序中,然后由湿度传感器采集湿度参数。接着通过555电路将转换后的数字量送入单片机进行处理,同时通过LCD液晶显示屏显示测试值。系统获得数据后和设定值比较,若不在设定值以内蜂鸣器报警,并且风扇系统进行工作,使湿度降低至预设范围之内,若在设定值以内则正常工作,从而达到控制粮库湿度的目的。
技术指标;
1)可以采集粮食中的水分含量, 并通过液晶显示器显示;
2)水分检测部分由电容式传感器完成;
3)设有可以复位功能的按键;
    (4超过上限湿度蜂鸣器报警,风扇启动控制;

网友A(2018-09-19):
我想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B:
555那块没看明白,若果是NE555系列,貌似没有AD功能吧.
我手头上正好有一个DHT11温湿度传感器,这玩意应该是走单总线的.N久没玩过这玩意了,要看看手册,等周末有空了看看帮你写写
建议在继电器开关侧并一个电容,尤其是电机关断瞬间,电流变化率很大,瞬间产生很大的感应电压造成继电器触点打火,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单片机程序跑飞.

网友C:
首先,没有免费的午餐,没人会跟你完整的写完程序交给你的。LCD是1602,你可以在网上(咱51就很多)找到大把的程序;按键是读取IO口,你也可以找到相关程序;555也具有模拟转数字的功能?你确定?风机控制是写IO口,与按键的读正好相反;这几个单独的功能是你应该做出来的。做出来后续的不明白可以找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55那块没看明白,若果是NE555系列,貌似没有AD功能吧.
我手头上正好有一个DHT11温湿度传感器,这玩意应该是 ...

因为要求电容性传感器  我在论坛上查了好久   只能用555电路进行模拟  改变电容的大小才能模拟。很多51论坛上都是这么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要求电容性传感器  我在论坛上查了好久   只能用555电路进行模拟  改变电容的大小才能模拟。很多51论 ...

这个要求有点奇怪,为什么一定要用电容传感器呢?温湿度传感器多好,硬件电路就3根线,软件就一个函数搞定.还去弄个NE555占用个外部中断,这精度感觉完全不靠谱,有点舍近求远的感觉.

网友D:
话说你这个是不是毕业设计,好像是叫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湿度控制器吧

网友E:
自己学习吧,学习中遇到什么疑问可以在坛里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求有点奇怪,为什么一定要用电容传感器呢?温湿度传感器多好,硬件电路就3根线,软件就一个函数搞定.还 ...

我也这么觉得  但老师的要求我也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话说你这个是不是毕业设计,好像是叫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湿度控制器吧

只有湿度  不要温度

网友F:
没人会免费帮你写程序的,有问题把代码贴出来大家讨论。你这个555电路就用的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