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带字库12864反白显示问题

楼主(2018-09-19):
单片机入门新手,最近在学习制作菜单,遇到反白问题,在网上搜 了个反白函数,看不明白函数怎么用,convertChar (uchar CX, CY, width,YN,f),其中YN和f参数有什么作用,还有就是这个不能正常反白,请高手指点下,这个的效果是比如我要反白第一行,结果是第一行从上部分到下部分逐步反白,而且保持不了,一直流动反白。具体程序如下,没有引用别的头文件。

函数如下:

void Disp_black()   //在反白之前先清绘图存储区,将绘图存储区的参数全设为不反白0x00.
{
unsigned char i,j;
lcd_w_com(0x36); //图形方式
for(i=0;i<32;i++)
  {
    lcd_w_com(0x80+i);
    lcd_w_com(0x80);
     for(j=0;j<16;j++)
          {
       lcd_w_data(0x00);
      }
  }
for(i=0;i<32;i++)
  {
    lcd_w_com(0x80+i);
    lcd_w_com(0x88);
    for(j=0;j<16;j++)
         {
     lcd_w_data(0x00);
     }
   }
}

void convertChar (uchar CX, CY, width,YN,f)
{
unsigned char halfLineCnt, basicBlock,lcdPosX,lcdPosY;
     if(f==1)
    Disp_black(); //清绘图区
lcdPosY = 0x80;

if (CX == 0)
{
    CX = 0x80;
    halfLineCnt = 16;
}
else if (CX == 1)
{
    CX = 0x80;
    halfLineCnt = 32;
}
else if (CX == 2)
{
    CX = 0x88;
    halfLineCnt = 16;
}
else if (CX == 3)
{
    CX = 0x88;
    halfLineCnt = 32;
}
lcdPosX = CX + CY;

     for (; halfLineCnt != 0; halfLineCnt--)
{
    basicBlock = width;
    lcd_w_com(0x34);
    lcd_w_com(lcdPosY);
    lcd_w_com(lcdPosX);
    lcd_w_com(0x30);

    for (;basicBlock != 0; basicBlock--)
    {
     if (halfLineCnt > 16)
     {
      lcd_w_data(0x00);
     }
     else
     {
       if(YN==1) lcd_w_data(0xff);
       else   lcd_w_data(0x00);
     }
    }
    lcdPosY++;
}

lcd_w_com(0x36);
lcd_w_com(0x30);
}

楼主:
别沉了,自己顶下,弱弱的问一下,这个提问题是要悬赏吗

网友A:
看不懂它是怎么反白的、但是f等于1应该就是选择绘图区反白,YN应该是选择反白还是反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它是怎么反白的、但是f等于1应该就是选择绘图区反白,YN应该是选择反白还是反黑???

谢谢了,YN、f都等于1,比如我要反白一个字“三”,实际效果是
1、先反白最上边的一横,
2然后中间那一横(上边一横的反白效果没了),
3然后下边那一横反白了(上边两横的效果没了),然后都不反白,接着又到步骤1了,一直循环,是个动态的

网友B(2018-11-09):
顶起,希望有人帮忙一下

网友C:
顶一下,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D:
void convertChar (uchar CX, CY, width,YN,f)
cx代表起始行,cy起始列,width反白宽度,yn和f都是1

网友E(2018-12-16):
同问类似问题,两个按键分别选择上一行反白还是下一行反白,按键移动选择哪一行反白

网友F(2021-03-11):
为什么halfLineCnt > 16时直接写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