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c2214 oled电容测试msp430程序源码

楼主(2018-09-19):
fdc2214 oled 电容测试程序,用的是msp430f5529单片机
/**
******************************************************************************
* @file    FDC2214.c
* @author  BOB
* @version V1.0
* @date    2018-07-5
* @email
* @brief   FDC2214配置及数据读取函数
******************************************************************************
**/
#include <io430.h>
#include "fdc2214.h"
#include "ii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Config.h"

//ADDR和SD引脚初始化
#define FDC_ADDR_0                P1OUT &= ~BIT4           //FDC_ADDR置低
#define FDC_ADDR_1                P1OUT |=  BIT4           //FDC_ADDR置高

#define FDC_SD_0                    P1OUT &= ~BIT5           //FDC_SD置低
#define FDC_SD_1                    P1OUT |=  BIT5           //FDC_SD置高

/***************************************
* 函数名:ADDR_SD_Init
* 描述  :配置LDC用到的I/O口
                   ADDR--PC11
                                   SD  --PC12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
void ADDR_SD_Init(void)       //ADDR和SD引脚初始化
{

}
*/

/***************************************
* 函数名:InitFDC2214
* 描述  :初始化FDC2214
* 输入  :无
* 输出  :retVal  0 and 1
**************************************/
u8 FDC2214_init(void)
{
        u16 id;
        u8 retVal=1;
        u8 ErrCount = 0;

        FDC_ADDR_0;// ADDR=0(FDC2214_IIC地址选择=0X2A) // ADDR=1(FDC2214_IIC地址选择=0X2B)
        FDC_SD_0;  // SD=0开启输入   // SD=1关闭输入

    default_addr = EVM_DEFAULT_I2CADDR;  //FDC2214地址选择暂存
    delay_ms(10);

        // software reset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RESET_DEVICE,0x8000);

    delay_ms(10);

        do
        {
                if (ErrCount++ > 50)
                        {
                                return 0;
                        }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REF_COUNT_CH0,0xFFFF); // 4 clock periods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REF_COUNT_CH1,0xFFFF);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REF_COUNT_CH2,0xFFFF);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REF_COUNT_CH3,0xFFFF);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OFFSET_CH0,0x0000);    //补偿值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OFFSET_CH1,0x0000);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OFFSET_CH2,0x0000);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OFFSET_CH3,0x0000);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SETTLE_COUNT_CH0,0x0400); // 1 clock period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SETTLE_COUNT_CH1,0x0400);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SETTLE_COUNT_CH2,0x0400);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SETTLE_COUNT_CH3,0x0400);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CLOCK_DIVIDERS_CH0,0x1001); // 1000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CLOCK_DIVIDERS_CH1,0x1001);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CLOCK_DIVIDERS_CH2,0x1001);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CLOCK_DIVIDERS_CH3,0x1001);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DRIVE_CURRENT_CH0,0xF800); //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DRIVE_CURRENT_CH1,0xF800); //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DRIVE_CURRENT_CH2,0xF800); //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DRIVE_CURRENT_CH3,0xF800); //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ERROR_CONFIG,0x0001); // report only DRDYs to INT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MUX_CONFIG,0xC20C); // ch0, ch1,ch2,ch3-> Wipro for 4 ch

            retVal &= MPU_Write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CONFIG,0x1E01); // CLKIN pin1281

        }while(retVal!=0);

  //        id=MPU_Read_2Byte(default_addr,LDC13xx16xx_CMD_DEVID);//读设备ID
//    if(id==0x3055||id==0x3054)
//        {
//       return 1;
//        }
//    else
//    {
//      return 0;
//    }
     return 1;
}

/***************************************
* 函数名:evm_processDRDY
* 描述  :读取寄存器数据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evm_processDRDY(unsigned long allData[4])
{
    u8 i=0;
    unsigned long reading = 0;
    float CAP_Data[4];
    float conver = 0;   //最终的转换的结果

   for(i=0;i<=3;i++)
        {                                                         //0x0FFF  最高到只28位
          reading = (unsigned long)(MPU_Read_2Byte(default_addr,i*2) & 0x0FFF) << 16;
          reading |= MPU_Read_2Byte(default_addr,(i*2)+1);
          allData[i]=reading;
          //CAP_Data[i]=reading;
          reading=0;
        }

//***注意Init中各通道寄存器0x10-0x17的时钟分频***//
//*******以下四步计算根据datasheet P19公式*******//
   for(i=0;i<=3;i++)
    {
          CAP_Data[i] = (CAP_Data[i] * 40000000.0F)/268435456.0F;//得到F(sensorx)
          CAP_Data[i] = CAP_Data[i] * 2.0F *3.1515926F;
          CAP_Data[i] = 1.0F/((CAP_Data[i] * CAP_Data[i]) * 0.000018F);
          CAP_Data[i] = CAP_Data[i] - 0.000000000033F;
          CAP_Data[i] = CAP_Data[i] * 1000000000000.0F;//F转换pF;
          //allData[i]=CAP_Data[i];
    }
}

/***********************************/
/******FDC2214检测电容值程序********/
/************************************/
double GetCapacitance(unsigned long value)
{
    double pi = 3.14159265359;
    double L = 18; //uH
    double Cboard = 33; //pf
    double Cparacitic = 3; //pf
    unsigned long long fsensor;
    double temp;

    fsensor = 1 * 40000000 * value;
    fsensor = fsensor / pow(2,28);

        temp = 2 * pi * fsensor;
    temp = temp * temp;

    temp = temp / 1000000; //uH
    temp *= L;
    return temp;
}

FDC2214程序TI430

网友A(2019-11-19):
这个程序有问题,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