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模块和语音模块同时使用,但是2个单片机定时器问题解决不了,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09-19):
#include <REG52.h>       //调用51单片机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
//1602液晶相关I/O设置
sbit E=P0^5;               //1602液晶的E脚接在P2.3口上
sbit RW=P0^6;              //1602液晶的RW脚接在P2.4口上
sbit RS=P0^7;              //1602液晶的RS脚接在P2.5口上
//---------------------------------------
//---------------------------------------
//HC-SR04相关I/O设置
sbit TIRG=P3^4;                   //定义IO口,具体可以去查看原理图
sbit ECHO=P3^2;                   //定义IO口,具体可以去查看原理图
//---------------------------------------
sbit mang= P0^7;
unsigned long BJS=50;//报警距离50CM
//unsigned char disbuff[4]           ={0,0,0,0};
//unsigned char disbuff_BJ[4]        ={0,0,0,0};//报警信息
unsigned int  time=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k;
//名称:1602液晶用延时函数
void Delay1602(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定义一个16位寄存器用来做延时用
     for(k=0;k<t;k++);    //延时
}

//名称:1602液晶忙检测函数
void LCD1602_busy(void)
{
     mang=1;              //将P0.7置1,为读状态做准备
     RS=0;                //RS=0、RW=1、E=1时,忙信号输出到DB7,由P0.7读入
     RW=1;                //RS=0、RW=1、E=1时,忙信号输出到DB7,由P0.7读入
     E=1;                 //RS=0、RW=1、E=1时,忙信号输出到DB7,由P0.7读入
     while(mang==1);      //由P0.7读入1,表示1602液晶忙,需要等待
     E=0;                 //读完以后,恢复E的电平
}

//名称:1600写命令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buf)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状态
     P2=combuf;           //将命令字通过P0口送至DB
     E=1;                 //E高电平将命令字写入1602液晶
     E=0;                 //写完以后,恢复E的电平
}

//名称:1602写命令函数(带忙检测)
void LCD1602_Write_com_busy(unsigned char combuf)
{
     LCD1602_busy();            //调用忙检测函数
     LCD1602_Write_com(combuf); //调用忙检测函数
}

//名称:1602写数据函数(带忙检测)
void LCD1602_Write_data_busy(unsigned char databuf)
{
     LCD1602_busy();      //调用忙检测函数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状态
     P2=databuf;          //将命令字通过P0口送至DB
     E=1;                 //E高电平将命令字写入1602液晶
     E=0;                 //写完以后,恢复E的电平
}

//名称:1602液晶显示地址写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addres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x&=0x0f;             //列地址限制在0-15间
     y&=0x01;             //行地址限制在0-1间
     if(y==0)             //如果是第一行
         LCD1602_Write_com_busy(x|0x80);        //将列地址写入
     else                 //如果是第二行
         LCD1602_Write_com_busy((x+0x40)|0x80); //将列地址写入
}

//名称: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1602(1500);               //调用延时函数
     LCD1602_Write_com(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Delay1602(500);                //调用延时函数
     LCD1602_Write_com(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Delay1602(500);                //调用延时函数
     LCD1602_Write_com(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38);  //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模式,5*7点阵显示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8);  //显示功能关,无光标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1);  //清屏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6);  //写入新的数据后,光标右移,显示屏不移动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C);  //显示功能开,无光标
}
void chuankou()
{
          //    串口的初始化
         TL1 = 0xFA;        // 在11.0592MHz 下,设置波特率9600bps,工作方式2
         TH1 = 0xFA;
        TMOD|=0x21;
                TMOD = 0x21;
               SCON = 0x50;       //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
         PCON = 0x80;
         EA  = 0;
         REN = 1;
         TI = 0;            //发送中断标志位置零
         RI = 0;            //接收中断标志位置零
         TR1 = 1;           //定时器1 用作波特率发生

}

//名称:1602液晶指定地址显示函数
void LCD1602_Dis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uf)
{
     LCD1602_Write_address(x,y);    //先将地址信息写入
     LCD1602_Write_data_busy(buf);  //再写入要显示的数据
}

//名称: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
        flag=0;

   //******************************************
}

void yuyin()
{
         //需要发送的文本
                 char code text[] =  {"观看时间太长了!"};
                 unsigned  char  headOfFrame[5];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ecc  = 0;                          //定义校验字节
             unsigned  int i=0;
                 length =sizeof(text);                         //需要发送文本的长度
                 chuankou();
        //发送过程/
                 headOfFrame[0] = 0xFD ;                         //构造帧头FD
                 headOfFrame[1] = 0x00 ;                         //构造数据区长度的高字节
                 headOfFrame[2] = length + 3;                 //构造数据区长度的低字节
                 headOfFrame[3] = 0x01 ;                         //构造命令字:合成播放命令
       //带背景音乐
            // headOfFrame[4] = 0x21 ;                         //构造命令参数:编码格式为GBK

      //不带背景音乐
                headOfFrame[4] = 0x01 ;                         //构造命令参数:编码格式为GBK

                 for(i = 0; i<5; i++)                                   //依次发送构造好的5个帧头字节
             {
                 ecc=ecc^(headOfFrame[i]);                 //对发送的字节进行异或校验
                 SBUF = headOfFrame[i];
                 while (TI== 0) {;}                           //等待发送中断标志位置位
                 TI = 0;                                                 //发送中断标志位清零
             }

                    for(i = 0; i<length; i++)                   //依次发送待合成的文本数据
             {
                 ecc=ecc^(text[i]);                                 //对发送的字节进行异或校验
                 SBUF = text[i];
                 while (TI== 0) {;}
                 TI = 0;
             }
                   SBUF=ecc;                                                        //最后发送校验字节
                   while (TI== 0) {;}
                TI=0;
                  while(1);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单片机开机后就是从这个函数开始运行
{
        long S;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Timeout;
    LCD1602_init();        //调用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定时器Timer0初始化***
   TMOD&=0xF0;                    //将TMOD的低4位定时器0控制部分清零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方式1
   TMOD=0x01;
   TL0=0;                              //设置定时器0初值低8位
   TH0=0;                              //设置定时器0初值高8位
   TR0=0;                         //停止定时器0
   ET0=1;                         //Timer0中断允许
   //**********************
   //***开全局中断设置****
   //定时器Timer0设置了中断允许,此处要开全局中断
   EA=1;                          //开全局中断
  // ES=1;
   //*********************
        while(1)
        {
                TIRG=1;                                             //发一个脉冲触发信号
                  i=4;                                             //维持约17US,符合不低于10US的要求
      while(i>0)                                  //维持约17US,符合不低于10US的要求
              i--;                                     //维持约17US,符合不低于10US的要求
                  TIRG=0;                                             //撤销触发信号
                TR0=0;                                                //关闭定时器
                TL0=0;                             //设置定时器0初值低8位为0
             TH0=0;                              //设置定时器0初值高8位为0
                k=0;                         //清除溢出标志
                flag=0;
                Timeout=0;
           while((ECHO==0)&&((Timeout++)<50000));                                //等待回响高电平
           TR0=1;                                            //回响高电平来后启动定时器
                Timeout=0;
           while((ECHO==1)&&((Timeout++)<50000));                                //等待回响高电平结束后
           TR0=0;                                                //关闭定时器
      S=((TH0*256+TL0)*1.7)/100;
          if(S<=50)
          {
                 yuyin();
          }
                if(flag==1||S>400)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LCD1602_Disp(0, 0, '-');                                  //显示百位-
                           LCD1602_Disp(1, 0, '-');                                  //显示十位-
                           LCD1602_Disp(2, 0, '-');                                  //显示个位-
                           LCD1602_Disp(3, 0, 'C');                                  //显示C
                           LCD1602_Disp(4, 0, 'M');                                //显示M
                }
                else
                {
                        if(S<=50){
                        //yuyin();
                        LCD1602_Disp(0, 0, S%1000/100+'0');                  //显示百位
                           LCD1602_Disp(1, 0, S%1000%100/10+'0');  //显示十位
                           LCD1602_Disp(2, 0, S%1000%100%10+'0');        //显示个位
                           LCD1602_Disp(3, 0, 'C');                                          //显示C
                           LCD1602_Disp(4, 0, 'M');                                        //显示M

                        }
                }
                i=18000;                                          //维持约77400US,符合不低于60MS的要求
      while(i>0)                                  //维持约77400US,符合不低于60MS的要求
              i--;                                     //维持约77400US,符合不低于60MS的要求

        }
}

楼主:
超声波测距功能与语音模块单独分开都能实现功能,放在一起就什么功能不能实现,我知道用到了俩个定时器,但就是这俩个定时器程序不太会

网友A:
函数“chuankou()”中 EA=0; 把全局中断关闭了,这样调用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中断了,这里没必要关闭全局中断的。
把 EA=0;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chuankou()”中 EA=0; 把全局中断关闭了,这样调用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中断了,这里没必要关闭全 ...

把EA=0去掉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两次定时器的使用出现了冲突,要重新写一部分程序了。。。

是不是需要写这俩个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