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详细双轮平衡小车原理分析 附STM32源码
#

楼主(2018-09-19):
手中有些关于双轮平衡小车的资料,特与大家分享,一同学习进步。

一、平衡小车原理

平衡原理

平衡小车是通过两个电机运动下实现小车不倒下直立行走的多功能智能小在外力的推拉下小车依然保持不倒下这么一说可能还没有很直观的了解 究竟什么是平衡小车不过这个平衡小车实现的原理其实是在人们生活中的经验 得来的如果通过简单的练习一般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指把木棒直立而不倒的
放在指尖上所以练习的时候需要学会的两个条件一是放在指尖上可以移动 二是通过眼睛观察木棒倾斜角倾斜趋势(角速度。通过手指的移动去 木棒倾斜的角度和趋势,使得木棒能直立不倒。这样的条件是不可以缺一的, 实际上加入这两个条件,控制过程中就是负反馈机制。

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蒙眼不看就可以直立木棒的因为没有眼睛的负反馈,就不知道笔的倾斜角度和趋势。这整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执行式表达:

平衡小车也是这样的过程
通过负反馈实现平衡与上面保持木棒直立比较则相对简单因为小车有两个轮子着地车体只会在轮子滚动的方向上发生 倾斜。控制轮子转动抵消在一个维度上倾斜的趋势便可以保持车体平衡了。

所以根据上述的原理通过测量小车的倾角和倾角速度控制小车车轮的加
速度来消除小车的倾角因此小车倾角以及倾角速度的测量成为控制小车直立 的关键我们的亚博智能平衡小车使用了测量倾角和倾角速度的集成传感器陀螺 仪-MPU6050(模块详细介绍在亚博智能平衡小车光盘资料3.硬件资料中)。

二、角度(物理分
PD 算法)

控制平衡小车,使得它作加速运动这样站在小车上(非惯性系,以车轮 作为坐标原点)分析倒立摆受力,就会受到额外的惯性,该力与车轮的加 速度方向相反,大小成正。这样倒立(如 2)所受到的回复力为:公 1
F = mg sin θ-ma cos θ≈mg θ-mk1θ 1 ,由θ很小,所以进行了线 性化。假设负反馈控制是车轮加速 a 与偏角θ成正比,比例 k1。如果比例k1>gg 是重力加速度)那么回复力的方向便于位移方向相反

而为了让倒立摆能够尽快回到垂直置稳定下来,还需要增加阻尼 加的阻尼力与偏角的速度成正比,方向相反,因此公1可改F = mg θ-mk1 θ -mk2 θ` 按照上述倒立摆的模型,可得控制小车车轮加速度的算
a =k1θ+k2θ` 式中θ为小车角度,θ`为角速度。k1 k2都是比例系数 根据上述内容,建立速度的比例微分负反控制,根据基本控制理论讨论小车通过闭环控制保持稳定的条这里需要对控制理论有基本了)。 起车速度xt沿直于 模倾atxt动方 如图3所示。

图3

在角度反馈控制与角度成比例的控制量是称为比例控 角速度成比例的控制量称微分控制(角速度是角度的微分。因此 上面系 k1,k2 分别称比例控制参数其中微分参数相当于 阻尼力可以有效抑制车模震荡通过微分抑制控制震荡的思想在后 面的速度和方向控制中也同样适用。 总结控制车模直立稳定的条件如下:
1)能够精确测量车模倾角θ的大小和角速度θ'的大小;

2)可以控制车轮的加速度。

上述控制实际结果是小车与地面不是严格垂而是存在一个对 应的倾重力的作用下
小车会朝着一个方面加速前为了保 持小车静止或者匀速运需要这个安装误差在实际小车制作 过程中需要进机械调软件参数设另外需要通过软件中的速 度控制来实现速度的稳定性。在小车角度控制中出现的小车倾角偏 使得小车在倾斜的方向上产生加速这个结果可以用来进行小车 的速度控制。下面将利用这个原理来调节小车的速度。

三、测速(物理模 立数学模 传递函 PD 法) 假设小车在上直立控制调节下已经能够保持平衡了但是由于
安装误差传感器实际测量的角度与车模角度有偏因此小车实际 不是保持与地面垂直而是存在个倾角在重力的作用下小车就 朝倾斜的方向加速前控制速只要通过控制小车的倾角就可以 实现了。具体实现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1)如何测量小车速度?

2)如何通过小车直立控制实现小车倾角的改变?

3)如何根据速度误差控制小车倾角? 第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安装在电机输出轴上光码来测量得到
小车的车轮速度 4 所示利用控制单片机计数器测量在固定 时间间隔内速脉冲信号的个数可以反映电机的转速

图4

第二个问题可以通过角度控制给定值来解决
给定小车直立控制 的设定值在角度控制调节小车将会自动维持在一个角度 前面小车直立控制算法可以知道,小倾角最终是跟踪重力加速Z 轴的角度。因此小车倾角给定值重力加速度Z轴角度相减,便可 以最终决定小车倾角
第三个问题分析起来相对比较困难远比直观进行速度负反馈分 析复杂首先对一个简单例子进行分假设小车开始保持静止 后增加给定速度为此需要小车往前倾斜以便获得加速度 立控制下为了能够有一个往前倾斜角度往后运动 样会引起车轮速度下降(因为车轮往负方向运动了)。由于负反 使得小车往前倾角需要更此循环小车很快就倾倒原本利 用负反馈进行速度控制反而成“正”反馈。
为什么负反馈控制在这儿失了呢?原来在直立控制下的小车 速度与小车倾角之间传递函数具非最小相位特性(在此省略了分 析),在反馈控制下容易造成系统不稳定
为了保证系统稳往往取的小车倾角控时间常Tz很大 样便会引起系统产生两个共轭极而且极点的实部变得很小使得系统的速度控制会产生震荡现这个现象在实际参数整的时候可以观察到。那么如何消除速度控制过程中的震荡呢? 要解决控制震荡问题,在前面的车角度控制中已经有了经那就是在控制反馈中增速度微分控但由于车轮的速度反馈信号 中往往存在噪声,对速度进行微分运算会进一步加大噪声的影响。 为此需要对上面控制方法进改进原系统中倾角调整过程时间常数 往往很大因此可以将该系统近似为一积分环节将原来微分环 节和这个积分环节合并形成一个比例控制环节这样可以保持系统 控制传递函数不变,同时避免了微分计算。
但在控制反馈中只是使用反馈信号的比例和微分 积分所以最终这个速度控制有残差的控制但是直接引入误差积 分控制环节会增加系统的复杂度为此就不再增加积分控制 通过与角度控相结合后在进行

要求小车在原地停止,速度为0。但是由于采用的是比例控 如果此时陀螺仪或者加速度传感器安装有误差最终小车倾 角不会最终调整0,小车会朝着斜的方向恒速运行下去。注意此 时车模不会像没有速度控制那样加速运行但是速度不会最终为0。 为了消除这个误可以将小车倾角设定量直接积分补偿在角度控制 输出中这样就会彻底消除速度控制误第二点由于加入了速度 控制可以补偿陀螺仪和重力加速度漂移和误差所以此时重力 加速度传感器实际上没有必要了。
此时小车在控制启动的时候,需保持小车的垂直状态。此时陀螺仪的积分角度也初始化0。当然如果电路中已经包括了重力加速度传感器也可以保留这部分从而提高小车的稳定性后面的 最终给定的控制方案中,保留了这部分的控制回路。

四、转向控制PD 算法) 通过左右电
速度差驱动小车转向消除小车距离道路中心的偏
通过调整小车的方向再加上车前行运动可以逐步消除小车距 离中心线的距离差别个过程是一个积分过因此小车差动控制 一般只需要进简单的比例控制就可以完成小车方向控制但是由于 小车本身安装有电池等比较重的物体具有很大转动惯在调整 过程中会出现小车转现象如果不加抑制会使得小车过度 转向而倒下根据前面控制的经验为了消除小车方向控 制中的过冲需要增微分控制

五、全方案整合 通过上面介绍将车模直立行主要的控制算法集中起如图5

图5

为了实现小车直立行,需要采集如下信号:

(1)小车倾角速陀螺仪信号,获得小车的倾角和角速度。

(2 重力加速度信号

(z轴信号),补偿陀螺仪的漂。该信号可以省略,有速度控制替 代。
(3 小车电机转速脉冲信,获得小车运动速度,进行速度控制。

(4 小车转动速度陀螺仪信获得小车转向角速 制。

在小车控制中的直立方向控制三个环节中都使用 PD这三种控制算法的输出量最终通叠加通过电机 运动来完成。
(1)小车直立控制:使用小车倾角PD(比例、微分)控制;

g_fAngleControlOut =              g_fCarAngle * g_fCarAngle_P + \

gyro[0] * g_fCarAngle_D ;

(2)小车速度控制:使PD(比例、微分)控制;

g_fSpeedControlOutNew = (CAR_SPEED_SET - g_fCarSpeed) *

g_fCarSpeed_P +\

(CAR_POSITION_SET - g_fCarPosition) * g_fCarSpeed_I;

(3)小车方向控制:使PD(比例、微分)控制。

speednow=-speedtarget*3.4 -gyro[2]*0.0015 ;

可通过单片机软件实现上述控制算法。 在上面控制过程车模的角度控制和方向控制都是直接将输出电压 叠加后控制电机的转速实现而车模的速度控制本质上是通过调节 车模的倾角实现由于车模是一个非最小相位系因此该反馈控 制如果比例和速度过大很容易形成正反馈使得车模失控造成系 统的不稳定性。因此速度的调节过程需要非常缓慢和平滑。

六、PID 算法

6
控制相关的软件函数包括:
1.AngleCalculate小车倾角计算函数
根据采集到的陀螺仪和重力加速度传感器的数值 计算小车角度和角速度如果这部分的算法由外部一个运放实现那么采集得到的直接是小车的角度和角速度,这部分算法可以省略。该函数是 5 毫秒调用一次
2.AngelControl小车控制函数根据小车角度和角速度计算小车电机的控制量 立控制是 5 毫秒调用一次
3.SpeedControl小车度控函数根据小车采集到的电机转速和速度设定值计算电 机的控制量。该函数是 100 毫秒调用一次
4.SpeedControlOutput速度输出平滑函数由于速度是每 100 毫秒进行一次计算 了使得速度控制更加平滑该函数将速度输出变化量平均分配到 20 5 毫秒的控制周期中
5.DirectionControlOutput向控函数输出平滑函数将方向控制的输出变化量平 均分配到 2 5 毫秒的控制周期中
6.MotorOutput电机输出量汇集函数根据前面的控制向控所得 到的控制量进行叠加分别得到左右两个电极的输出电压控制量对叠加后的输出量进行饱
和处理。函数调用周期 5 毫秒。在此请大家注意速度控制量叠加的极性是负。
7.MotorSpeedOut:电机 PWM 输出计算函数。根据左右两个电极的输出控制量的正负 极性,叠加上一个小的死区数值,克服车模机械静态摩擦力。函数调用周期 5 毫秒
8.SetMotorVoltagePWM 输出函数:根据两个电机的输出量,计算出 PWM 控制寄存 器的数值,设置四个 PWM 控制寄存器的数值。函数调用周期 1 毫秒。
以上 9 个函数都是在 1 毫秒中断服务中进行被相互调用的下图显示了这些函数之间的调用
与参数传递关系。在个函数附近也表明了调用的周期。
9.Chaoshengbo加入超声波壁障模块:根据前方障碍物的距离检测,一旦检测到后, 通过直接 PWM 值输 g_fchaoshengbooutput相障碍物反方上运动无需算法实现
30 毫秒调用一次

7

(注以上函数框图为未添加旋转及超添加方法与融合速度方式一样)

七、程序(只给出一部分内容)

1 时序总算法

1

#include "upstandingcar.h"
#include "I2C_MPU6050.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UltrasonicWave.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
u8 newLineReceived = 0;
u8 inputString[80] = {0};

u8 ProtocolString[80] = {0};
/*小车运行状态枚举*/
enum{
  enSTOP = 0,
  enRUN,
  enBACK,
  enLEFT,
  enRIGHT,
  enTLEFT,
  enTRIGHT
}enCarState;

#define         run_car     '1'//按键前
#define         back_car    '2'//按键后
#define         left_car    '3'//按键左
#define         right_car   '4'//按键右
#define         stop_car    '0'//按键停

int g_newcarstate = enSTOP; //  1前2后3左4右0停止

char returntemp[] = "$0,0,0,0,0,0,0,0,0,0,0,0cm,8.2V#";
char piddisplay[50] ="$AP";
char manydisplay[80] ={0};
char updata[80] ={0};

/*****************多数据************************/

u8 BST_u8MainEventCount;                                                  //主循环判断计数  在SysTick_Handler(void)中使用 每1ms加1
u8 BST_u8SpeedControlCount;                                                  //速度控制循环计数  在SysTick_Handler(void)中使用 每5ms加1
u8 BST_u8SpeedControlPeriod;
u8 BST_u8DirectionControlPeriod;
u8 BST_u8DirectionControlCount;                                          //转向控制循环计数  在SysTick_Handler(void)中使用 每5ms加1
u8 BST_u8trig;
u8 ucBluetoothValue;                      //蓝牙接收数据
float volt = 12.0;

/******电机控制参数******/
float BST_fSpeedControlOut;                                                   //速度控制PWM
float BST_fSpeedControlOutOld;
float BST_fSpeedControlOutNew;
float BST_fAngleControlOut;
float BST_fLeftMotorOut;
float BST_fRightMotorOut;

float BST_fCarAngle;                                                 //角度控制PWM
float gyro_z;
float gyrx;
float gy0;

/*-----角度环和速度环PID控制参数-----*///以下参考为重点调试参考,同电池电压有关,建议充好电再调试
float  BST_fCarAngle_P =91.3;//        91.3 //调大小时会左右摆,调大时会振动  请调到基本能够站立 P=91.3是用于给小车在运动过程使用
float  BST_fCarAngle_D =0.21;        // 0.001 0.002 0.004 0.008 0.0010 0.011         调小时反应慢,调大时会干扰

float  BST_fCarSpeed_P=5.1;
float  BST_fCarSpeed_I=0.10;

const double PID_Original[4] ={91.3, 0.21, 5.1, 0.10};
char  alldata[80];
char *iap;

/******速度控制参数******/
s16   BST_s16LeftMotorPulse;                                          //左电机脉冲数
s16          BST_s16RightMotorPulse;                                           //右电机脉冲数

s32   BST_s32LeftMotorPulseOld;
s32   BST_s32RightMotorPulseOld;
s32   BST_s32LeftMotorPulseSigma;                                  //50ms左电机叠加值
s32   BST_s32RightMotorPulseSigma;                                 //50ms右电机叠加值

float BST_fCarSpeed;                                                         //测速码盘得出的车速
float BST_fCarSpeedOld;

float BST_fCarPosition;                                                   //测速码盘通过计算得到的小车位移

/*-----悬停参数-----*/
int leftstop=0;
int rightstop=0;
int stopflag=0;

/******超声波********/

float fchaoshengbo = 0;                                                           //超声波输出量
float juli = 0;                                                                         //超声波距离

/******蓝牙控制参数******/
float BST_fBluetoothSpeed;                                                //蓝牙控制车速
float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用于平缓输出车速使用
float BST_fBluetoothDirectionSL;                            //左转标志位  由于PWM转向输出使用判断输出方式 固需要标志位
float BST_fBluetoothDirectionSR;                           //右转标志位          由于PWM转向输出使用判断输出方式 固需要标志位
int chaoflag=0;
int x,y1,z1,y2,z2,flagbt;
int g_autoup = 0;
int g_uptimes = 5000;  //自动上报间隔
char charkp[10],charkd[10],charksp[10],charksi[10];
char lspeed[10],rspeed[10],daccel[10],dgyro[10],csb[10],vi[10];
char kp,kd,ksp,ksi;
float dac = 0,dgy = 0;

/************旋转*****************/
float BST_fBluetoothDirectionL;                                   //左旋转标志位  由于PWM旋转输出使用判断输出方式 固需要标志位
float BST_fBluetoothDirectionR;                                   //右旋转标志位  由于PWM旋转输出使用判断输出方式 固需要标志位
int driectionxco=800;

//******卡尔曼参数************

float  Q_angle=0.001;
float  Q_gyro=0.003;
float  R_angle=0.5;
float  dt=0.005;                          //dt为kalman滤波器采样时间;
char   C_0 = 1;
float  Q_bias, Angle_err;
float  PCt_0=0, PCt_1=0, E=0;
float  K_0=0, K_1=0, t_0=0, t_1=0;
float  Pdot[4] ={0,0,0,0};
float  PP[2][2] = { { 1, 0 },{ 0, 1 } };

void SendAutoUp(void);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_nms(u16 time)
{
   u16 i=0;
   while(time--)
   {
      i=12000;  //自己定义
      while(i--) ;
   }
}
/***********************************/

/***************************************************************
** 函数名称: CarUpstandInit
** 功能描述: 全局变量初始化函数

***************************************************************/
void CarUpstandInit(void)
{

        BST_s16LeftMotorPulse = BST_s16RightMotorPulse = 0;                                          //左右脉冲值   初始化
        BST_s32LeftMotorPulseSigma = BST_s32RightMotorPulseSigma = 0;                  //叠加脉冲数         初始化

        BST_fCarSpeed = BST_fCarSpeedOld = 0;                                                                   //平衡小车车速        初始化
        BST_fCarPosition = 0;                                                                                                  //平衡小车位移量        初始化
        BST_fCarAngle    = 0;                                                                                                  //平衡小车车速        初始化

        BST_fAngleControlOut = BST_fSpeedControlOut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 0;        //角度PWM、车速PWM、蓝牙控制PWM         初始化
        BST_fLeftMotorOut    = BST_fRightMotorOut   = 0;                                                                //左右车轮PWM输出值                          初始化
        BST_fBluetoothSpeed  = 0;                                                                                                    //蓝牙控制车速值                 初始化
        BST_fBluetoothDirectionL =BST_fBluetoothDirectionR= 0;                                                    //蓝牙控制左右旋转标志位         初始化
        BST_fBluetoothDirectionSL =BST_fBluetoothDirectionSR= 0;                                                //蓝牙控制左右转向标志位         初始化

    BST_u8MainEventCount=0;                                                                                                    //用于5ms定时器子程序SysTick_Handler(void)中总中断计数位
        BST_u8SpeedControlCount=0;                                                                                                    //用于5ms定时器子程序SysTick_Handler(void)中50ms速度平衡融入计数位
    BST_u8SpeedControlPeriod=0;                                                                                                    //用于5ms定时器子程序SysTick_Handler(void)中50ms速度平衡融入计数位

        fchaoshengbo=0;                                                                                        //用于5ms定时器子程序SysTick_Handler(void)中超声波平衡融入计数位

}

void ResetPID()
{
        if(BST_fCarAngle_P != PID_Original[0])
        {
                BST_fCarAngle_P = PID_Original[0];
        }
        if(BST_fCarAngle_D != PID_Original[1])
        {
                BST_fCarAngle_D = PID_Original[1];
        }
        if(BST_fCarSpeed_P != PID_Original[2])
        {
                BST_fCarSpeed_P = PID_Original[2];
        }
        if(BST_fCarSpeed_I != PID_Original[3])
        {
                BST_fCarSpeed_I = PID_Original[3];
        }

}

/***************************************************************
** 函数名称: AngleControl
** 功能描述: 角度环控制函数

***************************************************************/
void AngleControl(void)
{
        if(flagbt==1)
        {
                BST_fCarAngle_P=0;
                BST_fCarAngle_P=y1*1.71875;
        }
                if(flagbt==2)
        {
                BST_fCarAngle_D=0;
                BST_fCarAngle_D=(z1-64)*0.15625;
        }
        dac=accel[2];
        dgy=gyro[2];

        BST_fCarAngle = Roll - CAR_ZERO_ANGLE;                                                                                                    //DMP ROLL滚动方向角度与预设小车倾斜角度值的差得出角度
        BST_fAngleControlOut =  BST_fCarAngle * BST_fCarAngle_P + gyro[0] * BST_fCarAngle_D ;          //角度PD控制
}

/***************************************************************
** 函数名称: SetMotorVoltageAndDirection
** 功能描述: 电机转速

***************************************************************/
void SetMotorVoltageAndDirection(s16 s16LeftVoltage,s16 s16RightVoltage)
{
          u16 u16LeftMotorValue;
          u16 u16RightMotorValue;

    if(s16LeftVoltage<0)                                                                                 //当左电机PWM输出为负时 PB14设为正 PB15设为负 (PB14 15 分别控制TB6612fng驱动芯片,逻辑0 1可控制左电机正转反转)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
      s16LeftVoltage = (-s16LeftVoltage);
    }
    else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                                             //当左电机PWM输出为正时 PB14设为负 PB15设为正 (PB14 15 分别控制TB6612fng驱动芯片,逻辑0 1可控制左电机正转反转)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
      s16LeftVoltage = s16LeftVoltage;
    }

    if(s16RightVoltage<0)
    {                                                                                                    //当右电机PWM输出为负时 PB12设为正 PB13设为负 (PB12 13 分别控制TB6612fng驱动芯片,逻辑0 1可控制左电机正转反转)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s16RightVoltage = (-s16RightVoltage);
    }
    else                                                                                                    //当右电机PWM输出为正时 PB12设为负 PB13设为正 (PB12 13 分别控制TB6612fng驱动芯片,逻辑0 1可控制左电机正转反转)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s16RightVoltage = s16RightVoltage;
    }

           u16RightMotorValue= (u16)s16RightVoltage;
           u16LeftMotorValue = (u16)s16LeftVoltage;

        TIM_SetCompare3(TIM2,u16LeftMotorValue);                          //TIM2与 u16RightMotorValue对比,不相同则翻转波形,调节PWM占空比
        TIM_SetCompare4(TIM2,u16RightMotorValue);                          //TIM3与 u16LeftMotorValue对比,不相同则翻转波形,调节PWM占空比

#if 1         /*判断车辆 是否悬停或跌倒,调试用*/

  if(Pitch>10||Pitch<-10&BST_fBluetoothDirectionSR==0&BST_fBluetoothDirectionSL==0)
        {
                TIM_SetCompare3(TIM2,0);
                TIM_SetCompare4(TIM2,0);
                stopflag=1;
        }
        else stopflag=0;

        if(BST_fCarAngle > 50 || BST_fCarAngle < (-50))
        {
                TIM_SetCompare3(TIM2,0);
                TIM_SetCompare4(TIM2,0);
                stopflag=1;
        }
        else stopflag=0;

#endif
}

/***************************************************************
** 函数名称: MotorOutput
** 功能描述: 电机输出函数
             将直立控制、速度控制、方向控制的输出量进行叠加,并加
                         入死区常量,对输出饱和作出处理。

***************************************************************/
void MotorOutput(void)                                                                                                    //电机PWM输出函数
{
                        //右电机转向PWM控制融合平衡角度、速度输出

        BST_fLeftMotorOut  = BST_fAngleControlOut +BST_fSpeedControlOutNew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directionl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左电机转向PWM控制融合平衡角度、速度输出
    BST_fRightMotorOut = BST_fAngleControlOut +BST_fSpeedControlOutNew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directionl+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右电机转向PWM控制融合平衡角度、速度输出

        if((s16)BST_fLeftMotorOut  > MOTOR_OUT_MAX)        BST_fLeftMotorOut  = MOTOR_OUT_MAX;
        if((s16)BST_fLeftMotorOut  < MOTOR_OUT_MIN)        BST_fLeftMotorOut  = MOTOR_OUT_MIN;
        if((s16)BST_fRightMotorOut > MOTOR_OUT_MAX)        BST_fRightMotorOut = MOTOR_OUT_MAX;
        if((s16)BST_fRightMotorOut < MOTOR_OUT_MIN)        BST_fRightMotorOut = MOTOR_OUT_MIN;

    SetMotorVoltageAndDirection((s16)BST_fLeftMotorOut,(s16)BST_fRightMotorOut);

}

void GetMotorPulse(void)              //采集电机速度脉冲
{
        //////////////////////////////////此部分为外部中断计算脉冲/////////////////////////////////////
        uint16_t u16TempLeft;
  uint16_t u16TempRight;

  u16TempLeft = TIM_GetCounter(TIM3);   //  TIM3定时器计算调用
  u16TempRight= TIM_GetCounter(TIM4);        //         TIM4定时器计算调用
        leftstop=u16TempLeft;
        rightstop=u16TempRight;
  TIM_SetCounter(TIM3,0);//TIM3->CNT = 0;
  TIM_SetCounter(TIM4,0);//TIM4->CNT = 0;   //清零
        BST_s16LeftMotorPulse=u16TempLeft;
  BST_s16RightMotorPulse=(-u16TempRight);

  BST_s32LeftMotorPulseSigma  +=BST_s16LeftMotorPulse;                 //脉冲值叠加 40ms叠加值
  BST_s32RightMotorPulseSigma +=BST_s16RightMotorPulse;          //脉冲值叠加 40ms叠加值
}
/***************************************************************
** 函数名称: SpeedControl
** 功能描述: 速度环控制函数
***************************************************************/

void SpeedControl(void)
{

        BST_fCarSpeed = (BST_s32LeftMotorPulseSigma  + BST_s32RightMotorPulseSigma );// * 0.5 ;                  //左右电机脉冲数平均值作为小车当前车速
        BST_s32LeftMotorPulseSigma =BST_s32RightMotorPulseSigma = 0;          //全局变量 注意及时清零
        BST_fCarSpeedOld *= 0.7;
        BST_fCarSpeedOld +=BST_fCarSpeed*0.3;

        BST_fCarPosition += BST_fCarSpeedOld;                  //路程  即速度积分           1/11 3:03
        BST_fCarPosition += BST_fBluetoothSpeed;   //融合蓝牙给定速度
        BST_fCarPosition +=        fchaoshengbo;                   //融合超声波给定速度
        if(stopflag==1)
        {
                BST_fCarPosition=0;

        }

        //积分上限设限//
        if((s32)BST_fCarPosition > CAR_POSITION_MAX)    BST_fCarPosition = CAR_POSITION_MAX;
        if((s32)BST_fCarPosition < CAR_POSITION_MIN)    BST_fCarPosition = CAR_POSITION_MIN;

                if(flagbt==3)
        {
                BST_fCarSpeed_P=0;
                BST_fCarSpeed_P=(y2-128)*0.46875;
        }
                if(flagbt==4)
        {
                BST_fCarSpeed_I=0;
                BST_fCarSpeed_I=(z2-192)*0.15625;
        }

        BST_fSpeedControlOutNew = (BST_fCarSpeedOld -CAR_SPEED_SET ) * BST_fCarSpeed_P + (BST_fCarPosition - CAR_POSITION_SET ) * BST_fCarSpeed_I; //速度PI算法 速度*P +位移*I=速度PWM输出

}

/***************************************************************
** 函数名称: BluetoothControl
** 功能描述: 蓝牙控制函数
             手机发送内容
                         前:0x01    后:0x02
             左:0x04    右:0x03
             停止:0x07
             功能键:(旋转)
             左旋转:0x05      右旋转:0x06
                    停转:0x07
** 输 入:
** 输 出:
                  switch (x)
                {
                        case 0x00 : BST_fCarAngle_P=BST_fCarAngle_D=BST_fCarSpeed_P=BST_fCarSpeed_I=0;
                        case 0x01 : BST_fBluetoothSpeed =   3000 ;chaoflag=1; break;           //向前速度 250
                        case 0x02 : BST_fBluetoothSpeed = (-3000);chaoflag=1;  break;           //后退速度 -250
                        case 0x03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300; chaoflag=1;break ;//左旋
                        case 0x04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300; chaoflag=1;break ;//右旋转
                        case 0x05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driectionxco; chaoflag=1;break ;//左旋
                        case 0x06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driectionxco; chaoflag=1;break ;//右旋转
                        case 0x07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L  =0; BST_fBluetoothDirectionR = 0; BST_fBluetoothDirectionSL =0; BST_fBluetoothDirectionSR = 0;fchaoshengbo=0;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0;chaoflag=0;   break; //停
                        case 0x08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SL =0; BST_fBluetoothDirectionSR = 0; fchaoshengbo=0;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0;chaoflag=0;break; //停旋转
                        case 0x09 : BST_fBluetoothSpeed =   0 ;  break;
                case 0x0A : flagbt=1;break;
                case 0x0B : flagbt=2;break;
                case 0x0C : flagbt=3;break;
                case 0x0D : flagbt=4;break;
                        default : BST_fBluetoothSpeed = 0;flagbt=0; BST_fBluetoothDirectionL=BST_fBluetoothDirectionR = 0;BST_fBluetoothDirectionSR=BST_fBluetoothDirectionSL=0;chaoflag=0;break;
                }

***************************************************************/
int num = 0;
u8 startBit = 0;
int int9num =0;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8 uartvalue = 0;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ORE) != RESET)//注意!不能使用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来判断
    {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ORE); //读SR其实就是清除标志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RXNE)!=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RXNE);

                uartvalue = USART3->DR;
            if(uartvalue == '
)
            {
                      startBit = 1;
                    num = 0;
            }
            if(startBit == 1)
            {
                       inputString[num] = uartvalue;
            }
            if (startBit == 1 && uartvalue == '#')
            {

                        newLineReceived = 1;
                        startBit = 0;
                        int9num = num;

            }
                num++;
                if(num >= 80)
                {
                        num = 0;
                        startBit = 0;
                        newLineReceived        = 0;
                }

        }

}

/**********************超声波距离计算***************************/
void chaoshengbo(void)
{
        if(chaoflag==0)
        {

              juli=TIM_GetCounter(TIM1)*5*34/200.0;

            if(juli <= 4.00)                                                                  //判断若距离小于8cm,小车输出向后PWM值。
                {
                    fchaoshengbo= (-300);
            }
                else if(juli >= 5 & juli <= 8)
                {
                        fchaoshengbo=500;
                }
            else
                {
                        fchaoshengbo=0;                                                 //距离大于8cm ,超声波PWM输出为0
             }
          }

        //寄生此上报数据
        //增加自动上报  10ms进一次,故10*50ms = 500ms
    //SendAutoUp();
}

/*计算上报的数据*/
void CalcUpData()
{
        float ls, rs, sLence;
        short s_Acc, s_Gyro;

        if(g_autoup == 1)
        {
                //CLI();
                ls = BST_fLeftMotorOut;
                rs = BST_fRightMotorOut;
                s_Acc = accel[1];
                s_Gyro = gyro[0];
                sLence = juli;
                //SEI();

                dac=(s_Acc/16384.0f)*9.8f;
                dgy=((s_Gyro-128.1f)/131.0f);

                ls=ls/3.91;
                rs=rs/3.91;

                memset(manydisplay, 0x00, 80);
                memcpy(manydisplay, "$LV", 4);

                memset(lspeed, 0x00, sizeof(lspeed));
                memset(rspeed, 0x00, sizeof(rspeed));
                memset(daccel, 0x00, sizeof(daccel));
                memset(dgyro, 0x00, sizeof(dgyro));
                memset(csb, 0x00, sizeof(csb));
                memset(vi, 0x00, sizeof(vi));

                if((ls <= 1000) && (ls >= -1000))
                        sprintf(lspeed,"%3.2f",ls);
                else
                {
                        //sprintf(str,"$AutoUpError!ls=%3.2f#",ls);
                        //UART3_Send_Char(str); //返回协议数据包
                        return;
                }

                if((rs <= 1000) && (rs >= -1000))
                        sprintf(rspeed,"%3.2f",rs);
                else
                {
                        //sprintf(str,"$AutoUpError!rs=%3.2f#",rs);
                        //UART3_Send_Char(str); //返回协议数据包
                        return;
                }

                if((dac > -20) && (dac < 20))
                        sprintf(daccel,"%3.2f",dac);
                else
                {
                        //sprintf(str,"$AutoUpError!dac=%3.2f#",dac);
                        //UART3_Send_Char(str); //返回协议数据包
                        return;
                }

                if((dgy > -3000) && (dgy < 3000))
                        sprintf(dgyro,"%3.2f",dgy);
                else
                {
                        //sprintf(str,"$AutoUpError!dgy=%3.2f#",dgy);
                        //UART3_Send_Char(str); //返回协议数据包
                        return;
                }

                if((sLence >= 0) && (sLence < 10000))
                        sprintf(csb,"%3.2f",sLence);
                else
                {
                        //sprintf(str,"$AutoUpError!juli=%3.2f#",juli);
                        //UART3_Send_Char(str); //返回协议数据包
                        return;
                }

                if((volt >= 0) && (volt < 20))
                        sprintf(vi,"%3.2f",volt);
                else
                {
                        //sprintf(str,"$AutoUpError!volt=%3.2f#",volt);
                        //UART3_Send_Char(str); //返回协议数据包
                        return;
                }

                strcat(manydisplay,lspeed);
                strcat(manydisplay,",RV");
                strcat(manydisplay,rspeed);
                strcat(manydisplay,",AC");
                strcat(manydisplay,daccel);
                strcat(manydisplay,",GY");
                strcat(manydisplay,dgyro);
                strcat(manydisplay,",CSB");
                strcat(manydisplay,csb);
                strcat(manydisplay,",VT");
                strcat(manydisplay,vi);
                strcat(manydisplay,"#");
                memset(updata, 0x00, 80);
                memcpy(updata, manydisplay, 80);
        }

}

/*
自动上报
*/
void SendAutoUp(void)
{
        g_uptimes --;
        if ((g_autoup == 1) && (g_uptimes == 0))
        {
                CalcUpData();
                UART3_Send_Char(updata); //返回协议数据包
        }
        if(g_uptimes == 0)
                 g_uptimes = 5000;

}

int StringFind(const char *pSrc, const char *pDst)
{
    int i, j;
    for (i=0; pSrc[i]!='\0'; i++)
    {
        if(pSrc[i]!=pDst[0])
            continue;
        j = 0;
        while(pDst[j]!='\0' && pSrc[i+j]!='\0')
        {
            j++;
            if(pDst[j]!=pSrc[i+j])
            break;
        }
        if(pDst[j]=='\0')
            return i;
    }
    return -1;
}

void CarStateOut(void)
{
        switch (g_newcarstate)
        {
                case enSTOP: //停止
                {

                        BST_fBluetoothSpeed = 0;
                        fchaoshengbo=0;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0;
                        chaoflag=0;

                } break;

                case enRUN: //向前速度 800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0;
                        //BST_fSpeedControlOutNew=0;
                        BST_fBluetoothSpeed =  800 ;
                        chaoflag=1;

                }break;

                case enLEFT://左转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300;
                        chaoflag=1;

                }break;

                case enRIGHT: //右转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300;
                        chaoflag=1;

                }break;

                case enBACK: //后退速度 -800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0;
                        //BST_fSpeedControlOutNew=0;
                        BST_fBluetoothSpeed = (-800);
                        chaoflag=1;

                }break;

                case enTLEFT: //左旋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 -driectionxco;
                        chaoflag=1;

                }break;
                case enTRIGHT: //右旋
                {
                        BST_fBluetoothDirectionNew = driectionxco;
                        chaoflag=1;
                }break;

                default: BST_fBluetoothSpeed = 0; break;                                            //停止
        }
}

void ProtocolGetPID(void)
{
        memset(piddisplay, 0x00, sizeof(piddisplay));
        memcpy(piddisplay, "$AP", 4);

        if(BST_fCarAngle_P >= 0 && BST_fCarAngle_P <= 100)
        {
                sprintf(charkp,"%3.2f",BST_fCarAngle_P);
        }
        else
        {
                UART3_Send_Char("$GetPIDError#"); //返回协议数据包
                return;
        }

        if(BST_fCarAngle_D >= 0 && BST_fCarAngle_D <= 100)
        {
                sprintf(charkd,"%3.2f",BST_fCarAngle_D);
        }
        else
        {
                UART3_Send_Char("$GetPIDError#"); //返回协议数据包
                return;
        }

        if(BST_fCarSpeed_P >= 0 && BST_fCarSpeed_P <= 100)
        {
                sprintf(charksp,"%3.2f",BST_fCarSpeed_P);
        }
        else
        {
                UART3_Send_Char("$GetPIDError#"); //返回协议数据包
                return;
        }

        if(BST_fCarSpeed_I >= 0 && BST_fCarSpeed_I <= 100)
        {
                sprintf(charksi,"%3.2f",BST_fCarSpeed_I);
        }
        else
        {
                UART3_Send_Char("$GetPIDError#"); //返回协议数据包
                return;
        }

        strcat(piddisplay,charkp);
        strcat(piddisplay,",AD");
        strcat(piddisplay,charkd);
        strcat(piddisplay,",VP");
        strcat(piddisplay,charksp);
        strcat(piddisplay,",VI");
        strcat(piddisplay,charksi);
        strcat(piddisplay,"#");

        UART3_Send_Char(piddisplay); //返回协议数据包

}

void ProtocolCpyData(void)
{
        memcpy(ProtocolString, inputString, num+1);
        memset(inputString, 0x00, sizeof(inputString));
}
/***************************************************************************
串口协议数据解析
***************************************************************************/
void Protocol(void)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DISABLE);//禁能接收中断

        //判断数据包有效性

        switch (ProtocolString[1])
        {
                case run_car:         g_newcarstate = enRUN; UART3_Send_Char(returntemp);break;
                case back_car:  g_newcarstate = enBACK; UART3_Send_Char(returntemp);break;
                case left_car:  g_newcarstate = enLEFT; UART3_Send_Char(returntemp);break;
                case right_car: g_newcarstate = enRIGHT; UART3_Send_Char(returntemp);break;
                case stop_car:  g_newcarstate = enSTOP; UART3_Send_Char(returntemp);break;
                default: g_newcarstate = enSTOP; break;

        }

        /*防止数据丢包*/
        if(strlen((const char *)ProtocolString)<21)
        {
                newLineReceived = 0;
                memset(ProtocolString, 0x00, sizeof(ProtocolString));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使能接收中断
                UART3_Send_Char("$ReceivePackError#"); //返回协议数据包
                return;
        }

        if (ProtocolString[3] == '1') //左摇
        {
                g_newcarstate = enTLEFT;
                UART3_Send_Char(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

        if (ProtocolString[3] == '2') //右摇
        {
                g_newcarstate = enTRIGHT;
                UART3_Send_Char(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

源码:

网友A(2025-01-05):
非常感谢老师无私分享,真好打算系统给的学一学stm32.

网友B(2024-06-15):
内容丰富!资料很齐全,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2023-07-30):
资料很齐全,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2023-05-23):
四年了,还有没有兄弟在玩这个

网友D:
好资料,讲的通俗易懂

网友E(2022-11-18):
感谢楼主的精彩分享~

网友F(2022-07-22):
感觉太精彩了,感谢!

网友G:
商品平衡车都是采用bldc+hall电机电路,楼主怎么移植啊?

网友H(2022-03-20):
收藏慢慢学习,现在水平看着还很困难

网友I:
非常优秀原理,分析很棒

网友J(2021-12-24):
速度控制是PI算法

网友K:
很好,资料不错,好好学习,谢谢

网友K:
很好,程序很清晰

网友L(2021-10-15):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币够了在来拜读

网友M:
资料非常详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N:
楼主是怎么安插的外设呀

网友O(2021-07-29):
这个资料好!废品站看到9新的平衡车要80,就是不会修

网友P:
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Q(2021-06-11):
真好,祝博主越来越牛逼

网友R(2021-03-24):
不错,很有用,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S:
这个 厉害了 初学者表示太难了

网友T(2020-12-17):
引用 网友U:

讲得比较通俗易懂,很好
补第2个无法下载的文件:

详细赞

网友V:
这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W:
真的写的很详细,多谢楼主了。

网友X:
正研究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Y(2020-11-17):
谢谢分享啊,正抽没思路呢

网友Z(2020-09-12):
如何在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特定轨迹的行走呢,不借助辅助控制,只用程序控制

网友AA(2020-07-21):
感谢分享,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好!

网友AB(2020-04-13):
感谢楼主分享双轮平衡小车的资料

网友AC:
一直对这个很感兴趣,13年便有自己组装,一直想探究下

网友AD:
这个厉害了。这是真正的项目

网友AE:
刚好最近在学,学习了,谢谢

网友AF:
现在正在学习平衡车还是萌新一枚

网友AG(2020-03-05):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AH(2019-11-22):
希望有收获

网友AI(2020-01-05):
有用会再回来

网友AJ:
真的是很好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AK:
很好地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