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时钟

楼主(2018-09-20):
以前做的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时钟,有四个按键,可以设置时间、设置闹钟,增加时间,减少时间。

单片机源程序:
main.c
#include "bsp.h"

void main()
{
        bsp_init();
        while(1)
        {
         key_scan();         //三个按键各自的实现
         set_showvalue();         //按下一个按键,将时间变成可以在数码管上显示的数
                 bsp_scan();         //将时间送到数码管上显示
                 delay(1);
  }
}

bsp_key.c
#include"bsp.h"
sbit P1_0=P1^0;    //时钟暂停键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增加一秒
sbit P1_3=P1^3;    //减少一秒

void key_scan(void)
{

  if(P1_0==0)        //此键实现暂停
  {
    delay(5);
        if(P1_0==0)
        {
          TR0=0;//定时器启动位关闭
        }
  }

  if(P1_1==0)       //此键设置闹钟
  {
    delay(5);
        if(P1_1==0)
        {
          TR0=1; //定时器启动位开启
        }
  }

  if(P1_2==0)     //此键实现时间的一秒的增加
  {
    delay(5);
        if(P1_2==0)
        {
          delay(5);
          while(!P1_2);    //消除按键抖动
          delay(5);
          while(!P1_2);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if(P1_3==0)      //此键实现时间一秒的减少
  {
    delay(5);
        if(P1_3==0)
        {
          delay(5);
          while(!P1_3);
          delay(5);
          while(!P1_3);
          sec--;
          if(sec==0)
          {
           sec=59;
                if(min==0)
                {
                  min=59;
                  if(hour==0)
                  {
                    hour=23;
                        min=59;
                        sec=59;
                  }
                  else
                  {
                    hour--;
                  }
                }
                   else
                {
                        min--;
                }
          }
        }
  }
}

bsp_seg.c
#include "bsp.h"
code char WEI[6]={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位选码
code char DUAN[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FF};
unsigned char show[6]={0x00};

void bsp_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0;
        P2=WEI[index];     //1101 1111
        P0=show[index];   //P0 = DUAN[[index];   显示固定的0-5
        index++;
        if(index==6)
        index=0;

/*        P2 = WEI[0];         //显示自己的生日
        P0 = DUAN[9];
        delay(1);
        P2 = WEI[1];
        P0 = DUAN[6];
        delay(1);
        P2 = WEI[2];
        P0 = DUAN[1];
        delay(1);
        P2 = WEI[3];
        P0 = DUAN[0];
        delay(1);
        P2 = WEI[4];
        P0 = DUAN[3];
        delay(1);
        P2 = WEI[5];
        P0 = DUAN[0];
        delay(1); */

}

void set_showvalue(void)
{
        show[0]=DUAN[hour/10];//小时的十位
        show[1]=DUAN[hour%10];//小时的个位

        show[2]=DUAN[min/10];
        show[3]=DUAN[min%10];

        show[4]=DUAN[sec/10];
        show[5]=DUAN[sec%10];
}

bsp_timer.c
#include "bsp.h"

unsigned char tick0=0;
unsigned char  sec=0,min=0,hour=0;

void Time0_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1;            //方式一,软件清零
        TH0=(65536-50000)/256;      //50ms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INT_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ck0++;
        if(tick0==20)
        {
                tick0=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
                 if(hour=24)
                                 hour=0;
            }
                                        }
                        }
    }
}

仿真和源码下载:

网友A(2018-12-29):
写的太好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21-06-01):
受益颇多,多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