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523芯片 MH1608C单片机开发程序源码

楼主(2018-09-20):
MH1608C开发程序    RC523芯片

/**
****************************************************************
* @file rc523.c
*
* @brief  rc523 driver.
*
* @author
*
*
****************************************************************
*/

/*
* INCLUDE FILES
****************************************************************
*/
#include "define.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stc_new_8051.h"
#include "spi.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iso14443_4.h"
#include "mh523.h"

#define FIFO_SIZE        64
#define FSD 256 //Frame Size for proximity coupling Device

#define        READ_REG_CTRL        0x80
#define        TP_FWT_302us        2048
#define TP_dFWT        192

#define MAX_RX_REQ_WAIT_MS        5000 // 命令等待超时时间100ms

transceive_buffer XDATA mf_com_data;

/**
****************************************************************
* @brief pcd_init()
*
* 初始化芯片
*
* @param:
* @return:
* @retval:
****************************************************************
*/
void pcd_init()
{
        pcd_poweron();
        mdelay(5);

        pcd_reset();
        mdelay(5);
        pcd_config('A');
}

/**
****************************************************************
* @brief pcd_config()
*
* 配置芯片的A/B模式
*
* @param: u8 type
* @return:
* @retval:
****************************************************************
*/
char pcd_config(u8 type)
{
        pcd_antenna_off();
        mdelay(7);

        if ('A' == type)
        {
            clear_bit_mask(Status2Reg, BIT3);
                clear_bit_mask(ComIEnReg, BIT7); // 高电平
        write_reg(ModeReg,0x3D);        // 11 // CRC seed:6363
        write_reg(RxSelReg, 0x86);//RxWait
                write_reg(RFCfgReg, 0x58); //
                write_reg(TxASKReg, 0x40);//15  //typeA
                write_reg(TxModeReg, 0x00);//12 //Tx Framing A
                write_reg(RxModeReg, 0x00);//13 //Rx framing A
                write_reg(0x0C, 0x10);        //^_^

                //兼容配置
                {
                        u8 backup, adc;
                        backup = read_reg(0x37);
                        write_reg(0x37, 0x00);
                        adc = read_reg(0x37);

                        if (adc == 0x11)
                        {
                                write_reg(0x26, 0x48);
                                write_reg(0x37, 0x5E);
                                write_reg(0x17, 0x88);
                                write_reg(0x38, 0x6B);
                                write_reg(0x3A, 0x23);
                                write_reg(0x29, 0x12);//0x0F); //调制指数
                                write_reg(0x3b, 0x25);
                        }
                        else if (adc == 0x12)
                        {
                                // 以下寄存器必须按顺序配置
                                write_reg(0x37, 0x5E);
                                write_reg(0x26, 0x48);
                                write_reg(0x17, 0x88);
                                write_reg(0x29, 0x12);//0x0F); //调制指数
                                write_reg(0x35, 0xED);
                                write_reg(0x3b, 0xA5);
                                write_reg(0x37, 0xAE);
                                write_reg(0x3b, 0x72);

                        }
                        write_reg(0x37, backup);
                }

        }
        else if ('B' == type)
        {
                write_reg(Status2Reg, 0x00);        //清MFCrypto1On
                clear_bit_mask(ComIEnReg, BIT7);// 高电平触发中断
    write_reg(ModeReg, 0x3F);        // CRC seed:FFFF
    write_reg(RxSelReg, 0x88);        //RxWait
                //Tx
                write_reg(GsNReg, 0xF8);        //调制系数
                write_reg(CWGsPReg, 0x3F);        //
                write_reg(ModGsPReg, 0x12);        //调制指数
                write_reg(AutoTestReg, 0x00);
                write_reg(TxASKReg, 0x00);        // typeB
                write_reg(TypeBReg, 0x13);
                write_reg(TxModeReg, 0x83);        //Tx Framing B
                write_reg(RxModeReg, 0x83);        //Rx framing B
                write_reg(BitFramingReg, 0x00);        //TxLastBits=0

                //兼容配置
                {
                        u8 backup, adc;
                        backup = read_reg(0x37);
                        write_reg(0x37, 0x00);
                        adc = read_reg(0x37);

                        if (adc == 0x11)
                        {
                                write_reg(0x37, 0x5E);
                                write_reg(0x17, 0x88);
                                write_reg(0x3A, 0x23);
                                write_reg(0x38, 0x6B);
                                write_reg(0x29, 0x12);//0x0F); //调制指数
                                write_reg(0x3b, 0x25);
                        }
                        else if (adc == 0x12)
                        {
                                write_reg(0x37, 0x5E);
                                write_reg(0x26, 0x48);
                                write_reg(0x17, 0x88);
                                write_reg(0x29, 0x12);
                                write_reg(0x35, 0xED);
                                write_reg(0x3b, 0xE5);//改为E5 write_reg(0x3b, 0xA5);
                                //write_reg(0x37, 0xAE);//去掉
                                //write_reg(0x3b, 0x72);//去掉
                        }
                        write_reg(0x37, backup);
                }
        }
        else
        {
                return USER_ERROR;
        }

        pcd_antenna_on();
        mdelay(2);

        return MI_OK;
}

/**
****************************************************************
* @brief pcd_com_transceive()
*
* 通过芯片和ISO14443卡通讯
*
* @param: pi->mf_command = 芯片命令字
* @param: pi->mf_length  = 发送的数据长度
* @param: pi->mf_data[]  = 发送数据
* @return: status 值为MI_OK:成功
* @retval: pi->mf_length  = 接收的数据BIT长度
* @retval: pi->mf_data[]  = 接收数据
****************************************************************
*/
char pcd_com_transceive(struct transceive_buffer *pi)
{
        u8 XDATA recebyte;
        char XDATA status;
        u8 XDATA irq_en;
        u8 XDATA wait_for;
        u8 XDATA last_bits;
        u8 XDATA j;
        u8 XDATA val;
        u8 XDATA err;

        u8 irq_inv;
        u16  len_rest;
        u8  len;
        u8 WATER_LEVEL;

        len = 0;
        len_rest = 0;
        err = 0;
        recebyte = 0;
        irq_en = 0;
        wait_for = 0;

        switch (pi->mf_command)
        {
          case PCD_IDLE:
             irq_en   = 0x00;
             wait_for = 0x00;
             break;
          case PCD_AUTHENT:
                irq_en = IdleIEn | TimerIEn;
                wait_for = IdleIRq;
                break;
          case PCD_RECEIVE:
             irq_en   = RxIEn | IdleIEn;
             wait_for = RxIRq;
             recebyte=1;
             break;
          case PCD_TRANSMIT:
             irq_en   = TxIEn | IdleIEn;
             wait_for = TxIRq;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irq_en = RxIEn | IdleIEn | TimerIEn | TxIEn;
             wait_for = RxIRq;
             recebyte=1;
             break;
          default:
             pi->mf_command = MI_UNKNOWN_COMMAND;
             break;
        }

        WATER_LEVEL = read_reg(WaterLevelReg);

        if (pi->mf_command != MI_UNKNOWN_COMMAND
                && (((pi->mf_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pi->mf_command == PCD_TRANSMIT) && pi->mf_length > 0)
                || (pi->mf_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pi->mf_command != PCD_TRANSMIT))
                )
        {
                write_reg(CommandReg, PCD_IDLE);

                irq_inv = read_reg(ComIEnReg) & BIT7;
                write_reg(ComIEnReg, irq_inv |irq_en | BIT0);//使能Timer 定时器中断
                write_reg(ComIrqReg, 0x7F); //Clear INT
                write_reg(DivIrqReg, 0x7F); //Clear INT
                //Flush Fifo
                set_bit_mask(FIFOLevelReg, BIT7);
                if (pi->mf_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pi->mf_command == PCD_TRANSMIT || pi->mf_command == PCD_AUTHENT)
                {
                        #if (NFC_DEBUG)
                        printf(" PCD_tx:");
                        #endif
                        for (j = 0; j < pi->mf_length; j++)
                        {

                                #if (NFC_DEBUG)
                                printf("%02x ", (u16)pi->mf_data[j]);
                                #endif
                        }
                        #if (NFC_DEBUG)
                        printf("\n");
                        #endif

                        len_rest = pi->mf_length;
                        if (len_rest >= FIFO_SIZE)
                        {
                                len = FIFO_SIZE;
                        }else
                        {
                                len = len_rest;
                        }

                        for (j = 0; j < len; j++)
                        {
                                write_reg(FIFODataReg, pi->mf_data[j]);
                        }
                        len_rest -= len;//Rest bytes
                        if (len_rest != 0)
                        {
                                write_reg(ComIrqReg, BIT2); // clear LoAlertIRq
                                set_bit_mask(ComIEnReg, BIT2);// enable LoAlertIRq
                        }

                        write_reg(CommandReg, pi->mf_command);
                        if (pi->mf_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_bit_mask(BitFramingReg,0x80);
                        }

                        while (len_rest != 0)
                        {
                                while(INT_PIN == 0);//Wait LoAlertIRq
                                if (len_rest > (FIFO_SIZE - WATER_LEVEL))
                                {
                                        len = FIFO_SIZE - WATER_LEVEL;
                                }
                                else
                                {
                                        len = len_rest;
                                }
                                for (j = 0; j < len; j++)
                                {
                                        write_reg(FIFODataReg, pi->mf_data[pi->mf_length - len_rest + j]);
                                }

                                write_reg(ComIrqReg, BIT2);//在write fifo之后,再清除中断标记才可以

                                //printf("\n8 comirq=%02bx,ien=%02bx,INT= %bd \n", read_reg(ComIrqReg), read_reg(ComIEnReg), (u8)INT_PIN);
                                len_rest -= len;//Rest bytes
                                if (len_rest == 0)
                                {
                                        clear_bit_mask(ComIEnReg, BIT2);// disable LoAlertIRq
                                        //printf("\n9 comirq=%02bx,ien=%02bx,INT= %bd \n", read_reg(ComIrqReg), read_reg(ComIEnReg), (u8)INT_PIN);
                                }
                        }
                        //Wait TxIRq
                        while (INT_PIN == 0);
                        val = read_reg(ComIrqReg);
                        if (val & TxIRq)
                        {
                                write_reg(ComIrqReg, TxIRq);
                                if(pi->mf_command == PCD_TRANSMIT)
                                {
                                        return 0;
                                }
                        }
                }
                if (PCD_RECEIVE == pi->mf_command)
                {
                        set_bit_mask(ControlReg, BIT6);// TStartNow
                }

                len_rest = 0; // bytes received
                write_reg(ComIrqReg, BIT3); // clear HoAlertIRq
                set_bit_mask(ComIEnReg, BIT3); // enable HoAlertIRq

                //等待命令执行完成
                while(INT_PIN == 0);

                while(1)
                {
                        while(0 == INT_PIN);
                        val = read_reg(ComIrqReg);
                        if ((val & BIT3) && !(val & BIT5))
                        {
                                if (len_rest + FIFO_SIZE - WATER_LEVEL > 255)
                                {
                                        #if (NFC_DEBUG)
                                        printf("AF RX_LEN > 255B\n");
                                        #endif
                                        break;
                                }
                        for (j = 0; j <FIFO_SIZE - WATER_LEVEL; j++)
                        {
                                        pi->mf_data[len_rest + j] = read_reg(FIFODataReg);
                        }
                                write_reg(ComIrqReg, BIT3);//在read fifo之后,再清除中断标记才可以
                                len_rest += FIFO_SIZE - WATER_LEVEL;
                        }
                        else
                        {
                                clear_bit_mask(ComIEnReg, BIT3);//disable HoAlertIRq
                                break;
                        }
                }

                val = read_reg(ComIrqReg);
                #if (NFC_DEBUG)
                printf(" INT:fflvl=%d,rxlst=%02bx ,ien=%02bx,cirq=%02bx\n", (u16)read_reg(FIFOLevelReg),read_reg(ControlReg)&0x07,read_reg(ComIEnReg), val);//XU
                #endif
                write_reg(ComIrqReg, val);// 清中断

                if (val & BIT0)
                {//发生超时
                        status = MI_NOTAGERR;
                }
                else
                {
                        err = read_reg(ErrorReg);

                        status = MI_COM_ERR;
                        if ((val & wait_for) && (val & irq_en))
                        {
                                if (!(val & ErrIRq))
                                 {//指令执行正确
                                    status = MI_OK;

                                    if (recebyte)
                                    {
                                                val = 0x7F & read_reg(FIFOLevelReg);
                                              last_bits = read_reg(ControlReg) & 0x07;
                                                if (len_rest + val > MAX_TRX_BUF_SIZE)
                                                {//长度过长超出缓存
                                                        status = MI_COM_ERR;
                                                        #if (NFC_DEBUG)
                                                        printf("RX_LEN > 255B\n");
                                                        #endif
                                                }
                                                else
                                                {
                                                        if (last_bits && val) //防止spi读错后 val-1成为负值
                                                {
                                                   pi->mf_length = (val-1)*8 + last_bits;
                                                }
                                                else
                                                {
                                                   pi->mf_length = val*8;
                                                }
                                                        pi->mf_length += len_rest*8;

                                                        #if (NFC_DEBUG)
                                                        printf(" RX:len=%02x,dat:", (u16)pi->mf_length);
                                                        #endif
                                                if (val == 0)
                                                {
                                                   val = 1;
                                                }
                                                for (j = 0; j < val; j++)
                                                {
                                                                pi->mf_data[len_rest + j] = read_reg(FIFODataReg);
                                                }

                                                        #if (NFC_DEBUG)
                                                    for (j = 0; j < pi->mf_length/8 + !!(pi->mf_length%8); j++)
                                                {
                                                        //        if (j > 4)
                                                        //        {
                                                        //                printf("..");
                                                        //                break;
                                                        //        }
                                                        //        else
                                                        //        {
                                                                        printf("%02X ", (u16)pi->mf_data[j]);
                                                        //        }
                                                                //printf("%02X ", (u16)pi->mf_data[j]);
                                                }
                                                        //printf("l=%d", pi->mf_length/8 + !!(pi->mf_length%8));
                                                        printf("\n");
                                                        #endif
                                                }
                                    }
                                 }
                                 else if ((err & CollErr) && (!(read_reg(CollReg) & BIT5)))
                                 {//a bit-collision is detected
                                    status = MI_COLLERR;
                                    if (recebyte)
                                    {
                                                val = 0x7F & read_reg(FIFOLevelReg);
                                              last_bits = read_reg(ControlReg) & 0x07;
                                                if (len_rest + val > MAX_TRX_BUF_SIZE)
                                                {//长度过长超出缓存
                                                        #if (NFC_DEBUG)
                                                        printf("COLL RX_LEN > 255B\n");
                                                        #endif
                                                }
                                                else
                                                {
                                                if (last_bits && val) //防止spi读错后 val-1成为负值
                                                {
                                                   pi->mf_length = (val-1)*8 + last_bits;
                                                }
                                                else
                                                {
                                                   pi->mf_length = val*8;
                                                }
                                                        pi->mf_length += len_rest*8;
                                                        #if (NFC_DEBUG)
                                                        printf(" RX: pi_cmd=%02x,pi_len=%02x,pi_dat:", (u16)pi->mf_command, (u16)pi->mf_length);
                                                        #endif
                                                if (val == 0)
                                                {
                                                   val = 1;
                                                }
                                                        for (j = 0; j < val; j++)
                                                {
                                                                pi->mf_data[len_rest + j +1] = read_reg(FIFODataReg);
                                                }
                                                        #if (NFC_DEBUG)
                                                for (j = 0; j < pi->mf_length/8 + !!(pi->mf_length%8); j++)
                                                {
                                                                printf("%02X ", (u16)pi->mf_data[j+1]);
                                                }
                                                        printf("\n");
                                                        #endif
                                                }
                                    }
                                        pi->mf_data[0] = (read_reg(CollReg) & CollPos);
                                        if (pi->mf_data[0] == 0)
                                        {
                                                pi->mf_data[0] = 32;
                                        }
                                #if(NFC_DEBUG)
                                        printf("\n COLL_DET pos=%02x\n", (u16)pi->mf_data[0]);
                                #endif
                                        pi->mf_data[0]--;// 与之前版本有点映射区别,为了不改变上层代码,这里直接减一;

                                }
                                else if ((err & CollErr) && (read_reg(CollReg) & BIT5))
                                {
                                        //printf("COLL_DET,but CollPosNotValid=1\n");
                                }
                                //else if (err & (CrcErr | ParityErr | ProtocolErr))
                                else if (err & (ProtocolErr))
                                {
                                        #if (NFC_DEBUG)
                                        printf("protocol err=%b02x\n", err);
                                        #endif
                                        status = MI_FRAMINGERR;
                                }
                                else if ((err & (CrcErr | ParityErr)) && !(err &ProtocolErr) )
                                {
                                        //EMV  parity err EMV 307.2.3.4
                                        val = 0x7F & read_reg(FIFOLevelReg);
                                      last_bits = read_reg(ControlReg) & 0x07;
                                        if (len_rest + val > MAX_TRX_BUF_SIZE)
                                        {//长度过长超出缓存
                                                status = MI_COM_ERR;
                                                #if (NFC_DEBUG)
                                                printf("RX_LEN > 255B\n");
                                                #endif
                                        }
                                        else
                                        {
                                        if (last_bits && val)
                                        {
                                           pi->mf_length = (val-1)*8 + last_bits;
                                        }
                                        else
                                        {
                                           pi->mf_length = val*8;
                                        }
                                                pi->mf_length += len_rest*8;
                                        }
                                        #if (NFC_DEBUG)
                                        printf("crc-parity err=%b02x\n", err);
                                        printf("l=%d\n", pi->mf_length );
                                        #endif

                                        status = MI_INTEGRITY_ERR;
                                }
                                else
                                {
                                        #if (NFC_DEBUG)
                                        printf("unknown ErrorReg=%02bx\n", err);
                                        #endif
                                        status = MI_INTEGRITY_ERR;
                                }
                        }
                        else
                        {
                                status = MI_COM_ERR;
                                #if (NFC_DEBUG)
                                printf(" MI_COM_ERR\n");
                                #endif
                        }
                }

                set_bit_mask(ControlReg, BIT7);// TStopNow =1,必要的;
                write_reg(ComIrqReg, 0x7F);// 清中断0
                write_reg(DivIrqReg, 0x7F);// 清中断1
                clear_bit_mask(ComIEnReg, 0x7F);//清中断使能,最高位是控制位
                clear_bit_mask(DivIEnReg, 0x7F);//清中断使能,最高位是控制位
                write_reg(CommandReg, PCD_IDLE);

        }
        else
        {
                status = USER_ERROR;
                #if (NFC_DEBUG)
                printf("USER_ERROR\n");
                #endif
        }
        #if (NFC_DEBUG)
                printf(" pcd_com: sta=%bd,err=%02bx\n", status, err);
        #endif
        return status;
}

void pcd_reset()
{
        #if(NFC_DEBUG)
                printf("pcd_reset\n");
        #endif
        write_reg(CommandReg, PCD_RESETPHASE); //软复位数字芯片
}

void pcd_antenna_on()
{
        write_reg(TxControlReg, read_reg(TxControlReg) | 0x03); //Tx1RFEn=1 Tx2RFEn=1
}

void pcd_antenna_off()
{
        write_reg(TxControlReg, read_reg(TxControlReg) & (~0x03));
}
/////////////////////////////////////////////////////////////////////
//设置PCD定时器
//input:fwi=0~15
/////////////////////////////////////////////////////////////////////
void pcd_set_tmo(u8 fwi)
{
        write_reg(TPrescalerReg, (TP_FWT_302us) & 0xFF);
        write_reg(TModeReg, BIT7 | (((TP_FWT_302us)>>8) & 0xFF));

        write_reg(TReloadRegL, (1 << fwi)  & 0xFF);
        write_reg(TReloadRegH, ((1 << fwi)  & 0xFF00) >> 8);
}

void pcd_delay_sfgi(u8 sfgi)
{
        //SFGT = (SFGT+dSFGT) = [(256 x 16/fc) x 2^SFGI] + [384/fc x 2^SFGI]
        //dSFGT =  384 x 2^FWI / fc
                write_reg(TPrescalerReg, (TP_FWT_302us + TP_dFWT) & 0xFF);
                write_reg(TModeReg, BIT7 | (((TP_FWT_302us + TP_dFWT)>>8) & 0xFF));

                if (sfgi > 14 || sfgi < 1)
                {//FDTA,PCD,MIN = 6078 * 1 / fc
                        sfgi = 1;
                }

                write_reg(TReloadRegL, (1 << sfgi) & 0xFF);
                write_reg(TReloadRegH, ((1 << sfgi) >> 8) & 0xFF);

                write_reg(ComIrqReg, 0x7F);//清除中断
                write_reg(ComIEnReg, BIT0);
                clear_bit_mask(TModeReg,BIT7);// clear TAuto
                set_bit_mask(ControlReg,BIT6);// set TStartNow

                while(!INT_PIN);// wait new INT
                //set_bit_mask(TModeReg,BIT7);// recover TAuto
                pcd_set_tmo(g_pcd_module_info.ui_fwi); //recover timeout set

}

void pcd_lpcd_config_start(u8 delta, u32 t_inactivity_ms, u8 skip_times, t_detect_us)
{
        u8 XDATA WUPeriod;
        u8 XDATA SwingsCnt;
#if (NFC_DEBUG)
        printf("pcd_lpcd_config_start\n");
#endif
        WUPeriod = t_inactivity_ms * 32.768 / 256  + 0.5;
        SwingsCnt = t_detect_us * 27.12 / 2 / 16 + 0.5;

        write_reg(0x01,0x0F); //先复位寄存器再进行lpcd

        write_reg(0x14, 0x8B);        // Tx2CW = 1 ,continue载波发射打开
        write_reg(0x37, 0x00);//恢复版本号
        write_reg(0x37, 0x5e);        // 打开私有寄存器保护开关
        write_reg(0x3c, 0x30 | delta);        //设置Delta[3:0]的值, 开启32k
        write_reg(0x3d, WUPeriod);        //设置休眠时间
        write_reg(0x3e, 0x80 | ((skip_times & 0x07) << 4) | (SwingsCnt & 0x0F));        //开启LPCD_en设置,跳过探测次数,探测时间
        write_reg(0x37, 0x00);        // 关闭私有寄存器保护开关
        write_reg(0x03, 0x20);        //打开卡探测中断使能
        write_reg(0x01, 0x10);        //PCD soft powerdown

        //具体应用相关,本示例工程配置为高电平为有中断
        clear_bit_mask(0x02, BIT7);
}

/*
        lpcd功能开始函数
*/
void pcd_lpcd_start()
{
#if (NFC_DEBUG)
        printf("pcd_lpcd_start\n");
#endif

        write_reg(0x01,0x0F); //先复位寄存器再进行lpcd

        write_reg(0x37, 0x00);//恢复版本号
        if (read_reg(0x37) == 0x10)
        {
                write_reg(0x01, 0x00);        // idle
        }
        write_reg(0x14, 0x8B);        // Tx2CW = 1 ,continue载波发射打开

        write_reg(0x37, 0x5e);        // 打开私有寄存器保护开关

        //write_reg(0x3c, 0x30);        //设置Delta[3:0]的值, 开启32k //0 不能使用
        //write_reg(0x3c, 0x31);        //设置Delta[3:0]的值, 开启32k
        //write_reg(0x3c, 0x32);        //设置Delta[3:0]的值, 开启32k
        //write_reg(0x3c, 0x33);        //设置Delta[3:0]的值, 开启32k
        //write_reg(0x3c, 0x34);        //设置Delta[3:0]的值, 开启32k
        //write_reg(0x3c, 0x35);        //设置Delta[3:0]的值, 开启32k XU
        write_reg(0x3c, 0x37);        //设置Delta[3:0]的值, 开启32k XU
        //write_reg(0x3c, 0x3A);        //设置Delta[3:0]的值, 开启32k XU
        //write_reg(0x3c, 0x3F);        //设置Delta[3:0]的值, 开启32k XU

        write_reg(0x3d, 0x0d);        //设置休眠时间
        write_reg(0x3e, 0x95);        //设置连续探测次数,开启LPCD_en
        write_reg(0x37, 0x00);        // 关闭私有寄存器保护开关
        write_reg(0x03, 0x20);        //打开卡探测中断使能
        write_reg(0x01, 0x10);        //PCD soft powerdown

        //具体应用相关,配置为高电平为有中断
        clear_bit_mask(0x02, BIT7);

}

void pcd_lpcd_end()
{
#if (NFC_DEBUG)
        printf("pcd_lpcd_end\n");
#endif
        write_reg(0x01,0x0F); //先复位寄存器再进行lpcd
}

u8 pcd_lpcd_check()
{
        if (INT_PIN && (read_reg(DivIrqReg) & BIT5)) //TagDetIrq
        {
                write_reg(DivIrqReg, BIT5); //清除卡检测到中断
                pcd_lpcd_end();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if 0
void page45_lock()
{
        write_reg(VersionReg, 0);
}

//打开芯片的page4私有寄存器的写保护
void page4_unlock()
{
        write_reg(VersionReg, 0x5E);
}
//打开芯片的page5私有寄存器的写保护
void page5_unlock();
{
        write_reg(VersionReg, 0xAE);
}
#endif

void pcd_set_rate(u8 rate)
{
        u8 val,rxwait;
        switch(rate)
        {
                case '1':
                        clear_bit_mask(TxModeReg, BIT4 | BIT5 | BIT6);
                        clear_bit_mask(RxModeReg, BIT4 | BIT5 | BIT6);
                        write_reg(ModWidthReg, 0x26);//Miller Pulse Length

                        write_reg(RxSelReg, 0x88);

                        break;

                case '2':
                        clear_bit_mask(TxModeReg, BIT4 | BIT5 | BIT6);
                        set_bit_mask(TxModeReg, BIT4);
                        clear_bit_mask(RxModeReg, BIT4 | BIT5 | BIT6);
                        set_bit_mask(RxModeReg, BIT4);
                        write_reg(ModWidthReg, 0x12);//Miller Pulse Length
                        //rxwait相对于106基本速率需增加相应倍数
                        val = read_reg(RxSelReg);
                        rxwait = ((val & 0x3F)*2);
                        if (rxwait > 0x3F)
                        {
                                rxwait = 0x3F;
                        }
                        write_reg(RxSelReg,(rxwait | (val & 0xC0)));

                        break;

                case '4':
                        clear_bit_mask(TxModeReg, BIT4 | BIT5 | BIT6);
                        set_bit_mask(TxModeReg, BIT5);
                        clear_bit_mask(RxModeReg, BIT4 | BIT5 | BIT6);
                        set_bit_mask(RxModeReg, BIT5);
                        write_reg(ModWidthReg, 0x0A);//Miller Pulse Length
                        //rxwait相对于106基本速率需增加相应倍数
                        val = read_reg(RxSelReg);
                        rxwait = ((val & 0x3F)*4);
                        if (rxwait > 0x3F)
                        {
                                rxwait = 0x3F;
                        }
                        write_reg(RxSelReg,(rxwait | (val & 0xC0)));

                        break;

                default:
                        clear_bit_mask(TxModeReg, BIT4 | BIT5 | BIT6);
                        clear_bit_mask(RxModeReg, BIT4 | BIT5 | BIT6);
                        write_reg(ModWidthReg, 0x26);//Miller Pulse Length

                        break;
        }

        {//不同速率选择不同带宽
                u8 adc;
                write_reg(0x37, 0x00);
                adc = read_reg(0x37);

                if (adc == 0x12)
                {
                        if (rate == '8' || rate == '4')//848k,424k
                        {
                                write_reg(0x3B, 0x25);
                        }
                        else if (rate == '2' || rate == '1')// 212k, 106k
                        {
                                write_reg(0x3B, 0xE5);
                        }
                }
        }
}

#if 0
void calculate_crc(u8 *pin, u8 len, u8 *pout)
{
        u8 XDATA i, n;

        clear_bit_mask(DivIrqReg, 0x04);
        write_reg(CommandReg, PCD_IDLE);
        set_bit_mask(FIFOLevelReg, 0x80);

        for (i = 0; i < len; i++)
        {
                write_reg(FIFODataReg, *(pin + i));
        }
        write_reg(CommandReg, PCD_CALCCRC);
        i = 0xFF;
        do
        {
                n = read_reg(DivIrqReg);
                i--;
        }while((i!=0) && !(n&0x04));

        #if (NFC_DEBUG)
……………………

网友A(2019-04-04):
老哥能不能请教下,523芯片在已经能读A卡的情况下,如何设置才能读B卡,程序是不是只需要修改“配置读卡类型”部分的函数就可以呢?我从有些资料上看读B卡对天线的要求还有挺高的,不知道你这个程序调试的时候有没有针对天线进行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