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单片机的简单程序问题,我死活想不通

楼主:
这段程序,led bee 和wind heat reve 五个同样的定义 ,同样在P1口,程序也放在一起,led bee能够正确的输出0或1,wind heat reve也就是P1.5 P1.6 P1.7这三个端口的输出电压始终是0.17V

1

1

2

2

网友A(2018-09-20):
看芯片规格书,结合硬件分析

网友B:
可能是被外部元件拉低了,断开连接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被外部元件拉低了,断开连接试试看。

不是硬件的原因,硬件测试都ok,软件我在每个wind=1/0下面都加了heat=0/1就能够输出高电平了,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个判断只进行一次就没了,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C:
while (1)                                                 //主循环
  {
  SS=ReadADC(0);
  SS=(float)SS*100/256;   //数据转换

        LCD_Write_String(0,0,"T1:");                        //显示实时孵化温度
        LCD_Write_String(9,0,"T2:");                        //显示设定温度参数
  LCD_Write_String(5,0,".");
        LCD_Write_String(6,0,"C");
        LCD_Write_String(14,0,".");
        LCD_Write_String(15,0,"C");

        TempData1[0]=SS/10;
  TempData1[1]=SS%10;

        sprintf(temp1,"%d",(int)TempData1[0]);
        LCD_Write_String(3,0,temp1);
        sprintf(temp1,"%d",(int)TempData1[1]);
        LCD_Write_String(4,0,temp1);

        TempData2[0]=CK/10;
        TempData2[1]=CK%10;

        sprintf(temp2,"%d",(int)TempData2[0]);
  LCD_Write_String(12,0,temp2);
        sprintf(temp2,"%d",(int)TempData2[1]);
  LCD_Write_String(13,0,temp2);

        /*------------------------------------------------
                    报警及温度控制
------------------------------------------------*/

  if( SS >= CK )  //检测的温度高于设定值

     {
                         if(SS>=40)
                         {
      wind=1;
                                 heat=0;
                                 led=0;
                        bee=0;                        //报警
                                         //散热
     }
      else
                        {
                                wind=1;
                                heat=0;
                                led=1;
                           bee=1;

                        }
                }

        if( SS < CK )
    {
                        if(SS<=35)
                        {
                         heat=1;
                                wind=0;
                                led=0;
                        bee=0;                        //报警
                                 //加热
                  }
                        else
                        {
                                heat=1;
                                wind=0;
                                led=1;
                          bee=1;

                        }
                }

        }
这是循环部分的代码

网友D:
看负载电流是否超出单片机允许最大值

网友E:
P1.5 P1.6 P1.7这三个端口,外围电路截图看看,看上去是三极管导通后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1.5 P1.6 P1.7这三个端口,外围电路截图看看,看上去是三极管导通后的电压

这样,单片机的P1.5  P1.6   P1.7直接借这个ULN2003

网友F:
原理图来看没问题,你试试配置下IO口成推挽输出看看.

网友C:
破案了,软件上有一点小问题,主要还是我用的小马达,启动时电流太大,电压源会猛降,小马达驱动不起来,用个继电器就ok了

网友G:
ULN2003驱动能力有限,换大点的驱动模块,电源功率也要足够大才能稳

网友H:
在没有接任何负载的情况下测试一下,应该是虚焊

网友I:
注意IO 要有个拉高电阻。

网友J:
你好像没有写循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你好像没有写循环

我没把程序放完整,我的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负载电流是否超出单片机允许最大值

谢谢老哥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