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5500的UDP通信方式代码(基于stm32f103单片机)

楼主(2018-09-20):
W5500这个芯片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的,神一样的存在,下面贴出W5500的UDP通信方式代码例程,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vice.h"
#include "spi2.h"
#include "ult.h"
#include "socket.h"
#include "w5500.h"
#include "24c16.h"
#include "md5.h"
#include <string.h>

extern uint8 txsize[];                                                                                // 引用外部变量,声明Socket发送缓存大小
extern uint8 rxsize[];                                                                                // 引用外部变量,声明Socket接收缓存大小

uint8 buffer[2048];                                                                                                // 定义一个2KB的数组,用来存放Socket的通信数据

int main()
{
  uint8 remote_ip[4]={192,168,1,151};                        // 配置远程IP地址
        uint16 remote_port=6000;                                                                // 配置远程端口
  uint16 local_port=5000;                                                                        // 初始化一个本地端口
  uint16 len=0;

  /***** MCU时钟初始化 *****/
        Systick_Init(72);

        /***** GPIO、SPI初始化 *****/
        GPIO_Configuration();
        WIZ_SPI_Init();

        /***** 串口初始化 *****/
        USART1_Init();

        /***** 初始化eeprom *****/
  at24c16_init();

        /***** 硬重启W5500 *****/
        Reset_W5500();

        /***** W5500的IP信息初始化 *****/
        set_default();                                                                                                    // 设置默认MAC、IP、GW、SUB、DNS
        set_network();                                                                                                    // 配置初始化IP信息并打印,初始化8个Socket

  printf("UDP Local Port: %d \r\n",local_port);
        printf("UDP Remote IP: %d.%d.%d.%d \r\n",remote_ip[0],remote_ip[1],remote_ip[2],remote_ip[3]);
  printf("UDP Remote Port: %d \r\n",remote_port);
        printf("W5500 Init Complete!\r\n");
  printf("Start UDP Test!\r\n");

        /*Socket状态机,MCU通过读Sn_SR(0)的值进行判断Socket应该处于何种状态
                Sn_SR状态描述:
                0x00                SOCK_CLOSED
                0x13                SOCK_INIT
                0x14                SOCK_LISTEN
                0x17                SOCK_ESTABLISHED
                0x1C                SOCK_CLOSE_WAIT
                0x22                SOCK_UDP
        */
        while(1)                                                                                                    // Socket状态机
        {
                switch(getSn_SR(0))                                                                                                    // 获取socket0的状态
                {
                        case SOCK_UDP:                                                                                                    // Socket处于初始化完成(打开)状态
                                        Delay_ms(100);
                                        if(getSn_IR(0) & Sn_IR_RECV)
                                        {
                                                setSn_IR(0, Sn_IR_RECV);                                                                                                    // Sn_IR的RECV位置1
                                        }
                                        // 数据回环测试程序:数据从远程上位机发给W5500,W5500接收到数据后再回给远程上位机
                                        if((len=getSn_RX_RSR(0))>0)
                                        {
                                                memset(buffer,0,len+1);
                                                recvfrom(0,buffer, len, remote_ip,&remote_port);                        // W5500接收来自远程上位机的数据,并通过SPI发送给MCU
                                                printf("%s\r\n",buffer);                                                                                                    // 串口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sendto(0,buffer,len, remote_ip, remote_port);                                  // 接收到数据后再回给远程上位机,完成数据回环
                                        }
                        break;
                        case SOCK_CLOSED:                                                                                                    // Socket处于关闭状态
                                        socket(0,Sn_MR_UDP,local_port,0);                                                                                                // 打开Socket0,并配置为UDP模式,打开一个本地端口
                        break;
                }
        }
}

网友A(2018-12-15):
很好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B(2020-04-07):
正好有需要,谢谢了

网友C(2020-05-08):
正好能用到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