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eil新版安装软件谁有?

楼主(2018-09-20):
难受啊,软件安装不好

网友A:
目标不明确咋整

网友B:
有,不知道怎么上传,在某宝1.5元买的。

网友C:
KEIL官网都有的下载 C51 ARM C256版本都有 自己百度找注册机就可以破解 http://www.keil.com/

网友D:
yunpan.360点cn/surl_ymyy6rDIaAF (提取码:c418),试试这个吧,最新版的MDK和C51!!!

安装方式:
1.先装Keil_MDK并破解(管理员身份运行),之后安装STM32的pack(Keil自动下载安装或者手动安装);
2.在相同目录安装Keil_C51并再次破解(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时遇到相同文件跳过;
3.不用管TOOLS.INI文件,安装之后后者会自动在 TOOLS.INI文件后面追加配置信息;
4.使用STC-ISP安装STC的包;
5、安装MDKCM,否则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会缺少单片机FLASH型号,下载可能报错。
注意:
在Keil官网下载的STM32F103固件版本是2.2.0,在ST官网下载的STM32F103固件版本是3.5.0;
在Keil官网下载的STM32F407固件版本是2.13.0,在ST官网下载的STM32F103固件版本是1.8.0;
一个可以使用工程向导,一个可以自己创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