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步进电机转角+方向控制

楼主(2018-09-20):
STC15W4K58S4单片机串口控制步进电机转角,串口发送角度值,大于零正转,小于零反转,只是速度过快的时候,由于惯性作用,会有误差累积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uart.h"
#include "motor.h"

/***********函数变量定义声明*************/
void IO_Init();
double AngVal=0.0;
int pul_cut=0;

/**************主函数******************/
void main()
{
        IO_Init();
        Uart1_Init();                //串口1初始化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DIR=1;                       //初始化电机方向
        EN=0;                        //初始化电机使能
        TR0=0;                       //定时器初始化不计时
        while(1)
        {
                if(RecvFlag==1)            //判断串口接收标志
                {
                        RecvFlag=0;              //清接收标志
                        AngVal=atof(Val);        //字符串转浮点
                        printf("%5.2f\n",AngVal);//打印输出角度
                        EN=1;                    //步进电机使能
                        if(AngVal>0)             //判断电机转向
                        {
                                DIR=1;
                        }
                        else if(AngVal<=0)
                        {
                                DIR=0;
                        }
                        TR0=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pul_cut=fabs(AngVal/0.1125);   //通过角度计算脉冲个数
                }
                if(num>=pul_cut)           //脉冲个数判断
                {
                        num=0;                   //脉冲个数清零
                        TR0=0;                   //关闭定时器0
                }
        }
}
/**************IO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O_Init()                 //IO口初始化,P5口推晚输出,其余口设置为准双向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ff;
        P5M1 = 0x00;
}

楼主:
对昨天的程序做一个更全面的补充

补充说明

楼主:
补充说明:
电机选用57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使用雷塞的ME432,采用共阳极接法,单片机控制引脚低电平有效(控制引脚无需接限流电阻,公共正端即是单片机的VCC)。接线图如下:
对应程序管脚定义:
使能信号:EN--> P5.3
方向脉冲:DIR-->P5.4
脉冲信号:PUL-->P5.5
注:管脚可根据自己使用的单片机更改,但一定设置为推晚输出,才能驱动控制器。
此外,驱动电机的脉冲频率(即电机转速)要根据单片机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去修改,频率过快或者过慢都会使电机无法转动,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还有,驱动器的细分会影响电机转角,细分为多少,电机转一圈就需要多少个脉冲。假设细分为800,电机转一圈(360°)需要800个脉冲,一个脉冲就转0.45°。要注意的是,在脉冲频率确定后,细分越大,精度越高,转速越慢,要提高转速,此时可以修改脉冲频率,即定时器初值。
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资料大家可以在淘宝上找,在宝贝详情里都有资料可下载。

网友A(2019-08-01):
大佬牛逼了